一篇文章告诉你!西门子S7-200SMART如何做设备倒数计时 ...
一篇文章告诉你!西门子S7-200SMART如何做设备倒数计时停机

楼主(2024-03-27):
现在设备很多都需要做长时间定时停机,普通定时器能实现的时间很短,那么可以自己做一个库来实现这个控制要求。本文章会详细介绍创建倒数定时器库,一招教你解决这个烦恼。
01指令库调用
调用库如图1所示,库指令使用注意事项如下:
1、Write引脚需要使用沿脉冲触发,在使用条件时注意加一个沿脉冲;
2、设定天数(IN_D)设置数值不要设成负数;
3、设定小时(IN_H)设置范围为0-23;
4、设定分钟(IN_M)设置范围为0-59;
5、剩余时间数值(OUT_D、OUT_H、OUT_M、OUT_S)引脚不能不能手动赋值干扰,调试外可以修改Accumulated_S(累积秒数);
6、Accumulated_S 累计秒数;
7、P_Byte 沿脉冲状态字节,bit0为沿脉冲信号,bit1为脉冲临时变量,可以忽略;
8、ED_Byte 定时器状态字节,bit0为Error输出(V49.0),bit1为Done输出(V49.1);
9、Temp_1为临时变量,可忽略;
10、Run_Time 引脚接通,倒数计时开始,记住定时开始之前需要先执行一次Write写入,Write写入会计算总秒数,然后把Accumulated_S(累积秒数)清零;
11、使用过程中EN要接通,否则无法正常使用库。
▲图1▲
02Countdown指令库编写
重复调用的库,需要变量建立的正确,否则多次调用无法正常运行,如果你这边对建立库不太会,你这边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方面的课程学习一下。
1、形参变量表建立
变量表建立如图2所示,每个变量表的作用可以看注释说明,这里不做介绍。
▲图2▲
2、Countdown形参子程序
Countdown子程序每一段程序都有注释讲解,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说明,如图3—图7所示。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03DIV_QR指令库编写
1、形参变量表建立
变量表建立如图8所示,每个变量表的作用可以看注释说明,这里不做介绍。
▲图8▲
2、DIV_QR形参子程序
DIV_QR子程序每一段程序都有注释讲解,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说明,如图9所示。
▲图9▲
//
总结
通过设定时间,触发Write引脚写入设定值,接通Run_Time,时间开始计时,时间到了以后Done输出。
以上就是整个设备倒数计时停机的程序编写,文章内容如有错误或者问题请联系我们。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邹志锐,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扫码领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