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程序的编辑与注释怎么操作?实用干货来了!

楼主(2024-03-27):
01程序的编辑

01选择操作
在对程序进行编辑时,需要选择编辑的对象,再进行复制、粘贴、删除和插入等操作。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的一些常用选择操作见表3-2。

▲表3-2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的一些常用选择操作

02删除操作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的一些常用删除操作见表3-3。

▲表3-3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的一些常用删除操作

03插入与覆盖操作
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有插入(INS)和覆盖(OVR)两种编辑模式,在软件窗口的状态栏可以查看当前的编辑模式,如图3-17所示。按键盘上的“Insert”键可以切换当前的编辑模式,默认处于插入模式。

▲图3-17 状态栏在两种编辑模式下的显示

在软件处于插入模式(INS)时进行插入元件操作,会在光标所在的元件之前插入一个新元件。如图3-18所示,软件窗口下方状态栏出现“INS”,表示当前处于插入模式,用光标选中I0.0常开触点,再用右键快捷菜单进行插入触点操作,会在I0.0常开触点之前插入一个新的常开触点。

▲图3-18 在插入模式时进行插入元件操作

在软件处于覆盖模式(OVR)时进行插入元件操作,插入的新元件要替换光标处的旧元件,如果新、旧元件是同一类元件,则旧元件的地址和参数会自动赋给新元件。如图3-19所示,软件窗口下方状态状态栏出现“OVR”,表示当前处于覆盖模式,先用光标选中I0.0常开触点,再用右键快捷菜单插入一个常闭触点,光标处的I0.0常开触点替换成一个常闭触点,其默认地址仍为I0.0。

▲图3-19 在覆盖模式时进行插入元件操作

02程序的注释

为了让程序阅读起来直观易懂,可以对程序进行注释。

01程序与程序段的注释
程序与程序段的注释如图3-20所示,在整个程序的注释处输入整个程序的说明文字,在本段程序的注释处输入本程序段的说明文字。单击工具栏上的“POU注释”工具可以隐藏或显示程序注释,单击工具栏上的“程序段注释”工具可以隐藏或显示程序段注释,如图3-21所示。

▲图3-20 程序与程序段的注释

▲图3-21 程序与程序段注释的隐藏/显示

02指令元件的注释
梯形图程序是由一个个指令元件连接起来组成的,对指令元件进行注释有助于读懂程序段和整个程序,指令元件注释可使用符号表。

用符号表对指令元件进行注释如图3-22所示。在项目指令树区域展开“符号表”,再双击其中的“I/O符号”,打开符号表且显示I/O符号表,如图3-22(a)所示。

在I/O符号表中将地址I0.0、I0.1、I0.2、Q0.0、Q0.1默认的符号按图3-22(b)进行更改,比如地址I0.0默认的符号是“CPU_输入0”,现将其改为“启动”,然后单击符号表下方的“表格1”选项卡,切换到表格1,如图3-22(c)所示。

在“地址”栏输入“T37”,在“符号”栏输入“定时5s”,注意不能输入“5s定时”,因为符号不能以数字开头,如果输入的符号为带下波浪线的红色文字,则表示该符号有语法错误。在符号表中给需要注释的元件输入符号后,单击符号表上方的“将符号应用到项目”按钮,如图3-22(d)所示,程序中的元件旁马上出现符号。

比如,I0.0常开触点显示“启动:I0.0”,其中“启动”为符号(也即元件注释),“I0.0”为触点的绝对地址(或称元件编号)。如果元件旁未显示符号,可单击菜单栏中的“视图”,在横向条形菜单中选择“符号:绝对地址”,即可使程序中元件旁同时显示绝对地址和符号;如果选择“符号”,则只显示符号,不会显示绝对地址。

▲图3-22 用符号表对指令元件进行注释

03程序的监控与调试

程序编写完成后,需要检查程序能否达到控制要求。检查方法主要有:

一是从头到尾对程序进行分析来判断程序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最简单,但要求编程人员有较高的PLC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

二是将程序写入PLC,再给PLC接上电源和输入/输出设备,通过实际操作来观察程序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最直观可靠,但需要用到很多硬件设备并对其接线,工作量大;

三是用软件方式来模拟实际操作,同时观察程序运行情况来判断程序是否正确,这种方法不用实际接线又能观察程序运行效果,所以适合大多数人使用,本节就介绍这种方法。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西门子】全套资料汇总,非常实用!

2024-03-15

谁说电工就是打杂?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你真正该深造学会的是这些!

2024-03-07

上千张电气控制电路接线图,一看就懂,简单又直观!你确定又要错过?

2024-03-04

【西门子】S7-200SMART/1200/1500PLC程序案例,全都整理出来了!可下载

2024-03-01

10款热门电工仿真等软件,免费下载!

2024-02-24

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