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d说ABB系列篇--ABB机器人+三菱PLC

楼主(2024-03-27):
先把昨天的文章翻出来给你们看一下,Fred说ABB系列篇--cclink通讯,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这篇文章!也算是一个交代,做个完整的交接。
ABB机器人连接三菱PLC
主要用来实现的是:ABB机器人的Profinet IO Ctroller转到三菱PLC的CC-LinkSlave
功能网络拓扑图
使用sycon.net软件配置网关参数
注意使用对应的软件(版本不一样,可能略有区别)将NT50-XX-XX(根据你自己采购的型号),拖入中间总线上,在settings中选择X2和X3的协议类型,将firmware下载到网关中。
配置CC-LINK参数
右键点击网关配置菜单,选择其中的cclink选项,配置cclink的通讯参数(注意设置其中的波特率、版本、站点数等关键信息)
配置Profinet网络及参数
将ABB机器人控制器的GSD文件(GSDML-V2.33-ABB-Robotics-Robot-Device-20180814.xml)导入.(伴随系统版本的升级,有可能GSD文件也稍有变化,注意变通。)
将ABB机器人控制器加入到Profinet网络中,并注意配置参数. 特别注意关注控制器通讯参数的设定。
右键点击网关配置菜单,选择其中的profient选项,配置profinet参数(特别注意站点地址的配置,否则通讯不上。)
地址的映射关系
特别注意:地址映射(将之前两者的通讯网络地址对应上,将ABB机器人控制器数据对应到远程寄存器上。)
三菱PLC系统中的网络配置
配置PLC和网关的参数保持一致
在CC-Link数据映射时需要注意,你既可以把Profient通讯数据映射到三菱PLC的远程I/O(RX,RY)区,也可以映射到三菱PLC的远程寄存器(RWw)区。(就看你哪一个熟悉了)
参考下面的设置,CC-Link版本为1,占用4个内存栈,扩展周期设置为1倍,此时NT50的CC-Link通讯侧数据通讯量一共48个字节,前128个位(即16个字节)与三菱PLC的远程I/O(RX,RY)区对应,后16个字(即32个字节)与三菱PLC的远程寄存器(RWw)区对应。因此,如果想把Profient的数据映射至三菱PLC的远程寄存器区,就要从CC-Link通讯的第17个字节开始映射。
配置 ABB 机器人通讯参数
配置机器人通讯
配置ABB机器人的Profient站点名称:robotbasicio,通讯口选择LAN3。
配置机器人的输入输出
以上为我在项目上的一些经验,当然比较有局限性,参考了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当然,你在配置的时候说,我按照你一步一步的做的还是有些问题,不妨碍,没事的,本来配置这些都是自己摸索的,我的文章只是给你参考,我不是你老师也没有收你一份费用,我只能说我当时是OK的,你自己没有配对,你可以电话我,我们可以交流,但是不要说我的不对,O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