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PLC一键启停的几种写法,下次写程序就简单多了!

楼主(2024-03-27):
在生产中,由于安装环境,成本控制,操作便利等因素,会用到一键启停的控制,比如电机控制,阀门控制等等,今天给大家聊聊常见的几种写法,为了直观通俗,用LAD(梯形图)来写。

1.位指令一键启停:

位指令一键启停

程序解说:

当按下M10.0按钮,M1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在第一个扫描周期,Q0.0的常开触点断开,M10.1线圈失电,M10.0的上升沿接通Q0.0得电,电动机启动;

到第二个扫描周期,Q0.0常开点闭合,但M10.0的上升沿断开,M10.1线圈失电,Q0.0线圈失电,电动机停止。

2.位指令

位指令一键启停

程序解说:

首次按下M10.2的上升沿接通M10.3线圈,它得电;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M10.3接通,Q0.1线圈得电,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一次,并自锁,实现单按钮启动,在网络3中,再次按下M10.2,M10.3线圈得电,M10.3常闭点断开,Q0.1线圈失电,实现单按钮停止。

3.一键启停(置位/复位)

复位/置位一键启停

程序解说:

按下按钮M10.4,它接通第一个扫描周期,Q0.2线圈得电置位为 1;再次按下M10.4,Q0.2线圈复位为0;.5作为一键启停的辅助点, 和Q0.2线圈状态一致,再启动 网络1中使用M10.5。的常闭点,在停 止网络2中使用M10.5的常开点。

4.一键启停(置位优先)

一键启停置位优先

程序解说:

按下M10.6,M10.6的上升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Q0.3的常闭点接通SR触发器S1和R接通,S1端置位优先,Q0.3置位,Q0.3常开闭合,电机启动,Q0.3常闭点断开。

5.一键启停(复位优先)

一键启停复位优先

程序解说:

按下M10.7,在第一个扫描周期,Q0.4接通,Q0.4的常开常闭分别串列到S和R1端口,形成互锁,即一个扫描周期只有一个端口接通。

6.一键启停(计数器)

一键启停计数器

程序解说:

按下M11.1,计数器C0计数为1,在网路2中计数器当前值和数字1比较,刚好等于1,Q0.5线圈得电,电机启动;再按M11.1一次,计数器C0计数值2,由于计数器PV值是2,则复位计数器CO,C0的值和当前值1不相等,Q0.5线圈失电,则电机停车。

计数器当前值等于1,则接通Q0.5。

7.一键启停(加法)

一键启停加法

程序解说:

按下M11.2按钮,VW4与1相加,结果存再VW4里面;VW4的值与数字1比较,此时刚好相等,Q0.6线圈得电,电机接通电源启动;当再次按下M11.2后,VW4的值和数字2比较,此时刚好相等,VW4数据清除,电机停止。

8.一键启停(逻辑取反)

一键启停逻辑取反

程序解说:

VB2初始值为2#00000000,按下按钮M11.5后,VB2取反,VB2值为2#11111111,此时VB2低位V2.0接通,再次按下M11.5,VB2取反,VB2结果是2#00000000,此时VB2低位V2.0失电,此后如此循环;V2.0控制Q2.0,当它得电则Q2.0接通,反之,Q2.0断开。

以上就是常见的一键启停写法,大家在写程序的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一键启停还有很多种写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来源:PLC狂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交流学习,无商业用途,侵删

关注我!
长按左侧二维码,识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