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FX-2N 程序如何下载至 PLC 中运行

楼主(2024-03-28):
编程线缆准备
一、可以自行去网上直接买一根,感觉都能用;样子就长下面这样。
编程线缆USB-SC09-FX
二、装下驱动。这个应该是要装一个转换驱动(CH340)的,USB 插入电脑之后记住这个端口号,后面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设置,对应上这个端口。另一端圆口的插入到三菱 PLC 的程序下载口。
设备管理器 -> COM
去设备管理器中查看下端口号,我这里是 COM4。
通信测试
打开安装好三菱的编程 IDE(GX Works2)。
通信测试
①、点击链接目标。
②、双击Connection会弹出右边的一个页面。
③、点击第一行的第一个图标命令Serial USB,会弹出一个设置的小窗体,如下:
Serial USB 端口设置
COM口端口,选择之前查看好的端口号,我这里是COM4。选择好之后确定。
④、通信测试
点击第三行,通信测试的按钮,如果通信没问题,会弹出如下的弹窗。
通信链接成功
下载程序
一、先随便编写一个测试程序:
M8013 0.5s 间隔闪烁输出 Y0
二、随后,编译/转换->转换(所有程序),这样编译就 OK 了。
三、下载程序,在线->PLC写入。
勾选需要下载的程序内容,然后点击"执行",开始下载程序
程序下载
下载成功之后,运行 PLC,就会看见PLC Y0 输出点的 LED 指示灯会 0.5 秒间隔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