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2NPLC功能指令应用详解

楼主(2024-03-28):
手册介绍

《三菱FX2NPLC功能指令应用详解》是2011年11月1日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金城。目录

第1章 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介绍

1.1 FX系列PLC产品综合介绍

1.1.1 产品结构与产品系列介绍

1.1.2 产品性能指标及扩展说明

1.2 FX1S PLC

1.2.1 产品简介与产品规格

1.2.2 编程功能与扩展选件

1.3 FX1N PLC

1.3.1 产品简介与产品规格

1.3.2 编程功能与扩展选件

1.4 FX2N PLC

1.4.1 产品简介与产品规格

1.4.2 编程功能与扩展选件

1.5 FX3U PLC

1.5.1 产品简介与产品规格

1.5.2 编程功能与扩展选件

第2章 编程与仿真软件使用

2.1 三菱PLC的编程

2.1.1 概述

2.1.2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安装

2.2 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的使用

2.2.1 GX软件界面

2.2.2 创建新工程

2.2.3 梯形图编辑

2.2.4 梯形图程序编译、与指令表程序切换及保存

2.2.5 程序注释

2.2.6 程序的写入与读取

2.2.7 读取FXGP/WIN生成梯形图文件

2.2.8 其他功能简介

2.3 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的使用

2.3.1 启动

2.3.2 启动软元件的强制操作

2.3.3 软元件的监控

2.3.4 时序图监控

第3章 基本逻辑控制指令

3.1 基本指令系统

3.1.1 逻辑运算指令

3.1.2 操作及逻辑处理指令

3.2 定时器

3.2.1 时间继电器与定时器

3.2.2 三菱FX2NPLC内部定时器

3.2.3 定时器程序编制

3.3 计数器

3.3.1 计数器介绍

3.3.2 三菱FX2N PLC内部信号计数器

3.3.3 计数器程序编制

第4章 步进指令与顺控程序设计

4.1 顺序控制与顺序功能图

4.1.1 顺序控制

4.1.2 顺序功能图(SFC)

4.1.3 顺序功能图的基本结构

4.1.4 顺序功能图的梯形图编程方法

4.2 步进指令和步进梯形图

4.2.1 步进指令与状态元件

4.2.2 步进指令梯形图编程方法

4.2.3 应用步进指令SFC编程时的注意事项

4.3 编程软件GX中的SFC编程

4.3.1 GX中的SFC编程说明

4.3.2 STL指令单流程SFC程序编制

4.3.3 STL指令分支流程SFC程序编制

4.3.4 SFC仿真

4.3.5 STL指令程序梯形图编制

4.4 步进顺序控制编程实例

4.4.1 SFC编程步骤

4.4.2 单流程SFC编程

4.4.3 选择性分支SFC编程

4.4.4 并行性分支SFC编程

第5章 功能指令预备知识

5.1 功能指令分类

5.2 指令格式解读

5.2.1 指令格式解读

5.2.2 16位与32位

5.2.3 连续执行与脉冲执行

5.3 编程软元件

5.3.1 数据类型与常数K,H

5.3.2 位软元件

5.3.3 字软元件

5.4 寻址方式

5.4.1 直接寻址与立即寻址

5.4.2 变址寻址

第6章 程序流程指令

6.1 程序流程基础知识

6.1.1 PLC程序结构和程序流程

6.1.2 主程序结束指令FEND

6.1.3 子程序

6.1.4 中断

6.2 条件转移

6.2.1 条件转移指令CJ

6.2.2 跳转区域的软元件变化与功能指令执行

6.2.3 CJ指令应用实例

6.3 子程序调用

6.3.1 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SRET

6.3.2 子程序编制与应用实例

6.4 中断服务

6.4.1 中断指令EI,DI,IRET

6.4.2 外部输入中断

6.4.3 内部定时器中断

6.4.4 高速计数器中断

6.5 循环

6.5.1 循环指令FOR,NEXT

6.5.2 循环程序编制与应用实例

第7章 传送与比较指令

7.1 传送指令

7.1.1 传送指令MOV

7.1.2 数位传送指令SMOV

7.1.3 取反传送指令CML

7.1.4 成批传送指令BMOV与文件寄存器

7.1.5 多点传送指令FMOV

7.2 比较指令

7.2.1 比较指令CMP

7.2.2 区间比较指令ZCP

7.2.3 浮点数比较指令ECMP,EZCP

7.3 触点比较指令

7.3.1 起始触点比较指令

7.3.2 串接触点比较指令

7.3.3 并接触点比较指令

7.4 数据交换指令

7.4.1 数据交换指令XCH

7.4.2 上下字节交换指令SWAP

7.5 应用实例

7.5.1 程序设计算法和框图

7.5.2 应用实例

第8章 移位指令

8.1 循环移位指令

8.1.1 循环右移指令ROR

8.1.2 循环左移指令ROL

8.1.3 带进位循环右移指令RCR

8.1.4 带进位循环左移指令RCL

8.2 位移字移指令

8.2.1 位右移指令SFTR

8.2.2 位左移指令SFTL

8.2.3 字右移指令WSFR

8.2.4 字左移指令WSFL

8.3 移位读写指令

8.3.1 移位写入指令SFWR

8.3.2 移位读出指令SFRD

第9章 数值运算指令

9.1 PLC的数值处理方式

9.1.1 定点数和浮点数

9.1.2 逻辑位运算

9.2 整数运算

9.2.1 四则运算指令ADD,SUB,MUL,DIV

9.2.2 加1减1指令INC,DEC

9.2.3 开方指令SQR

9.3 小数运算

9.3.1 浮点数转换指令FLT,INT,EBCD,EBIN

9.3.2 浮点数四则运算指令EADD,ESUB,EMUL,EDIV

9.3.3 浮点数开方指令ESQR

9.3.4 浮点数三角函数值指令SIN,COS,TAN

9.4 逻辑位运算

9.4.1 逻辑字与指令WAND

9.4.2 逻辑字或指令WOR

9.4.3 逻辑字异或指令WXOR

9.4.4 求补码指令NEG

第10章 数据处理指令

10.1 数制与码制

10.1.1 数制

10.1.2 码制

10.2 码制转换指令

10.2.1 二进制与BCD转换指令BCD,BIN

10.2.2 二进制与格雷码转换指令GRY,GBIN

10.3 译码编码指令

10.3.1 译码器和编码器

10.3.2 译码指令DECO

10.3.3 编码指令ENCO

10.4 位“1”处理指令

10.4.1 位“1”总和指令SUM

10.4.2 位“1”判别指令BON

10.5 信号报警指令

10.5.1 控制系统的信号报警

10.5.2 信号报警设置指令ANS

10.5.3 信号报警复位指令ANR

10.6 数据处理指令

10.6.1 分时扫描与选通

10.6.2 数据采集指令MTR

10.6.3 数据检索指令SER

10.6.4 数据排序指令SORT

10.6.5 求平均值指令MEAN

10.6.6 区间复位指令ZRST

第11章 外部设备指令

11.1 概述

11.1.1 外部I/O设备指令

11.1.2 外部选用设备指令

11.2 外部I/O设备指令

11.2.1 10键输入指令TKY

11.2.2 16键输入指令HKY

11.2.3 数字开关指令DSW

11.2.4 7段码显示指令SEGD

11.2.5 7段码锁存显示指令SEGL

11.2.6 方向开关指令ARWS

11.2.7 ASCII码输入指令ASC

11.2.8 ASCII码输出指令PR

11.3 模拟电位器指令

11.3.1 模拟电位器介绍

11.3.2 模拟电位器数据读指令VRRD

11.3.3 模拟电位器开关设定指令VRSC

11.4 特殊功能模块读写指令

11.4.1 FX特殊功能模块介绍

11.4.2 特殊功能模块读指令FROM

11.4.3 特殊功能模块写指令TO

11.4.4 指令应用

11.5 串行异步通信指令

11.5.1 串行异步通信基础

11.5.2 串行数据传送指令RS

11.5.3 HEX→ASCII 变换指令ASCI

11.5.4 ASCII→HEX 变换指令HEX

11.5.5 校验码指令CCD

11.5.6 通信指令综合应用实例

11.5.7 并行数据位传送指令PRUN

11.6 PID控制指令

11.6.1 PID控制介绍

11.6.2 PID控制指令

11.6.3 PID指令控制参数详解

11.6.4 PID指令应用错误代码

11.6.5 PID指令应用程序设计

11.6.6 PID控制参数自整定

第12章 高速处理和PLC控制指令

12.1 三菱FX2N PLC内部高速计数器

12.1.1 高速计数器介绍

12.1.2 高速计数器的使用

12.1.3 高速计数器使用频率限制

12.2 高速计数器指令

12.2.1 比较置位指令HSCS

12.2.2 比较复位指令HSCR

12.2.3 区间比较指令HSZ

12.2.4 DHSZ指令的表格高速比较模式

12.2.5 DHSZ指令的频率控制模式

12.2.6 脉冲密度指令SPD

12.3 PLC内部处理指令

12.3.1 输入/输出刷新指令REF

12.3.2 输入滤波时间调整指令REFF

12.3.3 监视定时器刷新指令WDT

第13章 脉冲输出与定位指令

13.1 位置控制预备知识

13.1.1 位置控制介绍

13.1.2 定位控制分析

13.1.3 FX PLC定位控制功能介绍

13.2 脉冲输出指令

13.2.1 概述

13.2.2 脉冲输出指令PLSY

13.2.3 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PLSR

13.2.4 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PLSV

13.2.5 脉宽调制指令PWM

13.3 定位指令

13.3.1 原点回归指令ZRN

13.3.2 相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

13.3.3 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

13.3.4 绝对位置数据读取指令ABS

13.4 定位控制举例

13.4.1 步进电机定位控制

13.4.2 定位控制指令程序样例

13.4.3 伺服电机定位控制

第14章 变频器通信指令

14.1 通信指令应用预备知识

14.1.1 技术支持及应用范围

14.1.2 通信参数设定

14.1.3 通信功能相关软元件

14.2 变频器通信指令

14.2.1 变频器通信指令介绍

14.2.2 变频器运行监视指令EXTR K10

14.2.3 变频器运行控制指令EXTR K11

14.2.4 变频器参数读出指令EXTR K12

14.2.5 变频器参数写入指令EXTR K13

14.2.6 变频器通信指令应用注意与错误代码

第15章 方便指令

15.1 状态初始化指令

15.1.1 多种工作方式SFC的编程

15.1.2 状态初始化指令IST

15.1.3 IST指令应用处理

15.1.4 状态初始化指令IST应用实例

15.2 凸轮控制指令

15.2.1 凸轮控制和凸轮控制器

15.2.2 绝对方式凸轮控制指令ABSD

15.2.3 增量方式凸轮控制指令INCD

15.3 旋转工作台控制指令

15.3.1 旋转工作台控制介绍

15.3.2 旋转工作台控制指令ROTC

15.4 定时器指令

15.4.1 示教定时器指令TTMR

15.4.2 特殊定时器指令STMR

15.5 信号输出指令

15.5.1 交替输出指令ALT

15.5.2 斜坡信号指令RAMP

第16章 时钟处理指令

16.1 时钟数据运算指令

16.1.1 关于PLC的时间控制

16.1.2 时钟数据比较指令TCMP

16.1.3 时钟数据区间比较指令TZCP

16.1.4 时钟数据加法指令TADD

16.1.5 时钟数据减法指令TSUB

16.1.6 计时器指令HOUR

16.2 时钟数据读/写指令

16.2.1 时钟数据读出指令TRD

16.2.2 时钟数据写入指令TWR

16.3 时钟数据程序实例

第17章 FX3U新增功能指令简介

17.1 传送、移位和数值运算指令

17.1.1 传送指令

17.1.2 移位指令

17.1.3 数值运算指令

17.2 数据处理指令

17.2.1 十进制与十进制ASCII码表示转换指令

17.2.2 数据的结合与分离指令

17.2.3 数据表处理指令

17.2.4 数据块处理指令

17.2.5 字符串控制指令

17.2.6 其他数据处理指令

17.3 外部设备指令

17.3.1 通信指令

17.3.2 特殊功能模块BFM分割读/写指令

17.3.3 定位指令

17.3.4 变频器控制指令

17.4 其他指令

17.4.1 扫描周期脉冲输出指令

17.4.2 高速计数器指令

17.4.3 时钟指令

17.4.4 扩展文件寄存器控制指令

附录A 特殊辅助继电器和特殊数据寄存器

附录B 错误代码一览表

附录C 功能指令一览表(按功能号顺序)

附录D 功能指令一览表(按功能分类)

附录E 功能指令一览表(按助记符分类)

附录F 三菱FR-E500变频器通信协议的参数字址定义

附录G 三菱FR-E500参数数据读出和写入指令代码表

参考文献

案例下载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vxhb_0f4KAqGIkzMLw0vw

提取码:iltf

热门文章

网友:
1、西门子PLC博图SCL高级语言编程教程

2、主流机器人编程软件介绍

3、西门子案例分享2-MODBUS 主站程序库

4、KUKA.OfficeLite 8.2

5、S7-1200固件更新V4.4.1

6、大型项目,学习借鉴好帮手!包膜机V15PLC及触摸屏程序20轴

7、干货!1200PLC与ABB机器人Profinet通信连接

8、重磅!ABB全套资料手册!

9、掌握了这些!你就是电气工程师了

10、Eplan、PLC教程资源免费送啦!

。。。。。。

温馨提示

如果你喜欢本文,请分享到朋友圈,想要获得更多信息,请关注我。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更多苦逼的灵魂在等你

微信号:h167934258
更多精彩内容回复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