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学习西门子S7-200系列PLC不得不掌握的数据类型

楼主(2024-03-28):
联系我们

商务合作请联系QQ:3350579506

更多精彩咨询请关注电工365(diangong365)
电工之家QQ群:①群:468193845
                           ②群:522898769

推荐阅读

讲解零线、地线原理是什么?很多人对零线的认知是错误的

厂里的电机烧机了,大伙都有话要说...

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将被取消了!

电工同志们密切注意啦!关于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核发取消后续问题

家装电工最全开关接线图,单控、双控、三控,赶紧收藏吧!

记住三条线永远不触电!来科普一下用电小常识!

零序、负序、正序还傻傻的分不清楚?一张图让你学明白!

【供配电知识】配电箱的内部结构解析,谁看谁懂!!!

测绝缘,看完这篇就够了!

最全电表接线图,初学电工必看,抓紧收藏吧!

一个万用表,搞定所有元器件检测!

电动葫芦如何正确接线

家用漏电开关跳闸最简单的检修方法

你知道怎么区分感应电和漏电吗?

电线那么多,今天教你全认清!

电流互感器的四种接线方法

在学习PLC的过程中经常会有说到数据类型这个概念,那到底什么是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有什么作用?在西门子200系列PLC中的数据类型有哪些?这些都是学习西门子PLC不等不掌握的内容?

那到底什么是数据类型呢?数据类型又有什么作用呢?

数据类型是用来描述数据的长度(即二进制的位数)和属性的。在PLC中数据类型主要的作用在三方面:

一是对指令的选择,比如一个加法运算来讲,师使用整数的加法指令,还是使用双整数的加法指令或是使用实数的加法指令。

二是对存储器的寻址方式,数据类型的不一样,表示数据的大小也不一样,因此在选择存储器进行数据存储时要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寻址,如以字节的方式寻址,字的方式寻址或是双字的方式寻址

三是决定了数据的显示方式,同样的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存储器存储的数据,你可以是ASCAII的方式进行显示,也可以是十进制的方式现在,同样一个32位的二进制数存储器存储的数据,你可以是双整数的方式显示,也可以是浮点数的方式显示,那具体是什么显示,就取决于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分类比较多,在西门子的PLC中,数据类型分为基本的数据类型、复杂的数据类型、参数数据类型、系统数据类以及硬件数据类型等,但对于S7-200系列的PLC来说,只支持基本的数据类型,那这里就先给大家介绍下基本的数据类型。

(1)BOOL:数据类型布尔,取值范围为0或是1,表示的是开关状态的断开或是接通,程序中的寻址方式以为的方式进行寻址如M0.0.对应的指令为触点或是线圈指令。

(2)Byte:数据类型字节, 8位的二进制数存储器,取值范围0~255,对存储的寻址方式为字节的方式进行寻址如VB0.对应使用的指令如MOV_B、WAND_B等。

(3)WORD:数据类型字,16位的二进制数存储器,取值范围0~65535,对存储器的寻址方式为字如VW10,对应使用的指令如MOV_W、WAND_W等。

(4)DWORD:数据类型双字,32位的二进制数存储器,取值范围0~4294967295,对应的寻址方式为双字的寻址方式,如MD0.对应使用的指令有MOV_D、WXOR_D、ROL_D等

(5)INT:数据类型整数,16位二进制数存储器,取值范围-32768~32767,与WORD的区别在于WORD存储的是无符号数,而INT存储的是有符号的数,存储器的最高位表示符号位,0表示整数,1表示负数,后面的15位二进制数表示数据的大小,寻址方式也是以字的方式进行寻址,如:MW0.支持的指令有ADD_I、SUB_I等。

(6)DIN:T数据类型双整数,32位二进制数存储器,取值范围-214783648~214783647,与DWORD的区别在于DWORD存储的是无符号数,而DINT存储的是有符号的数,存储器的最高位表示符号位,0表示整数,1表示负数,后面的31位二进制数表示数据的大小,寻址方式也是以字的方式进行寻址,如:MD0.支持的指令有ADD_DI、SUB_DI等。

(7)REAL:数据类型为实数(又名浮点数),32位二进制数存储器,取值范围为-3.402823E+38~-1.175495E-38(负数)1.175495E-38~3.402823E+38(正数)寻址方式为以双字的格式寻址,如VD100.实数的存储方式为32位单精度数表示,由一位符号位,八位指数位和二十三位尾数位构成,如下所示:

(8)ASCII:数据类型字符或ASCAII。一个ASCAII需要8位二进制数存储器,一个汉字需要占用2个字节的存储器空间,寻址方式为字节选择,如:字符‘A’。存储到VB0中,则VB0的值存储内容为:

(9)string:数据类型字符串,字符串是有多个字符构成的,每个字符需要占用一个字节的存储空间,字符串存储器时,第一个字符表示的是字符串中的字符个数,如字符串”SMART”,存储到VB10中,则存储格式如下所示:

看看我们的广告吧

此处按一下又不会怀孕
还能经常普及一些好玩的电工知识
点击右上

分享到:

QQ空间

朋友圈

点击

查看资料,免费关注

  部分文章精选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我们注重分享。若未能找到作者和原始出处,还望谅解,如原作者看到,欢迎联系小编(可发邮至314377032@qq.com或直接在公众号留言),小编会在后续文章声明中标明。如觉侵权,小编会在第一时间删除。谢谢!!

您看此文用

·

秒,转发只需1秒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