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300多款工控设计工具百度网盘下载 | 干货

楼主(2024-03-28):
还在为设计过程中,找不到合适的设计工具苦恼吗?小阿畅精心整理了常见和不常见的合计300多款设计工具百度网盘下载。

现在您只需要往工程客的后台发送“7”,按步骤操作,小阿畅立马会把这套干货资料的下载方式发送给您!

1设计工具下载常用设计工具

     公式计算器

     功率修正

    钢丝绳选择计算

    给排水计算工具集 v2.1

    各种管道水力计算

     高数计算器

    钢结构施工下料软件

    调节阀计算

    单位换算器

     爆炸极限

    保温计算小软件

    steel-钢结构应力查询

    H型钢重量计算

    压缩比计算

     旋臂吊

    型钢构件设计软件

    削边销参考计算

    天圆地方

    速度计算器2

     水力计算

    水管、风管沿程阻力计算程序 v3.0

    实用计算器

    湿空气热物性计算

    平面机构设计与分析

    挠度计算

    材料重量计算

     表面粗糙度與單位換算

    跨棒距计算

    清洁度计算

    欧II排放计算

     主梁拱度设计

    主梁、端梁、小车架结构计算程序

    蒸汽系统管径计算0420

    压缩弹簧设计

    形状位置公差-加工方法

     型钢理论重量

    型钢参数与计算

    五金手册

    蜗轮滚刀设计计算

    弯矩应力计算表

     砂轮床生直线度

    切削速度计算公式

    内压弯头计算

    令人叫绝的EXCEL函数功能

    立柱稳定性验算

    立铣刀选用表

     卷筒智能计算

    卷筒强度计算

    结构计算小全

    加工中心切削参数表

    加工余量计算

     几何体计算表

    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卡片

    换热器计算书

    焊材消耗定额计算表

    国内外常用钢钢号对照表

     光滑极限量规设计计算表

    管材计算软件

    工字钢、槽钢、圆钢规格重量

    工艺评定表格

    钢构件计算程序小全

     钢材性能表

    干燥计算

    封头重量和容积计算

    仿形气割对照表

    电机功率与扭矩计算

     弹性挡圈

    冲模设计展开计算器

    常用资料

    常用模具钢

    常用金属材料密度表,包括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及其合金材料的密度

     常用金属材料密度表

    常用混凝土配合比

    常用材料理论计算表

    常用材料规格性能表

    常用材料的弹性模量及泊松比

     材料预算及五金手册(第一版)

    标准件价格

    壁温计算

    泵计算书

    保温计算方法

     H型钢规格

    Excel公式应用大全

    NOVEX切削数据估算

    连杆机构设计小程序

    泵国标效率

    多功能单位换算工具

    公制螺纹参数及三针测量值计算工具

    角度换算工具

    螺栓设计工具

    连接件计算工具

    平面机构设计与分析软件

    液压设计公式

    圆柱螺旋弹簧设计计算

    单相异步电机设计

    弹簧设计

轴承设计工具

    轴承型号大全及用户手册 3.0

    轴承寿命计算

    滑动轴承

    滚动轴承

    轴功率计算

齿轮设计工具

    齿轮计算2

    齿轮计算9.5版

    齿厚换算

    齿厚换算SN2.0.0

    齿轮计算(ISO 1328)

    齿轮计算-二合一

    齿轮计算设计

    高变位齿轮计算

    角变位齿轮计算

    直齿齿轮副参数以及单齿精度计算

    弧齿轮计算

    渐开线函数计算1.0

    渐开线任意圆齿厚Sfn

    内啮合变位齿轮计算

    变位斜齿轮测算

    奇数齿轮外径测量

    公法线计算

    直齿圆柱齿轮设计计算

    直齿轮计算

    直(斜)齿锥齿轮设计

    圆柱齿轮测量尺寸计算

    外啮合圆柱齿轮传动设计计算

    外齿轮插齿剃齿验算

    汽车差速齿轮计算程序

    内齿轮插齿顶切验算

    交错轴斜齿轮传动计算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各种齿轮及链轮几何参数计算小软件

    反渐开线函数

    齿轮计算程序

    齿轮齿条传动计算

    齿轮常用材料及其力学性能

    齿轮参数计算

    齿轮

    超越离合器设计

    Wheel齿轮设计计算系列程序

    NGW行星齿轮减速器设计系统

    机械工程师助手--渐开线齿轮及其相关计算

    极速版减速器设计及齿轮参数计算系统4.0

    减速器设计及齿轮参数计算系统 5.0

    渐开线齿轮计算

    SplineDesgin

    公法线长度计算1.0

    齿厚、M值、变位系数、公法线长度换算

    齿厚换算2.0

    齿轮参数及强度计算

    圆柱齿轮计算

    公法线、量棒距及上下偏差

    圆柱齿轮测量尺寸

连接件设计工具

    圆柱螺纹量规

    螺栓重量计算

    螺栓联接

    计算螺栓螺母垫片重量的程序

    公制螺纹

    美制粗螺紋

    螺纹标准大全

    螺丝攻牙钻孔径和滚造径对照表

    螺栓扭矩标准

    螺栓拧紧力矩计算

    螺栓、螺母、垫圈重量及长度选择

    钢管法兰设计和螺栓设计

    连接件质量计算

    螺栓及板厚设计

传动设计工具

    传动比

    链传动

    减速器传动比分配gearatio

    传动轴校核程序设计

    V带传动

    锥齿轮传动设计计算

    圆柱蜗杆传动设计

    蜗杆传动

    三角皮带轮参数表

    皮带输送机出力和电动机功率计算软件

    皮带轮中心距计算公式

    内齿轮传动计算及插齿刀验算

    链轮齿廓设计

    链轮参数计算

    带轮设计计算

    传动减速比计算公式

    链传动设计

    链轮参数计算软件

    链轮的计算

    链轮计算

    传动比

钣金设计工具

    钣金展开件计算

    钣金展开计算

    金林钣金展开软件 V1.7 CAD版

    钣金展开计算系统 7.1

键设计工具

    轴和键的强度计算

    键与弹簧设计

    键校核

    花键计算

    花键参数计算器

    花键强度校核程序

    花键计算

    渐开线花键参数计算程序

    渐开线花键计算

起重机设计工具

     01【起重机工作级别选择】

     02【起重机主梁截面选择】

     03【起重机行走电机选择】(3合1电机)

     LDA单梁葫芦桥式起重机的设计软件

     起重机制造和安装成本估算及投标价格速算表

     起重机起升机构计算

工时计算工具

    清渣工时制订表

    平焊工时计算工作表

    刨床工时定额

选型工具

    12款设计选型软件

    上银科技产品样本选型软件

    亚德客AirTAC工厂自动化零部件选型软件

    hitop气动元件选型软件

    东莞上隆工厂自动化零件电子选型软件

    基恩士工业自动化产品选型工具

    常州市莱吉减速机选型系统

    博格思众网上选型系统

    kosmek高世美精密液压气动元件选型软件

    Tohatsu机械标准零件选型软件

    上海连成水泵选型软件

    昆山宾利减速机选型系统

    无锡市贯擎异传动减速机选型系统

    camozzi(康茂盛)气动元件选型软件

    施耐德易选通电气产品选型软件

    欧姆龙工控产品综合样本选型软件

    张工选型-工业自动化选型软件

    东方马达选型软件

    丹佛斯Coolselector®2制冷设备零部件选型软件

    格兰富水泵选型软件

    Optimiser风扇选型软件

    汉钟压缩机选型软件

    亿利达Smart Air风机选型软件

    电缆选型专家

    SMC电缸选型软件

    SMC气动选型软件

    SMC真空吸着搬运系统选型软件

    THK导轨选型软件

    THK导轨3D选型软件

    FESTO PositioningDrives 定位驱动系统气缸选型软件

    湖北行星减速机选型软件

    台达伺服马达选型软体

    博世力士乐IndraSize驱动器选型软件

    轴承型号查询软件

    公差速查手册软件版

    钣金展开计算系统

    传动轴校核程序设计软件

    Machining数控仿真软件

    同步轮计算小软件

    形状位置公差-加工方法和精度等级计算软件

    轴承寿命计算软件

    螺栓设计软件

    链轮齿廓设计软件

    单相异步电机设计软件

    V带传动计算软件

    等油耗法功率校正软件

    弹性挡圈尺寸表软件

    锥齿轮传动设计计算软件

    汽车差速齿轮计算程序软件

    圆柱蜗杆传动主要参数搭配推荐表

    常用金属材料密度查询软件

    普通螺纹名义尺寸速查软件

    三角皮带轮选型工具

    螺栓扭矩标准查询工具

    轴承选型工具

    焊接焊条型号自动选择软件

    立铣刀选型工具

    Festo ProPneu 优化元件选型计算

    SMC导杆缸选型软件

    THK 3D模型选型软件

    THK产品目录选型软件

    东方电机选型软件

    南通-风机选型软件

    风管快速选取软件

    大地球机电博士选型计算综合软件

    常用集成电路查询选用系统

    MAXON电机选型软件

    弹簧设计计算选型软件

    选型软件-FX系列PLC

    电小二元件选型工具正式版3.0

    创日精工减速机选型软件

    电缆大小选择计算软件

    安川伺服电机选型软件SigmaJunmaSize

    旋风除尘器选型软件

    安全阀选型计算软件

    中央空调销售展示软件

    风管快速选取

    管路选型计算

    焊接材料选择

    南通-风机选型软件

查询工具

    gongchapeihe1.3.6

    钣金设计手册(软件版)

    常用材料重量计算

    常用形位公差查询软件

    钢材密度查询器

    工程材料手册(非金属卷)软件版V1

    公差查询

    机械工程师电子手册

    机械工业常用材料数据库

    机械加工工艺手册(软件版)

    小新实用五金手册2009

    实用五金计算软件

    新五金手册修改版(增加H型钢子目)

    轴承型号对照

    注射模具和注射塑料模具工艺技术资料汇总

    小新实用五金手册2008

    常用公差与配合查询

    法兰标准查询

    风管局部阻力计算

    风管内风速与风阻计算

    工程常用资料

    鼓风机型号查询

    管路损失(参考)

    五金手册Hardware

    型钢截面特性查询及计算工具

    直线度、平面度公差

    电工技术手册(软件版)

    Tolerance机械公差查询工具 5.701

    ISO 1328

    等油耗法功率校正

    机油泵计算

    平行度、垂直度、倾斜度公差

    同轴度、对称度、圆跳动和全跳动公差

    圆度、圆柱度公差

图形工具

    cad教育版戳记专杀软件

    DraftSight

    edrawings2012

    翰文平面图制作软件 11.10.5.502

    几何图形面积计算

    平面图制作

    尧创拼图打印中心 v1.2012.3.13 企业版

    CAD看图说话

    MiniCADSee

    SWCADSee

CAD插件工具

    Active DWG DXF Converter

    AutoCAD DWG to DWF Converter

    DWG2Image Converter

    DWGSee

    DWGSee Pro 2012

    FlashDWG--DWG to Flash Converter

    PDF to DWG Stand-Alone version

    PDFIn PDF to DWG Converter

    SolidWork的BOM自动汇总工具DDBOM2011

    UniteDraw2010试用版

    UniteDraw2011(Try)

    华途 AXCAD 2008 机械

    通用CAD图纸文件管理软件 5.9.2

    尧创CAD 2010机械版 2010增强版

    尧创CAD机械版 7.0

    中望CAD 2012教育版

    中望CAD+ Beta版

格式转换工具

    Acme CAD Converter 8.2.7.1354 汉化版

    鹏宇成DWG批转PDF工具 2.2.1

    阿拉伯数字转换成中文大写

    坐标转换

其它工具

    casio计算器

    CutLeader 专业套料切割编程软件 2.3.8

    Machining数控仿真软件2011 V1.2.4.7

    NestLeader套料排版软件中文版 2.5

    NOVEX切削数据估算

    泵国标效率

    管路损失(参考)

    流量计算

    平衡量计算

    求比转速

    水和水蒸气流量计算程序

    叶轮切割

    轴功率计算

    水力损失计算公式

    水力计算

    大小写换算

    筏板冲切验算

    温度换算

    华中数控DNC通讯软件计算机端安装包

    机械专业英语词典

    全站仪模拟软件

    数控机床仿真器

    通信用钢绞线、铁线、电力用钢芯铝绞线长度重量互算工具 V1.0

    GSK数控模拟软件单机版(980TDa)V1.0.0.0222

    工程常用资料工具书

    PCB常用单位换算 5.4

    直角弯曲展开长度计算

    锥度计算

    叶轮切割

    圆台螺旋箍筋长度计算

    链轮的计算

    求比转速

    全能计算器

    水力计算

    四杆机构

    天方地园放样程序

    单位换算

    强度计算

    切削速度计算

2模型下载非标设备模型

    100套工业自控设备完整三维模型,设备、整机、装置、机构、系统

    19套非标自动化设备三维模型

    20套非标设备三维模型

    机械手、机器人、运输机、焊接机

    直升机、飞行器、摩托车、发动机

在工程客后台回复“7”,按步骤操作,小阿畅立马会把这套『干货资料』发送给您!

注:以上资料均由本号从网络公开资料收集整理而成,所有资料版权归原公司、机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