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讲解FX系列PLC输入输出与辅助继电器 工控资料窝 1 ...
深度讲解FX系列PLC输入输出与辅助继电器 工控资料窝 11月30日 图片

楼主(2024-03-28):
工控课堂
工控课堂【www.gkket.com】工程师必备网站
添加微信:gkket123 加入500人微信群
电气工控自动化-超万元免费资料
点我免费下载
(DownLoad)
PLC是在继电器控制路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电器控制线路有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而PLC内部也有类似的器件,由于这些器件以软件形似存在,故称为软元件。PLC程序由指令和软元件组成,指令的功能是发出命令,软元件是指令的执行对象,比如,SET为1指令,Y000是PLC的一种软元件(输出继电器),“SET Y000”就是命令PLC的输出继电器Y000的转台变为1。由此可见,编写PLC程序必须了解PLC的指令级软元件。
PLC的软元件很多,主要有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数据寄存器和常数等。三菱FX系列PLC分很多子系列,越高档的子系列,其支持指令和软元件数量越多。
输入继电器(X)和输出继电器(Y)
(1)输入继电器(X)
输入继电器用于接受PLC输入端子送入的外部开关信号,它与PLC的输入端子连接,其表示符号为X,按八进制方式编号,输入继电器与外部对应的输入端子编号的相同的。三菱FX3U-48MR/ES-A型PLC外部有8个输入端子,其编号为X000~X007、X010~X017、X020~X027,相应的内部也有24个相同编号的输入继电器来接收这样端子输的开关信号。
一个输入继电器可以有无数个编号相同的常闭触点和常开触点,当某个输入端子(如X000)外接开关闭合时,PLC内部相同编号输入继电器(X000)状态变为ON,那么程序中相同编号的常开触点处于闭合,常闭触点处于断开。
(2)输出继电器(Y)
输出继电器(常称输出线圈)用于将PLC内部开关信号送出,它与PLC输出端子连接,其表示符号为Y,也按八进制方式编号,输出继电器与外部对应的输出端子编号是相同的。三菱FX3U-48MR/ES-A型PLC外部有24个输出端子,其编号为Y000-¥007、Y010-1017、Y020~Y027,相应地内部有24个相同编号的输出继电器,这些输出继电器的状态由相同编号的外部输出端子送出。
一个输出继电器只有一个与输出端子连接的常开触点(又称硬触点),但在编程时可使用无数个编号相同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当某个输出继电器(如Y000)状态为ON时它除了会使相同编号的输出端子内部的硬触点闭合外,还会使程序中的相同编号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
三菱FX系列PLC支持的输入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如图表所示
辅助继电器(M)
辅助继电器是PLC内部继电器,它与输入、输出继电器不同,不能接收输入输入端子送来的信号,也不能驱动输出端子。辅助继电器表示符号为M,按十进制方式编号,如M0~M499、M500~M1023等。一个辅助继电器可以有无数个编号相同的常闭触点和常开触点。
辅助继电器分为四类:一般型、停电保持型、停电保持专用型、特殊用途型。
(1)一般型辅助继电器
一般型(又称通用型)辅助继电器在PLC运行时,如果电源突然停电,则全部线圈状态均变为OFF。当电源再次接通时,除了因其他信号而变为ON的以外,其余的仍将保持OFF状态,它们没有停电保持功能。
三菱FX3U系列PLC的一般型辅助继电器点数默认为M0~M49,也可以用编程软件将一般型设为停电保持型,设置方法如图所示,在 GX Works2软件的工程列表区双击参数项中的“PLC参数”,弹出参数设置对话框,切换到“软元件”选项卡,从辅助继电器一栏可以看出,系统默认M500(起使~M1023(结束)范围内的辅助继电器具有锁存(停电保持)功能,如果将起始值改为550,结束值仍为1023,那么M0~M50范围内的都是一般型辅助继电器。
从图所示对话框不难看出,不但可以设置辅助继电器停电保持点数,还可以设置状态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和数据寄存器的停电保持点数,编程时选择的PLC类型不同该对话框的内容有所不同。
(2)停电保持型辅助继电器
停电保持型辅助继电器与一般型辅助继电器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具有停电保持功能,即能记忆停电前的状态,并在重新通电后保持停电前的状态,FX3U系列PLC的停电保持型辅助继电器可分为停电保持型(M500=M1023)和停电保持专用型(M1024-3071),停电保持专用型辅助继电器无法设成一般型。
下面以图来说明一般型和停电保持型辅助继电器的区别。
图(a)程序采用了一般型辅助继电器,在通电时,如果X000常开触点闭合,辅助继电器M0状态变为ON(或称M0线圈得电),M0常开触点闭合,在X000触点断开后锁住M0继电器的状态值,如果PLC出现停电,M0继电器状态值变为OFF,在PLC重新恢复供电时,M0继电器状态仍为OFF,M0常开触点处于断开。
图(b)程序采用了停电保持型辅助继电器,在通电时,如果X000常开触点闭合,辅助继电器M600状态变为ON,M600常开触点闭合,如果PLC出现停电,M600继电器状态值保持为ON,在PLC重新恢复供电时,M600继电器状态仍为ON,M0常开触点处于闭合。若重新供电时X001触点处于开路,则M600继电器状态为OFF。
(3)特殊用途型辅助继电器
FX3U系列中有512个特殊辅助继电器,可分成触点型和线圈型两大类。
①触点型特殊用途辅助继电器
触点型特殊用途辅助继电器的线圈由PLC自动驱动,用户只可使用其触点,即在编写程序时,只能使用这种继电器的触点,不能使用其线圈。常用的触点型特殊用途辅助继电器如下。
M8000:运行监视a触点(常开触点),在PLC运行中,M8000触点始终处于接通状
M8001:为运行监视b触点(常闭触点),它与M8000触点逻辑相反,在PLC运行时,M8001触点始终断开。
M8002:初始脉冲a触点,该触点仅在PLC运行开始的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以后周期断开。
M8003:为初始脉冲b触点,它与M8002逻辑相反。
M8011、M8012、M8013和M8014分别是产生10ms、100ms、1s和1min时钟脉冲的特殊辅助继电器触点。
M8000、M8002、M8012的时序关系如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PLC运行(RUN)时,M8000触点始终是闭合的(图中用高电平表示),而M8002触点仅闭合一个扫描周期,M8012闭合50ms、接通50ms,并且不断重复。
②线圈型特殊用途辅助继电器
线圈型特殊用途辅助继电器由用户程序驱动其线圈,使PLC执行特定的动作。常用的线圈型特殊用途辅助继电器如下。
M8030:电池LED熄灯。当M8030线圈得电(M8030继电器状态为ON)时,电池电压降低发光二极管熄灭。
M8033:存储器保持停止。若M8033线圈得电(M8033继电器状态值为ON),PLC停止时保持输出映象存储器和数据寄存器的内容。以图所示的程序为例,当X00常开触点处于断开时,M8034辅助继电器状态为OFF,X001-x003常闭触点处于闭合使Y000~Y002线圈均得电,如果X000常开触点闭合M8034轴助继电器状态变为ON,PLC马上让所有的输出线圈失电,故Y000~Y003常闭触点任处于闭合。
M8034:所有输出禁止。若M8034线圈得电(即M8034继电器状态为ON),PLC的输出全部禁止。
M8039:恒定扫描模式。若M8039线圈得电(即M8039继电器状态为ON),PLC按数据寄存器D8039中指定的扫描时间工作。
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
重要通知
想加入电气工控自动化技术交流群
请添加班长为好友
并备注:地区-行业-姓名昵称获取进群资格。
电气工控自动化专业专注分享
分享到朋友圈,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吧
——————————————————————
▣ 来源:网络-百度文库,侵删!
▣ 声明:我们尊重原创。文字图片视频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部分文章推送时因种种原因未能与原作者联系上,若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联系我们删除处理(联系17621634088-微信同号),我们只做分享之用,不用于商业。
她们都关注了,你还等什么?
猛戳阅读原文,开启电气工控自动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