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A技术 | 变频器 FR-A800系列功能介绍及使用方法(6)

楼主(2024-03-2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又见面啦!

欢迎收看《菱机妙用》栏目!

本栏目将邀请三菱电机自动化的顶尖专家&资深工程师主笔,以图文并茂加以短视频的形式,生动讲解涵盖控制产品、驱动产品、机器人......乃至全系列FA主流产品。新功能、常用功能和典型应用,你想要的全都有!

本期看点

    变频器 FR-A800系列停止方式选择功能

    变频器 FR-A800系列参数恢复初始值设置功能

看点一

变频器 FR-A800系列

停止方式选择功能

功能概述

A800变频器有两种不同的停止方式,即减速停止和自由运行停止。减速停止是电机停止时以参数设定的减速时间停止,而自由运行停止,指的是停止时变频器切断输出,电机不受变频器控制,按负载惯性自由运行停止。

视频介绍

本视频主要介绍A800变频器两种不同停止方式的区别和使用方法,通过观看本视频,用户可以掌握A800变频器停止方式的设置方法。

A800变频器停止方式选择功能的作用

① 变频器有两种不同停止方式,可以满足客户不同设备工艺需求的要求。

② 停止方式选择是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对于负载惯性较大的设备,选择减速停止可控制电机慢速停止,避免设备在停止过程中自由滑行而造成碰撞。

电机减速停止设置方法

① 停止方式选择:以FR Configurator2软件设置为例,将变频设置为PU模式,打开FR Configurator2,停止选择参数Pr.250设置为9999,停止方式选择减速停止。

② 设置减速时间,Pr.8参数设置为10(停止减速时间10秒)

③ 将参数写入到变频器,启动电机,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按STOP键停止电机,电机转速随输出频率逐渐下降至停止。

自由运行停止设置方法

① 变频器设置为PU模式,打开FR Configurator2,通过停止选择参数Pr.250,设置停止时变频器停止输出时间Pr.250=0.5

② 将参数写入变频器,启动电机,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按STOP键,停止0.5秒后变频器切断输出,变频器没有频率指令输出,电机失电后自由滑行,按负载的惯性自由运行直到停止。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535541351023738880

看点二

变频器 FR-A800系列

参数恢复初始值设置功能

视频介绍

本视频以三菱电机变频器A800为例简单介绍参数清除及初始值恢复功能。

参数清除和参数全部清除最主要的区别:

参数清除:不会将矫正参数,端子功能选择等参数恢复至初始值。

参数全部清除:将含矫正参数,端子功能选择在内的所有可以清除的参数均恢复至初始值。

设定Pr.CLR 参数清除,ALL.CL 参数全部清除 = “1” 时,参数恢复到初始值。(Pr.77 参数写入选择 = “1” 时无法清除参数。)

设定值

内容

Pr.CLR

参数清除

ALL.CL

参数清除

   初始显示(不执行清楚)

将校正参数,端子功能选择参数等之外的参数恢复至初始值。

   含校正参数,端子功能选择参数在内,

   所有可以清除的参数均恢复至初始值。

操作步骤

参数清除

①运行模式变更

按PU/EXT键切换到PU运行模式。[PU]亮灯

② 参数设定模式

参数清除功能设定需要进入参数设定模式,进入方法为:重复点按MODE键,直到屏幕左边出现P.和一个点。

③ 参数选择

将M旋钮逆时针往回拨,直到屏幕上显示Pr.CLR,这个就是参数清除。点按SET键,确认,进入参数清除确认画面。

④ 参数清除

将M旋钮从0转到1,然后点按SET键确认执行在等待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发出蜂鸣声,屏幕上交替显示1和Pr.CLR,说明参数清除执行完毕。

参数全部清除

参数全部清除是是参数清除的后一个项目,他的使用方法和参数清除类似:

①将M旋钮逆时针往回拨,直到屏幕上显示ALL.CL。点按SET键,确认进入参数全部清除确认画面。

② 将M旋钮从0转到1,然后点按SET键确认执行。在等待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发出蜂鸣声,屏幕上交替显示1和ALL.CL,说明参数全部清除执行完毕。

参数清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及解决

在EXT模式下,如果我们想执行参数清除,会发现变频器会报错(Er4)。说明在外部模式下不能使用该功能。

即使我们处于PU模式,如果变频器正在输出,此时如果我们点按SET键,同样无法使用该功能。

因此,使用该功能的两个条件是:

①变频器必须处于停止状态

②变频器必须处于PU状态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535539401058254850

更多实用技术视频

点击以下图标进入

【bilibili】

学起来!

积累助力成长,学习创造价值!未来将持续讲解三菱电机的FA系统相关产品。您在实际操作时有哪些疑惑,或者有哪些产品或功能需要了解,欢迎留言建议!敬请继续关注《菱机妙用》技术短视频!所有视频版权归三菱电机自动化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