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A技术 | 运动控制产品模拟仿真和控制模式切换功能的使用技巧

楼主(2024-03-2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又见面啦!

欢迎收看《菱机妙用》栏目!

本栏目将邀请三菱电机自动化的顶尖专家&资深工程师主笔,以图文并茂加以短视频的形式,生动讲解涵盖控制产品、驱动产品、机器人......乃至全系列FA主流产品。新功能、常用功能和典型应用,你想要的全都有!

本期看点

    伺服系统 FX5-40SSC 通过GX-WORKS3软件来实现模拟功能

    伺服系统 Q172DSCPU 实模式切换高级同步模式的操作

看点一

伺服系统FX5-40SSC通过

GX-WORKS3软件来实现模拟功能

视频介绍

通过GX-WORKS3软件模拟功能,在没有连接模块和伺服的情况下,可以监控各轴的状态及程序和参数是否设置正确,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本视频主要讲解FX5-40SSC模块通过GX-WORKS3软件来实现模拟功能的步骤。

操作步骤

① 打开GX-WORKS3软件打开已编辑好的指令生成轴程序,点击【调试】-【模拟】-【系统模拟】-【起动】

② 点击【添加系统】,出现工程名是之前的指令生成轴控制程序,然后点【确定】, FX5-在40SSC-S型号前面方框打勾,然后点下面的【开始】

会出现模拟小窗口。有报警灯闪烁,没有关系,稍后会进行复位,最小化窗口。

③ 然后再点击调试,再点击[模拟]-[系统模拟]-[连接目标设置],弹框点击【连接】

再点击软件主菜单【在线】-【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全选】

*特别要注意,指令生成轴程序和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方框需要手动打勾。

然后点击【执行】

*本视频中指令生成轴样例程序名为“指令生成轴正式测试程序”

④ 点击导航栏中的【模块信息】-【FX5U-40SSC 】-【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选项】进入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功能界面

再点击【简单运动控制监视频】-【模块监视】-【轴监视】

进入界面后,监视类型选择指令生成轴,看到状态显示待机,监视画面链接成功。

⑤回到程序界面,点击【在线】-【监视】-【监视模式】

●强制导通M0中间继电器实现PLC就绪及全轴SON请求

●强制导通M12中间继电器,执行JOG速度写入

●强制导通M13中间继电器,执行反转JOG运行

●打开之前的轴监视画面,看到MD.26 状态显示JOG运行中,MD.20进给值有变化,模拟功能实现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645678281521987585

看点二

伺服系统Q172DSCPU实模式

切换高级同步模式的操作

视频介绍

本视频主要介绍Q172DSCPU模块的切换高级同步控制方式的工程写入的方法。

操作步骤

Q172DSCPU分为虚模式切换方式和高级同步控制方式两种运行方式。

由于虚模式切换方式直接写入高级同步控制方式的工程时,需要连接CPU确认运行方式。

① 打开MT Developer2软件,点击[在线]—[从运动控制CPU读取]

●系列选择中选择Q系列,连接目标设置中确认一下计算机侧I/F中是否选择USB,多CPU设置中是否选择2号机,然后点击[通讯测试]确认通讯状态。

●读取PLC参数加程序读取

此时会出现一些提示,如未设置,点击“是”即可。

② 确认、更改CPU设定的运行模式

如当前CPU为虚模式切换方式,写入高级同步控制模式的工程时,软件会提示运行方式不同。

此时,回到之前的虚模式切换方式的工程中,打开【在线】-【CPU运行方式更改】,确认当前的运动CPU型号和当前所处的运行方式,然后将运行方式更改为高级同步控制方式,将运动CPU断电上电。

③ 写入高级同步模式工程

打开【在线】—【写入至可编程控制器】,选择需要写入的项目,执行写入,即可把高级同步模式的工程正常写入到PLC中。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645679600680927237

更多实用技术视频

点击以下图标进入

【bilibili】

学起来!

积累助力成长,学习创造价值!未来将持续讲解三菱电机的FA系统相关产品。您在实际操作时有哪些疑惑,或者有哪些产品或功能需要了解,欢迎留言建议!敬请继续关注《菱机妙用》技术短视频!所有视频版权归三菱电机自动化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