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 模拟量模块读取数据程序编写

楼主(2024-03-28):
模拟量模块工作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模数转换器(A-D转换),将模拟量信号转换成数字量信号。并且以二进制补码的形式表示,占用两个字节,共16位,最高位为符号位。

16位二进制补码表示的数值范围是-32768~+32767,但模块的测量范围却不与数值范围相同。

测量范围为-27648~+27648,比如测量的电压为±10V,那么对应关系就是:

    -10V=-27648

    +10V=+27648

数值范围与测量范围的不同,可以表示当传感器输入信号超限时的数据,这样CPU就能对故障进行诊断。

下表是输入信号与转换的数字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1、模拟量值的规范化

无论外部的信号是什么(温度、压力、流量、速度),这些信号经模块转换后都用-27648~+27648范围的整数表示,这个整数没有单位,更不容易记忆。

我们在程序中使用模拟量时,如果程序中的数值和实际中的情况一致,那么将会更加方便。把无意义的数值转换成有实际意义的数据,就是模拟量的规范化。

2、SCALE指令

在经典STEP7软件中通过库的方式,提供规范化程序模块,在博途中把这些常用的功能块做成了指令。

SCALE指令就相当于经典STEP7中的FC105,用法相同。

示例:利用压力传感器通过4-20mA信号,采集压力值,压力变送器量程0~0.6MPa,如果利用SCALE指令采集模拟量数据,如下图所示:

    IN:模拟量数据地址,在硬件组态中可查到具体地址,以%IW开头(与经典STEP7不同)。

    HI_LIM:量程上限,本示例为压力变送器上限量程0.6,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LO_LIM:量程下限,本示例为压力变送器上限量程0.0,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RET_VAL:错误代码,当转换出错时可根据代码提示查找错误。

    OUT:转换值,通过指令规范化后的实际值,数据类型为浮点数。

    BIPOLAR:极性选择,0=单极性,1=双极性。

除了利用SCALE指令进行数据转换,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利用数学方法,构造出转换程序,博途中提供很方便的指令。

但是不建议这么做,既然有了SCALE指令再去自己写算法,显然这么做很浪费精力。这些指令经过了多次验证,肯定不会出问题,自己编写的程序,容易出差错。

在博途中增加了缩放SCALE_X和NORM_X标准化两个指令,也可以通过这两个指令进行规范化,但要比SCALE指令复杂点,可以试着自己编写。

3、循环采集

对于模拟量信号,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很大的波动,没必要在主程序中每个周期都扫描采集,可以利用循环中断,实现固定时间间隔进行采样。

新建一个组织块,类型选择为Cyclic interrupt(循环中断),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的时间间隔单位是μs,数值范围250~60000000(250μs~60s)

把我们编写的模拟量采集程序块,拖拽到循环中断OB30中,即可实现每隔500ms对模拟量进行一次采样。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