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300模拟量模块如何接线?

楼主(2024-03-28):
一、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

    模拟量输入简称模入或AI,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目前有三种规格型号,即8AI*12位模块、2AI*12位模块和8AI*16位模块。

    SM331主要由A/D转换部件、模拟切换开关、补偿电路、恒流源、光电隔离部件、逻辑电路等组成。A/D转换部件是模块的核心,其转换原理采用积分方法,被测模拟量的精度是所设定的积分时间的正函数,也即积分时间越长,被测值的精度越高。SM331可选四档积分时间:2.5ms、16.7ms、20ms和100ms,相对应的以位表示的精度为8、12、12和14。

    下图为SM331与电压型传感器的连接。L+和M接SM331的工作电源,电压型传感器的+端和-端分别接M+和M-。

    下图为SM331与两线制电流变送器的连接。两线制变送器输出的电流送到通道的接线端子上,注意,两线制变送器需要串一个工作电源进去。

    下图为SM331与四线制电流变送器的连接。变送器输出电流直接送到SM331通道的接线端子上,另外,变送器需要接工作电源L+和M。

    下图为8路16位模拟量输入模块即8AI*16位模块的接线图。

二、模拟量输出模块SM332。

    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用来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大小,可以用来调节一些调节阀的开度等。下面是有4个通道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的接线图:

三、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SM334。

    下图为4路模拟量输入和2路模拟量输出精度为8位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接线图。图中2号端子到13号端子为模拟量输入,有CH0、CH1、CH2、CH3共4个模拟量输入通道,可以接电压型或电流型输入;14号端子到19号端子为模拟量输出,有CH0和CH1两个模拟量输出通道,可以接电压型或电流型输出。

关注本号学习更多PLC编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