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模拟量应用(二)

楼主(2024-03-28):
一、模拟量模块、信号板的信号类型

模板型号订货号分辨率负载信号类型量程范围

模拟量输入

CPU 集成模拟量输入

10 位

0 ~ 10 V

0 ~ 27648

SM 1231 4 x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4HD32-0XB0

12 位 + 符号位

±10 V ,±5 V,±2.5 V

-27648 ~ 27648

0~20 mA,4~20 mA

0 ~ 27648

SM 1231 4 x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5ND32-0XB0

15 位 + 符号位

±10 V ,±5 V,±2.5 V,±1.25 V

-27648 ~ 27648

0~20 mA,4~20 mA

0 ~ 27648

SM 1231 8 x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4HF32-0XB0

12 位 + 符号位
±10 V ,±5 V,±2.5 V-27648 ~ 27648
0~20 mA,4~20 mA0 ~ 27648

SM 1234 4 x 模拟量输入/2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4-4HE32-0XB0
12 位 + 符号位
±10 V ,±5 V,±2.5 V

-27648 ~ 27648
0~20 mA,4~20 mA0 ~ 27648

SB 1231 1 x 模拟量输入

6ES7 231-4HA30-0XB0
11 位 + 符号位
±10 V ,±5 V,±2.5 V
-27648 ~ 27648
0~20 mA0 ~ 27648

模拟量输出

CPU 集成模拟量输出
10 位0~20 mA0 ~ 27648

SM 1232 2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2-4HB32-0XB0

14 位

±10 V

-27648 ~ 27648

13 位

0~20 mA,4~20 mA

0 ~ 27648

SM 1232 4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2-4HD32-0XB0

14 位

±10 V

-27648 ~ 27648

13 位

0~20 mA,4~20 mA

0 ~ 27648

SM 1234 4 x 模拟量输入/2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4-4HE32-0XB0

14 位

±10 V

-27648 ~ 27648

13 位

0~20 mA,4~20 mA

0 ~ 27648

SB 1232 1 x 模拟量输出

6ES7 232-4HA30-0XB0

12 位

±10 V

-27648 ~ 27648

11 位

0~20 mA

0 ~ 27648
二、用于模拟量换算的转换指令
NORM_X:标准化      使用“标准化”指令,通过将输入 VALUE 中变量的值映射到线性标尺对其进行标准化。可以使用参数 MIN 和 MAX 定义(应用于该标尺的)值范围的限值。     输出 OUT 中的结果经过计算并存储为浮点数,这取决于要标准化的值在该值范围中的位置。如果要标准化的值等于输入 MIN 中的值,则输出 OUT 将返回值“0.0”。如果要标准化的值等于输入 MAX 的值,则输出 OUT 需返回值“1.0”

SCALE_X:缩放     使用“缩放”指令,通过将输入 VALUE 的值映射到指定的值范围内,对该值进行缩放。当执行“缩放”指令时,输入 VALUE 的浮点值会缩放到由参数 MIN 和 MAX 定义的值范围。缩放结果为整数,存储在 OUT 输出中

三、硬件组态
     添加硬件组态:在项目数点击设备组态文件夹、此时会打开设备视图,添加和订货号一致的CPU后,在右侧选择任务卡--硬件目录--AI、AQ、AI/AQ,如下图所示:

按住鼠标右键拖至蓝框范围内,如下图所示:

双击添加好的模拟量模块后弹出属性、信息、诊断对话框,选择属性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往期相关内容:

S7-1200模拟量应用(一)

下期我们将分享涉及模拟量的实际案例哦!

请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