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300的模拟量小结

楼主(2024-03-28):
1.什么是模拟量?PLC是如何处理模拟量信号的?

模拟量:连续变化的量,如:压力,流  量,液位,温度等。

PLC本身只会处理数字量。

处理模拟量输入的过程:模拟量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模块AI——PLC的CPU。

其中传感器的作用是将实际值转换为电信号(0-10V的电压信号和4-20ma的电流信号),

AI模块是将电信号转换为数字量信号(0-27648或者-27648—+27648),这种数字量信号可以在CPU中被识别和显示。

这样就可以让PLC实现模拟量的转换和处理。

2.常用的标准模拟量信号有电压、电流和温度,如果是电压或者电流信号(转换的标准信号),可在S7—300中调用FC105库指令。温度比较特殊,不用FC105,可单独编程,具体的编程方法前面的笔记有详细教程,可以自行翻看。

3.西门子300的模拟量输入通道用PIW表示通道地址,例如PIW274,

模拟量输出通道用PQW表示通道地址,例如PQW256。

4.模拟量输出的控制过程:

PLC给出一个数值——AO模块的某个通道(转换成一个电信号)——能接受任何模拟量的设备,例如变频器。

5.FC105:模拟量输入的调用库指令,

   FC106:模拟量输出的调用库指令。

       模拟量很重要!!!后面将介绍PID控制,离不开模拟量,所以一定逻辑要捋清楚。       以上是今天的笔记内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