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300plc模拟量接线图

楼主(2024-03-28):
模拟量输入模块 SM 331;AI 8 x 16 位;(6ES7331-7NF00-0AB0)

接线:电压和电流测量

在测量电流时,使用相应的分流电阻将通道电压的电压输入并联。可将通道输入端子与相邻的连接器端子桥接。

示例:将端子 22 与 2 短接,端子 23 与 3 短接,可将通道 0 组态为电流测量。

在组态用于电流测量的通道上,将分流电阻连接到相邻的通道端子,以获得指定的精度。

6ES7331-7NF00-0AB0 图 6-1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电压测量

②背板总线接口

③电气隔离

④模数转换器 (ADC)

⑤等电位连接

接线:2 线制和 4 线制传感器

图 6-2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背板总线接口

②电气隔离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适用于 4 线制传感器的通道 0

⑤适用于 2 线制传感器的通道 7(具有外部电源)

⑥等电位连接

模拟输入模块 SM 331; AI 8 x 16 位;(6ES7331-7NF10-0AB0)

接线:电压和电流测量

通道 0 到 7 两侧可进行的连接

图 6-3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用于电压测量的连接

②等电位连接

接线:2 线制和 4 线制传感器

通道 0 到 7 两侧可进行的连接

图 6-4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2 线制传感器

②4 线制传感器

③等电位连接

模拟输入模块 SM 331;AI 8 x 14 位高速;同步;(6ES7331-7HF0x-0AB0)

接线:电压测量

图 6-7 方框图和接线图

接线:用于电流测量的 2 线制和 4 线制测量传感器

图 6-8 方框图和接线图

模拟量输入模块 SM 331, AI 8 x 13 位;(6ES7331-1KF02-0AB0)

接线:电压测量

图 6-10 方框图和端子图

①电压测量:(± 5V、± 10V、1 ... 5V 和 0...10V)

②电压测量(± 50 mV、± 500 mV、± 1 V)(请注意技术数据中定义的输入电阻)

③等电位连接

④内部电源

⑥逻辑和背板总线接口

⑦电气隔离

⑧多路转换器

⑨模数转换器 (ADC)

⑩电流源

接线:用于电流测量的 2 线制和 4 线制测量传感器

图 6-11 方框图和接线图

①4 线制传感器(0/4 mA 到 20 mA 或 ± 20 mA)

②2 线制传感器(4 mA 到 20 mA)

③等电位连接

④内部电源

⑥逻辑和背板总线接口

⑦电气隔离

⑧多路转换器

⑨模数转换器 (ADC)

⑩电流源

接线:2 线制、3 线制和 4 线制连接的电阻测量

以下可能的接线方式也适用于硅温度传感器和 PTC。

图 6-12 方框图和端子图

①2 线制连接。在 M 和 S 间插入桥接器(无线路阻抗补偿)。

②3 线制连接

③4 线制连接。不得为第四条线路接线(保持未使用)

④4 线制连接。将第四条线路路由到机柜中的端子板,但不接线。

⑤内部电源

⑦逻辑和背板总线接口

⑧电气隔离

⑨多路转换器

⑩模数转换器 (ADC)

⑪电流源

模拟量输入模块 SM 331;AI 8 x 12 位;(6ES7331-7KF02-0AB0)

接线:电压测量

图 6-13 方框图和接线图

接线:用于电流测量的 2 线制和 4 线制测量变送器

图 6-14 方框图和接线图

接线:阻性变送器或热电阻的 2 线制、3 线制和 4 线制连接

图 6-15 方框图和接线图

①4 线制连接

②3 线制连接(不补偿线路电阻)

③2 线制连接(不补偿线路电阻)

接线:带外部补偿的热电偶

使用内部补偿时,必须在 Comp+ 和 MANA 间进行桥接。

模拟输入模块 SM 331; AI 2 x 12 位;(6ES7 331-7KB02-0AB0)

接线:电压测量

图 6-17 接线图与方框图

接线:带外部补偿的热电偶
使用内部补偿时,必须在 Comp+ 和 MANA 间进行桥接。

图 6-18 接线图与方框图

接线:阻性变送器或热电阻的 2 线制、3 线制和 4 线制连接

图 6-19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4 线制连接

②3 线制连接(不补偿线路电阻)

③2 线制连接(不补偿线路电阻)

接线:用于电流测量的 2 线制和 4 线制测量变送器

图 6-20 接线图与方框图

模拟输入模块 SM 331; AI 8 x RTD;(6ES7 331-7PF01-0AB0)

接线:电阻和热电阻测量的 2 线制、3 线制以及 4 线制连接
通道 0 到 7 两侧可进行的连接

图 6-21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4 线制连接

②3 线制连接

③2 线制连接

④数模转换器

⑤背板总线接口

⑥模数转换器 (ADC)

图 6-22 未使用的通道

模拟输入模块 SM 331; AI 8 x TC;(6ES7 331-7PF11-0AB0)

接线:通过基准结的热电偶
如果热电偶通过调节为 0°C 或 50°C 的基准结接线,则所有 8 个输入都可作为测量通道使用。

图 6-26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通过基准结的热电偶

②基准结调节为 0°C 或 50°C例如,补偿盒(每个通道)或自动调温器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背板总线接口

⑤外部冷端比较

接线:带外部补偿的热电偶
使用这种类型的补偿,基准结上端子的温度由温度范围为 -25°C 到 85°C 的热电阻 Pt 100 确定(请参见端子 35 到 38)。

图 6-27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带外部温度补偿的热电偶

②背板总线接口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外部冷端比较

接线:带内部补偿的热电偶

使用这种补偿,模块记录连接器基准结中的温度。

图 6-28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将导体均衡到前连接器的热电偶

②背板总线接口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外部冷端比较

隔离式模拟量输入模块 SM 331, AI 6 x TC (6ES7331-7PE10-0AB0)

接线: 带内部补偿的热电偶

使用这种补偿,模块检测连接器基准结的温度。

①热电偶通过补偿导线(延伸)连接到前连接器

②背板总线接口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外部冷端比较(ADC 和电流源)

接线: 带外部补偿的热电偶
使用这种补偿类型,基准结端子上的温度将由温度范围为 -145 °C 到 +155 °C 的 Pt 100 气候型热电阻确定(请参见端子 35、36、39 和 40)。

图 6-33 外部补偿

①热电偶的外部温度补偿端子通过铜导线连接到前连接器上

②背板总线接口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外部冷端比较(ADC 和电流源)

接线: 通过基准结的热电偶
使用这种类型的补偿,需要将基准结端子的温度调节为 0 °C 或 50 °C。

图 6-34 基准结

①热电偶的参比接点端子通过铜导线连接到前连接器上

②背板总线接口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外部冷端比较(ADC 和电流源)

⑤基准结的温度调节为 0 °C 或 50 °C,例如,通过自动调温器或每个通道的补偿盒

接线: 电压输入

图 6-35 电压输入

①施加的输入电压

②背板总线接口

③模数转换器 (ADC)

④外部冷端比较(ADC 和电流源)

模拟量输出模块 SM 332;AO 8 x 12 位;(6ES7332-5HF00-0AB0)

接线:电压输出的 2 线和 4 线连接

下图描述了:

● 2 线制连接(对线路阻抗无补偿)和

● 4 线制连接(对线路阻抗有补偿)

图 6-41 接线图与方框图

接线:电流输出

图 6-33 外部补偿

图 6-42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DAC

②内部电源

③等电位连接

④功能性接地

⑤背板总线接口

⑥电气隔离

模拟输出模块 SM 332;AO 4 x 16 位;同步;(6ES7332-7ND02-0AB0)

接线:4 线制连接

图 6-43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背板总线接口

②电气隔离

③等电位连接

④功能性接地

接线:电流输出

图 6-44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背板总线接口

②电气隔离

③等电位连接

④功能性接地

模拟输出模块 SM 332; AO 4 x 12 位;(6ES7332-5HD01-0AB0)

接线:电压输出的 2 线和 4 线连接
下图描绘了 2 线制连接(对线路电阻无补偿)和 4 线制连接(对线路电阻有补偿)。

图 6-46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2 线制连接(对线路电阻无补偿)

②4 线制连接(对线路电阻有补偿)

③等电位连接

④功能性接地

⑤内部电源

⑥电气隔离

⑦背板总线接口

⑧模数转换器 (ADC

接线:电流输出

图 6-47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等电位连接

②功能性接地

③内部电源

④电气隔离

⑤背板总线接口

⑥模数转换器 (ADC)

模拟输出模块 SM 332; AO 2 x 12 位;(6ES7332-5HB01-0AB0)

接线:电压输出的 2 线和 4 线连接

图 6-48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2 线制连接:对线路阻抗无补偿

②4 线制连接:对线路阻抗有补偿

③等电位连接

④功能性接地

⑤内部电源

⑥电气隔离

⑦背板总线接口

⑧模数转换器 (ADC)

电流输出的接线

图 6-49 接线图与方框图

①等电位连接

②功能性接地

③内部电源

④电气隔离

⑤背板总线接口

⑥数模转换器 (DAC)

模拟 IO 模块 SM 334; AI 4/AO 2 x 8/8 位;(6ES7334-0CE01-0AA0)

接线: 电压测量和电流输出

图 6-50 接线图和方框图

①内部电源

②模数转换器 (ADC)

③输入: 电压测量

④输出:电压输出

⑤数模转换器 (DAC)

⑥背板总线接口

⑦等电位连接

⑧功能性接地

接线: 用于电流测量和电压输出的 4 线制传感器

图 6-51 接线图和方框图

①内部电源

②模数转换器 (ADC)

③输入: 用 4 线传感器进行的电流测量

④输出:电压输出

⑤数模转换器 (DAC)

⑥背板总线接口

⑦等电位连接

⑧功能性接地

模拟 IO 模块 SM 334; AI 4/AO 2 x 12 位;(6ES7334-0KE00-0AB0)

接线:电阻测量、电压测量和电压输出

图 6-52 接线图与方框图

接线:电阻测量和电压输出

图 6-53 接线图与方框图

关于我们:启程自动化培训 中国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培训服务提供商

联系电话:  13809869603

培训项目:机器人+PLC 系统集成+运动控制+机器人+机器视觉

特色服务:3000平米实训中心 +推荐就业+ 业界领先的课程体系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创智园

官方网站:www.qichengplc.com

+老师 微信,了解开班详情

点一下好看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