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重工空调故障代码速查

楼主(2024-03-28):
<故障代码查询>

直接点击公众号主页下方“便利查询——故障代码”可查询各空调品牌产品故障代码!也可输入品牌或品牌首字母简称即可快速查询:例如三菱重工空调故障代码,只需要输入:三菱重工或slzg。

三菱重工空调故障代码表

一、三菱重工故障代码小卡片

二、KX6\KX4\KX2\单元机故障代码一览表

代码

故障内容

无显示

电源问题;保险丝熔断;X、Y、Z信号线连接不良;线控器不良。

E1

线控器与内基板通讯不良。

(定频一拖多机器,1个线控器控制多台内机时,其中1台内机电源OFF或者内机地址重复可导致E1)

E2

室内机地址重复或者1个信号线系统超过49台(KX4),128台(KX6)内机。

E3

检测不到室外机。室外机没电。(内机板信号线CNK端子保险丝熔断出现E3, 如果保险丝熔断,改插接CNK2端子。)

E5

室内外机通讯不良;外机电源OFF。

(多台内机出现E5,一般外机电源OFF)

E6

室内热交温度传感器断线

E7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断线

E8

制热时过负荷保护(内机热交温度超过68℃)(KX6,KX4无此故障。)

E9

①  内机浮子开关动作

(仅限于带浮子开关的风管机、嵌入机、超薄、薄型风管机内机)。

②  于无浮子开关的机器,电源电压过低(额定电压70%以下)造成。

③对于20P柜机是内风机电流过大、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或高压保护导致。

E10

1个线控器控制多台内机,内机数量太多(17台以上)。

E11

使用线控器设定内机地址, 1个线控器控制2台以上内机。

E12

室内机地址开关设置不良。

E14

定频一拖多机器,室内主机与子机之间通讯不良;地址设定不良。

E15

室内机吹出温度传感器断线。(适用于带出风传感器KX风管式新风机)

E16

直流电机运行不良。交流电机机型,则为室内基板不良

E21

RFT-A机器面板限位开关接触不良

E28

线控器上的温度传感器断线。(设置线控器温度传感器有效时)

E30

内外机连接不匹配;内机对应的外机机号是子机机号。

E31

室外机地址重复。

E32

电源欠相或者反向。

E33

压缩机过电流。(运行中电流过大)

E34

52C2二次侧T相电源欠相。(KX2主机CT2检测的电流为0)

E35

制冷过负荷运行。(外机热交温度超过70℃)。

E36

E36-1,E36-2压缩机排气温度异常(KX2、KX4、KX6超过130℃)。E36-3为压缩机底部过热度低。

E37

室外热交温度传感器断线。

E38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断线。

E39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断线。

E40

①  高压开关63H1动作;

②  压缩机内部热保护49C动作(老10P机);

③  压缩机排气温度开关动作(10P单元机);

④  电源电压过低(单元机)。

E41\E51

功率模块温度过高(KX2、KX4、KX6机器),E51也可能是变频板故障

E42

压缩机过电流(启动过程中的电流过大)

E43

室内机连接台数或容量超过规定值(1次超130%,2次台数超,3次内外机通讯不良),容量低配小于45%。

E45

变频控制基板通信异常

E46

同一信号线系统中混用自动地址、手动地址和线控器地址设定

E48

室外直流风扇异常(KX4、KX6机器)

E49

低圧异常(PSL)(KX4、KX6机器)。

E53

吸入管温度传感器断线(Tho-S)(KX4、KX6机器)

E54

高压压力传感器断线(PSH)(KX4、KX6机器)

E55

压缩机底部温度传感器断线

E56

功率晶体管温度传感器断线(Tho-P1)(KX4、KX6机器)

E57

63L低压开关动作(KX);冷媒不足;压缩机没有运转(单元机)。

E59

压缩机启动不良(CM) (KX4、KX6机器)

E60

压缩机转子位置检出异常(CM1)

E61

室外主、子机之间通信异常

E62

室外子机地址设置不当

E63

紧急停止(KX4、KX6机器)

E75

信号线连接不良,信号线短路。(集中/中央控制器适用)。

感觉文章对您有用,请给小耗子点赞!并关注“小耗子讲学”公众号:xhzjx1984,每日原创干货!后面的文章更加精彩!

小耗子讲学:打造中央空调培训第一用户口碑!易经哲学诠释中央空调营销、服务第一人!原创!原创!还是原创!

1、小耗子讲学微信公众号:xhzjx1984

2、小耗子个人微信:whqcd1984

3、小耗子个人QQ:425109535

4、营销培训微信群:加小耗子微信号后,确认身份后可入群(仅限三菱圈内人)

5、售后技术微信群:加小耗子微信号后,确认身份后可入群(仅限三菱圈内人)

6、中央空调技术交流群(粉丝团)QQ群:326523660

7、邮箱:42510953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