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烧温度保险丝原因分析和pp灯闪等问题-cf

楼主(2024-03-28):
讲解前大致讲一下自己:

本人是一名维保5年维保工,维修4年,安装一年,时间空闲,就拿多余的时间学了电子一类的技术,重新拿起模拟电子技术的书慢慢啃,慢慢的对电梯有了新的了解,其中自己维修的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去年成功维修了三菱门机板等各种板子,程序不涉及。打算今年设计远程监控,三菱大多数的数据协议已经破解完毕...只要学完物联网,基本可以实现远程监控的想法,不提供源码。

因为三菱的资料比较少,网上都是教怎么弄怎么弄,具体问题修好了不管了。也不管问题怎么产生了

我打算写这几篇文章,使大家稍微了解三菱凌云系列的问题产生。

由于本人修的电梯品牌比较多,加上最近忙着学习许多知识,还要设计pcb硬件软件一类的东西,比较没时间,不保证以下文章全部写完,先写一篇大家看看

1.经常烧温度保险丝根本原因分析和pp灯闪等问题-cf----涉及到一部分电源板维修和处理

2.浅谈三菱凌云系列抱闸故障根本原因分析-cf------讲解到为什么三菱凌云系列抱闸通病,为什么拔白线能消除故障,与别的品牌比较一下抱闸优缺点

3.浅谈三菱电梯开关门慢-cf----这部分会写一点门机板维修技巧,和一些开关门设置

4.浅谈三菱通讯故障原因-cf----三菱通讯协议部分讲解,也让大家知道干扰来源

5浅谈三菱故障的分析,怎么抓取主要故障代码,和一些别的故障是怎么产生的,有助于大家不会因为看到一大堆故障不知所措

正文开始:

需要的小常识:

380V桥式整流直流电压

因为大家电网的电压值都不一样,我这里以513v为准,实际电压你自己测

一:温度保险丝干嘛用的?

主要预防长时间大电流流过,长时间会使温度保险丝CD端发烫,将温度保险丝另一侧AB端烧断(不推荐大家将其短接).

大家认真看完下面讲解,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

凌云和hope梯打开控制柜,能看到几个大滤波电容么,实际上那是变频技术重要部分。日本的三菱变频技术相当可以,直接模块化了,所以看不到变频器,便于维修。从变频器知识角度来说,电梯启动需要很大电流,滤波电容就是提供能量。如果等5号继电器闭合,再从整流器取电,一瞬间会给电网很大冲击(跳闸等),等电压上升到513v,需要一定时间,多次启动-从零升到513v,会对电容有损坏。电源板产生513v给电容预充电,一减少对电网冲击,直接从电容取能量,二保护大电容,三电梯启动速度快(不需要等待)。

--许多知识忘了,大家大致理解

不理解电容作用,就把电容当成电池来看,看成充电放电很快的电池

电源板分两部分供电,下图绿色右边的一部分给420,79回路供电,左边一部分,就是给滤波电容预供电。如图下所示

380v电压经过变压器,产生隔离220交流(隔离电压减少对电网冲击),220v交流从电源板的红色部分整流成513的电压,具体忘了多少呢,然后通过下图的电路(等效电路图)直接给滤波大电容电容供电。具体部分可以参考三菱图纸

上图可以看到,温度保险丝CD端的电流流过的,是给滤波电容充电的,电流流通时间很短。一会就充满了。电源板就不会给电容充电,也就不会有电流流过了(温度保险丝也不发烫)。电梯的启动后的电流是靠5号继电器闭合,使用整流器供电。下面的图就是整流器位置(直接将380v转化成直流513v)

整流器位置:作用380v转化成直流513v

温度保险丝老烧和pp灯闪与大滤波电容有什么关系

三菱电梯产品设计有一定缺陷

这个设计缺陷的问题所在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当电梯断电后,滤波的大电容怎么放电的,不放掉会对维修人员产生伤害。

从上面的手画的等效图,可以看出,GDS效应管控制着电梯断电后电容给R5放电。当电梯,主回路有电的时候是不会导通DS,当电源板不在供电,导通DS,电容的电流过R5放电电阻放电

R5的三菱图纸位置(后面有讲解)

老烧温度保险丝和pp灯闪问题就出现在GDS身上,gds本身是耐高压。但是不耐高电流。大家要记住一点,高压部位容易静电比较沾灰。

南方天比较潮,一旦下雨天,电源板容易受潮电离,下图红色部分都是高压区,加上板子上有灰,受潮高压很容易产生电离,使红色区域的电阻的阻值过小,时间一长,容易过流损坏GDS管,有时候GDS场效应管只是失效(换温度保险丝就能解决),GDS的DS级导通,本来应该电源板的供电只给滤波电容供电的,也同时给了BRA的R5放电电阻的放电电阻供电,本来温度保险丝CD短时间的供电电流,变成了长时间有电流电流,导致温度保险丝产生产生高温,使AB的部分保险丝烧断。这就主要原因

电梯往上运行,井道的风部分从这里出来

易沾灰和受潮,高压产生电离下图就是沾灰区域,注意高压安全操作

上面红色区域容易沾灰

上图电源板红色部分的下方有一个孔,这个孔是控制柜走线的,安装的时候,这个孔不可能堵死的,电梯一运动就会使井道的空气往电源板上吹,长期累月的,就使电源板沾了很多灰尘。空气潮湿高压的,上图的红色部分就会受潮发生电离。使R5导通(注意会很烫),使滤波电容电压过低。也让主板报PP灯闪故障。 所以三菱设计控制柜的孔不合理,也是根本原因。(千万别小巧高压的危害)

Pp灯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驱动板电路检测滤波电压电压是否达标,达标就亮,不达标就灭,闪,是因为电压在波动。

1pp灯闪灭大部分是我说的电源板问题

2pp灯灭或者闪,就是缺相,导致滤波电容的电压达不到五百多V,当然pp灯亮不起来,有时候会闪。

3三菱电梯驱动模块和整流虚短路(碰到的概率极其的低,大多数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很多情况会炸。

注意,红色区域一点水都不能沾,保持干燥。(高压部分)大家注意安全

安装电梯的师傅,应该多注意保持干燥,安装碰到最多,大多数一点点水引起洒在红色区域引起的。还有,机房控制贵进水,优先考虑电源板

维修注意事项:

1温度保险丝断,换温度保险丝,应该把上图电源板红色部位擦干净,不然很容易再次烧温度保险丝(最好GDS换掉),同时想办法把对着电源板部分的孔给堵住,当然大家勤快的对红色部位扫灰也是一种办法。不过注意电源板红色部分是高压,一定要等滤波电容彻底放完电才能打扫那块区域(等驱动板的DCV不亮才行)。如果换了温度保险丝不行,就只能换GDS场效应或者电源板

2. 有时候温度保险丝烧不断(还有些维修人员直接吧温度保险丝短接了)造成pp灯闪或者灭,用万用表直流挡量电容的红白两根线,不足513v(注意安全和档位在1000v),优先考虑电源板问题,很大部分原因GDS彻底击穿了,只能更换。

(GDS位置就是上图红色区域TR1标识)。

有时候不知道是不是GDS管坏了,很简单,大家打开控制柜,里面有一个R5电阻很烫(千万不要用手摸)。那就是GDS烧穿了,更换很简单,淘宝买这型号的场效应管,自己动手换下。

红色箭头的电阻位置是R5放电电阻(不是左边就是右边,根据UF1插件找到这个放电电阻)

3.可能大家见过其中温度保险丝上面4个白色的小电阻,有时候烧脱落,大多数,人为短接温度保险丝的缘故,使本来应该烧断保险丝没烧断,导致水泥电阻大量发,R5和温度保险丝也会大量发热,水泥电阻的特性很难烧断,开始大量发热,导致脱锡

脱锡的位置

总结:修多了三菱电梯的老师傅,只要一进机房,看到pp灯不亮,就应该注意到电源板温度保险丝旁边是不是灰尘很多,而且天气潮湿。有时候,潮湿天气情况下,大家应该能看到电源板电离现象。就应该注意了,基本电源板的GDS管短路和温度保险丝烧断不远呢。千万别去短接温度保险丝,而且多注意清扫,实在不行,就应该找东西堵住,注意绝缘。

最后多说一句,应急用的,就是把控制柜的uf1插件拔掉,使R5电阻不在不接入。GDS坏不坏都不会对滤波电容电压有影响,这样电梯也能正常运行,但是要注意,这么很危险,电梯关电后,R5放电电阻没有对电容放电作用,会使滤波电容的电放的很慢(500多v的高压不是开玩笑的),只有等驱动板的DCV灯彻底灭了以后,才能对电源板等高压部分操作。很不推荐,害人害已。

————————————————————————————————

很多内容,写的不全,写作能力有限,大家就这么看吧

2018年3月24日 20:48:48-------版权陈飞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