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温度控制系统案例,想会用PLC就要学懂这些案例!

楼主(2024-03-28):
01任务描述

1、案例(项目)描述

有一个温度模块,能测量现场温度,能发送出0~10V的电压信号,通过三菱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其信号,三菱PLC链接了一台威纶通的触摸屏,需要对其温度信号进行处理和报警控制。

2、要求:

(1)实时显示温度值;

(2)温度感应器没接要报警在触摸屏上面显示;

(3)当温度超过一定温度(温度可以设置),需要在触摸屏报警显示;

(4)需要在触摸屏界面生成温度曲线;

(5)温度数据、报警信息需要能够通过U盘,从触摸屏提取出来。

02电气元件选型及接线

1、电气元件选型

2、电路图纸

03程序编写

1、PLC程序

程序如下,U0\G0是设置FX3U-4AD模式处于三菱plc右边第一个位置,因此模块为U0编号(右边第二个特殊功能模块是U1,以此类推,最多加8个特殊功能模块),G地址是这些特殊功能模块内部的地址,具体需要看对应模块的说明,U0\G0这个地址可以用以设置这个模块4个通道的信号类型及其显示数据的范围,设置为HFFF2表示通道1选择电压信号0~10V对应0~10000(-10~0V的电压没有,可以直接忽略)。

U0\G100是平均次数的设置,设置为100个数据取平均,这样数据显示更加稳定,通道1的数据显示再U0\G10里面,温度模块的数据对应是0~150°输出0~10V,对应到0~10000的数据10000是150°的66.667倍,因此把数据传送到D0后转换成浮点数,再去除以66.667,就得到实际的温度了,数据存放到D2。

最后,触摸屏制作一个设置报警温度的地址D200,通过比较指令,判断出D2大于D200是,触发报警,M0就会自动导通。

2、触摸屏界面

触摸屏软件使用EBpro软件,设计界面如下,右边的是温度的实时曲线图,左边的是温度报警表,当当前温度超过了报警温度这种时,就会在这个表格上显示对应对应的报警。

当前温度和报警温度分别选择D2和D200,数据格式设置为Float(浮点数)。

然后需要在事件登录中添加M0作为报警信息,显示信息设置为“当前温度超过设定值”

然后使用报警显示元件就能把当前报警信息显示出来,如果需要显示历史的报警信息,则需要使用到事件显示元件。

如果需要把报警记录导出到U盘,则需在事件登录的页面把报警信息保存到触摸屏,然后制作一个备份的按钮,当U盘插入触摸屏时,按下这个按钮,报警数据就会被传送到U盘。

需要把温度的曲线显示到触摸屏,可以使用资料取样的功能,如下,需要先添加资料取样数据,设置D2温度数据浮点数作为取样源。

然后电机趋势图,就能把温度数据显示出来

如果想要把温度的数据导出文档,可以点击备份按钮,选择资料取样数据,按下这个按钮时,就能把温度数据导出U盘。

本案例看似内容不多,其实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是比较多的,包含模拟量模块的使用,浮点数数据类型的计算与转换,触摸屏报警页面的制作以及资料取样功能,如果操作有问题,建议看下视频课,因为编程本来就是一项操作性的技能,很多东西文字描述的不够全面。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陈育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扫码回复『1229』

领取文中PLC案例源程序

推荐文章
01免费刷题+免费技能等级鉴定,高低压电工必备电气题库!02【课堂福利】1120册变频器说明书,打包发送!03电气文字、图形符号大全,你一定需要它~0465个老电工不会轻易透露的电气计算秘诀!赶紧拿去~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