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500PLC与ET200SP远程IO连接介绍

楼主(2024-03-29):
微信搜一搜

技成培训
远程IO模块在生产设备中有着很大的市场,它的特点是布线简单,运用灵活,成本低优点,不管是西门子自家的还是第三方的都有着广泛应用。今天我们以西门子1513PLC和西门子ET200SP接口模块来讲解如何应用。

组态前我们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一台装了TIA(博途)V16版本软件的电脑,软件和电脑类型不限;

2.)一台1500PLC控制器,(1200/300/400等控制器都可以,由于我们是以TIA平台讲解,需要控制器(PLC)都支持。);

3.)以太网网线两条,其中一条连接TIA博途软件电脑,一条负责1500PLC和ET200SP远程IO连接。

满足以上条件,我们可以开始编程组态了,下面笔者本次案例测试的硬件如下图:

1513控制器(西门子I513PLC外观)

ET200SP远程IO模块

以下是我们本次案例测试的硬件型号及订货号等参数信息,这些必须和软件上组态的一致,否则会报错!

   1.)控制器(CPU)名称:CPU 1513-1PN

订货号 :6ES7 513-1AL02-0AB0

软件版本 :V2.6

2.)远程ET200SP模块:IM155-6PN BA

订货号 :6ES7155-6AR00-0AN0

软件版本 :V3.2.2

3.)DI数字量输入模块

模块型号:8x24VDC ST

订货号 :6ES7131-6BF01-0AB0

4.)DQ数字量输入模块

模块型号:16x24VDC/0.5 ST

订货号:6ES7132-6BH00-0AB0

5.)模拟量输入模块

模块型号:AI 2Xu/I 2/4 wire HS

订货号 :6ES7134-6HB00-0DA1

6.)模拟量输出模块

模块型号:AQ 2Xi ST

订货号 :6ES7135-6GB00-0AB1

7.) 服务器模块型号:6ES7193-6PA00-0AA0

固件版本:V1.1.2

下面我们进入TIA(博途)V16软件进行操作:

1.)创建一个名为“485HF高性能模块测试”的工程名;(当然也可以用其他名称,您喜欢就好。);

(新建项目)

2.)组态一个控制器(本案例为西门子S7-1500/1513 1PN)如下图所示:

组态方法:找到“项目树”点开“设备”,找到“添加设备”并双击它,得到右边对话框,我的CPU是1500系列的1513,我们为了把能在线的硬件一并上传到TIA里面,于是就需要选“非指定的CPU1500”点击下拉得到“6ES7 5XX-XXXXX-XXXX”,这个订货号。最后点击确定,完成CPU添加。

3.)添加的CPU图例如下图所示:

我们点击“获取”这就可以上传实际所有的硬件到TIA软件里面了。

4.) 上传之时我们需要设置下软件“PC/PG”接口,您的网卡是什么的就选什么的,千万不要选错。

5.)对PLC进行硬件检测

(PLC硬件检测)

点击“开始搜索”后得到PLC的IP地址,(这个地址必须和您软件电脑是在一个网段,比如我PLC是192.168.0.0,那电脑的IP必须修改成192.168.0.1,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网段)。

最后点击“检测”,所有的硬件就上传了,如下图所示:

6.)给ET200SP(IM155-6PN BA)模块添加一个网络

(添加一个网络服务ET200SP接口模块)

添加方法:单击CPU网口,弹出下拉菜单,找到“属性”,在到“常规”栏目里面的“以太网地址”。弹出一个“添加新子网”的对话框进行设置。

设置方法:点击“网络视图”弹出一个需要配置网络的对话框,再次找到右边“硬件目录”里面的“分布式IO”,下拉弹出“接口模块”,再次单击“接口模块”后得到“PROFINET”的一个模块图标(本案例是PN通讯,所以选PROFINET)。

最后找到模块实际型号(本案例是IM155-6PN-BA,这里还需要找到订货号6ES7155-6AR00-0AN0。)再次强调软件上设置的必须和硬件一致,要不然就会报错!

(ET200SP模块添加)

7.)给添加的硬件IM155-6PN BA接口模块分配到CPU_1的PROFINET网口:

8.)分配好的样子:

9.)设置IM155-6PN BA模块的部分参数如下:

(设置IM155-6PN BA模块参数)

设置方法:在不知道实际IM155-6PN BA接口模块IP地址时,我们可以在左手“项目树”里面找到“在线访问”,单击“Killer E2400”这个对话(也就是我电脑的网卡),得到“更新可访问设备”,它就能搜索出所有在线设备的IP地址,然后就可以把知道的IM155-6PN BA接口模块IP设置到右边对话框 “IP协议”框里(192.168.0.140)。

再次把“自动生成PROFINE设备名称”里的“勾”去掉,里面填写实际的模块名字,这才算接口模块设置完成。

我们开始给IM155-6PN BA接口模块添加几个通用模块,如数字量输入(DI)模块,数字量输出(DQ)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AI/AQ)模块。

1.)添加数字量DI模块

模块型号及订货号上面已列出,这里就不在重复列出了。

添加DI模块

添加方法:找到软件右边“硬件目录”,“DI”(数字量输入模块,后找到模块型号8x24VDC ST图标下拉弹出模块订货号6ES7155-6AR00-0AN0的图标,并把它拖拽到软件右上方导轨中1号位即可。

2.)添加数字量输出(DQ)模块

添加方法:找到软件右边“硬件目录”,“DQ”(数字量输入模块,后找到模块型号8x24VDC/0.5 ST图标下拉弹出模块订货 6ES7132-6BH00-0AB00的图标,并把它拖拽到软件右上方导轨中2号位即可。

3.)添加模拟量(AI)输入模块

添加方法:找到软件右边“硬件目录”,“AI”(数字量输入模块,后找到模块型号AI 2Xu/I 2/4 wire HS图标下拉弹出模块订货6ES7134-6HB00-0DA1的图标,并把它拖拽到软件右上方导轨中3号位即可。

4.)添加模拟量(AQ)输出模块

添加方法:找到软件右边“硬件目录”,“AQ”(数字量输入模块,后找到模块型号AQ 2Xi ST图标下拉弹出模块订货6ES7135-6GB00-0AB1的图标,并把它拖拽到软件右上方导轨中4号位即可。

5.)添加服务器模块

添加方法:找到软件右边“硬件目录”,“后找到服务器模块图标下拉弹出模块订货6ES7193-6PA00-0AA0的图标,并把它拖拽到软件右上方导轨中5号位即可。(其实这一步可以免去不用做的,软件也会自动添加的,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万一软件不会自动添加,得手动添加)。

下面我们检查确认没问题可以下载:

下载方法:点击软件左上方一个绿色快捷下载键弹出“扩展下载到设备”的对话框,PN/PG接口类型选“PN/IE”,PC/PG选软件电脑的实际网卡(这里不要选错,要不然下载不进去),第一个网关选“PN/IE_2”,以上这些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搜索”后得到您所需要下载PLC的地址,最后一步就是下载了。

点击“在不同步的情况下继续”

这里需要注意的“全部停止”若软件不能自动产生这几个字,得手动选,要不然“装载”按钮时灰色的,不能下载哦。下载后的在线视图:

这时候导轨2位的输出模块报错,我们需要检查原因,查到是模块名称和订货号和实际的对不上。那我们把软件切换到离线并替换掉2位数字量输出模块;

(替换模块)

替换操作:双击2位模块图标后弹出一个更换模块的对话框,选择“更换设备”即可弹出如下更换界面:

(替换模块)

待我们选择对应的模块型号和订货号点击“确定”按钮后进行模块更换,并下载到PLC里面,这时模块正常如下图:

(ET200SP组态正确)

我们点击“网络视图”查看PLC和ET200SP连接网络情况:

(组网正确)

两者连接正常,一片绿,我们下一步随便写一个程序来测试下ET200SP是否能接收到信号:

我们先定义FB的接口名称和数据类型

(FB接口定义)

FB程序

写好FB程序后,我们需要再OB1里面调用,如下试调用一次,在调用之前我们要知道ET200SP里面输出模块的地址:

(输出模块的地址查看)

这个模块输出点是%Q5.0-Q6.7,总共16个位输出。OB1调用并监控:

(程序监控)

(实际ET200SP输出)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HISTORY/往期推荐

2022年电工初级考试题库完整版(内含答案)

电气人作业必备的3个神器,用微信一键打开即可使用!

【收藏】 十年老电工的“出路”,月入过万的秘诀!

五大电气制图软件(CAD、Eplan、CADe_simu...),你pick那个?

最新电气版CAD绘图软件,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初学者使用S7-200 SAMRT编程软件常见问题(附软件下载)

超全电气计算EXCEL表格,自动生成!电气计算不求人!

蓝牙耳机、电工/PLC入门书籍任性送?快来领取你的电气礼物!

PLC编程基本功:梯形图与控制线路(附1164个三菱PLC实用案例)

还看不懂电气图?电工识图基础、仿真软件拿走,理论实操快速上手!

12门永久免费电工视频、10GB软件/电子书资料、30天免费电工直播课免费送啦!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PLC/电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