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数控系统PLC用户报警号查询方法

楼主(2024-03-29):
1. 西门子840DPLC用户报警号的计算方法如下:

用户报警是从700000开始的,因为是对应于DB2.DBX180.0开始的。可以通过以下办法来迅速找到DB数据块中的报警点。

180(初始报警点)+ (中间两位数乘以8)+ (后两位数除以8的商+小数点+余数)

举例:报警号701661

180(初始报警点)+16*8(中间两位数乘以8,8进制算法)+61/8(后两位数除以8=商加小数点+余数,比如此为商7余5)=180+128+7.5=315.5,所以701661的报警位为DB2.DBX315.5。

2. 西门子828D提供了248个PLC用户报警

(700000 – 700247),对应接口信号为DB1600.DBX0.0-DB1600.DBX30.7。

对应关系见如下表格:

3. 西门子808D提供了128个PLC用户报警

(700000 – 700127),对应接口信号为DB1600.DBX0.0-DB1600.DBX15.7。对应关系见如下表格:

转载:Siemens数控技术应用

往期推荐

【西门子】数控系统全套资料汇总

西门子 | 数控系统宏程序参数汇总

西门子 | 刀具补偿及坐标参数说明

西门子 | 各种系统缺少轴使能的处理

西门子 | 802D系统常见故障维修案例

西门子PLC编程技巧,经典实例讲解!

西门子Siemens v16 博途软件安装教程

西门子PLC基础指令知识详解,高手勿入!

西门子808D缺少轴使能,刀号为0的解决办法

西门子 | 828D铣削简明操作教程1-认识系统界面

西门子 | 如何修改828D的开机默认操作方式

西门子 | 828D系统定义M100之后的M代码

西门子 | 840D 数控系统故障诊断与维修

西门子 | 828D系统换刀故障案例分析

西门子 | 828D系统导入梯形图步骤

西门子828D如何设机床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