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的RS-485通信接口简介和故障解析 ...
西门子S7-200PLC的RS-485通信接口简介和故障解析

楼主(2024-03-29):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3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1、引言
近年来,计算机控制已被迅速地推广和普及,工业控制计算机、plc、变频器、触摸屏、机器人、柔性制造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中。将不同的生产设备连在一个网络中,相互之间进行数据通信,实现分散控制和集中管理,是计算机控制系统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工厂自动化网络和plc的通信是工业控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通信的方式包括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并行数据通信方式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数据传输方式,除了8根或16根数据线、一根公共线外,还需要通信双方联络用的控制线。并行通信的传输速度快,但是传输线的根数多,成本高,一般用于近距离的传输,例如计算机于打印机之间的通信。串行数据通信方式是以二进制的位(bit)为单位的数据传输方式,每次只传送一位,除了公共线外,在一个数据传输方向上只需要一根数据线,这根线既作为数据线又作通信联络的控制线,数据信号和联络信号在这个线上按位进行传送。串行通信需要的信号线少,最少的只需要两根线(双绞线),适用于距离较远的场合。计算机和plc都有通用的串行通信接口,工业控制中一般使用串行通信。
2 、西门子s7-200plc的rs-485通信
2.1 、串行通信的接口标准
串行通信有三种接口标准:rs-232c、rs-442a和rs-485。rs-485是rs-442a的变形,rs-442a是全双工,两对平衡差分信号线分别用于发送和接收。rs-485只有一对平衡差分信号线,不能同时发送接收。
使用rs-485通信接口和双绞线可以组成串行通信网络,构成分布式系统,系统中最多可以有32个站,新的接口器件已允许链接128个站。
2.2 、s7-200的网络通信协议
s7-200的网络通信协议包括:点对点接口协议(ppi);多点接口协议(mpi);profibus协议;tcp/ip协议;用户定义的协议(自由端口模式)等多达5种类型。
2.3 、西门子s7-200plc的rs-485通信
串行通信是西门子工业网络通信中一种经济、有效的通信方式,rs-485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图中r1、r2是阻值为10欧的普通电阻,其作用是防止rs-485信号d+和d-短路时产生过电流烧坏芯片,z1、z2是钳制电压为6v,最大电流为10a的齐纳二极管,24v电源和5v电源共地未经隔离,当d+或d-线上有共模干扰电压灌入时,由桥式整流电路和z1、z2可将共模电压钳制在±6.7v,从而保护rs-485芯片sn75176(rs-485芯片的允许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7v~+12v)。该保护电路能承受共模干扰电压功率为60w,保护电路和芯片内部没有防静电措施。
2.4、rs-232与rs-485的转换
由于pc机的串口是rs-232接口,plc的串口是rs-485接口,所以二者的通信要用到pc/ppi电缆,rs-232接口与rs-485接口的引针对应关系如表1、表2。
3 常发生的故障解析
3.1常见的故障现象
当plc的rs-485口经非隔离的pc/ppi电缆与电脑连接、plc与plc之间连接或plc与变频器、触摸屏等通信时时有通信口损坏现象发生,较常见的损坏情况如下:
(1)r1或r2被烧断,z1、z2和sn75176完好。这是由于有较大的瞬态干扰电流经r1或r2、桥式整流、z1或z1到地,z1、z2能承受最大10a电流的冲击,而该电流在r1或r2上产生的瞬态功率为:102×10=1000w,当然会将其烧断。
(2)sn75176损坏,r1、r2和z1、z2完好。这主要可能是受到静电冲击或瞬态过电压速度快于z1、z2的动作速度造成的,静电无处不在,仅人体模式也会产生±15kv的静电。
(3)z1或z2、sn75176损坏,r1和r2完好。这可能是受到高电压低电流的瞬态干扰电压将z1或z2和sn75176击穿,由于电流较小和发生时间较短因而r1、r2不至于发热烧断。
3.2 故障的原因分析
由3.1中的分析得知plc接口损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瞬态过电压和静电造成,产生瞬态过电压和静电的原因很多也较复杂,如由于plc内部24v电源和5v电源共地,24v电源的输出端子l+、m为其它设备混合供电可能导致地电位变化,从而造成共模电压超出允许范围。所以eia-485标准要求将各个rs485接口的信号地用一条低阻值导线连接在一起以保证各节点的地电位相等,消除地线环流。
(1)当带电插拔未隔离的连接电缆时,由于两端电位不相等电路中又存在诸多电感、电容之类的器件,插拔瞬间必然产生瞬态过电压或过电流。基于此考虑,在进行通信接头插拔的时候,尽量使设备处于断电状态。
(2)连接在rs-485总线上的其它设备产生的瞬态过电压或过电流同样会流入到plc,总线上连接的设备站点数越多,产生瞬态过电压的因素也越多。
(3)当通信线路较长或有室外架空线时,雷电是必须考虑的干扰。雷电是主要的自然干扰源,雷电产生的干扰可以传输到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雷电干扰的时域波形叠加成随机脉冲背景上的一个大尖峰脉冲,这个能量巨大的尖峰脉冲必然会在线路上造成过电压,造成plc等通信网中所连设备的损坏,应该加以避免或降低损坏程度,减少损失。
4 解决方法
4.1 从plc内部考虑
(1)采用隔离的dc/dc将24v电源和5v电源隔离,我们分析了三菱、欧姆龙、施耐德plc以及西门子的profibus接口均是如此
(2)选用带静电保护、过热保护、输入失效保护等保护措施完善的高挡次rs-485芯片,如:sn65hvd1176d、max3468esa等,这些芯片价格一般在十几元至几十元,而sn75176的价格仅为1.5元。
(3)采用响应速度更快、承受瞬态功率更大的新型保护器件tvs或bl浪涌吸收器,如p6ke6.8ca的钳制电压为6.8v,承受瞬态功率为500w,bl器件则可抗击4000a以上大电流冲击。若使用不带故障保护的芯片,如sn75176,可在软件上作一些处理,从而避免通信异常。即在进入正常的数据通信之前,由主机预先将总线驱动为大于+200mv,并保持一段时间,使所有节点的接收器产生高电平输出。这样,在发出有效数据时,所有接收器能够正确地接收到起始位,进而接收到完整的数据。
(4)r1和r2采用正温度系数的自恢复保险ptc,如jk60-010,正常情况下的电阻值为5欧,并不影响正常通信,当受到浪涌冲击时,大电流流过ptc和保护器件tvs(或bl),ptc的电阻值将骤然增大,使浪涌电流迅速减小。
4.2 从plc外部考虑
(1)使用隔离的pc/ppi电缆,尽量不用廉价的非隔离电缆(特别是在工业现场)。西门子公司早期出产的pc/ppi电缆(6es7901-3bf00-0xa0)是不隔离的,现在也改成隔离的电缆了。
(2)plc的rs-485口联网时采用隔离的总线连接器,如pfb-g,速率为0~1.5mbps自动适应,外形和使用方法与西门子非隔离的总线连接相同。
(3)与plc联网的第三方设备,如变频器、触摸屏等的rs-485口均使用rs-485隔离器bh-485g进行隔离,这样各rs-485节点之间就无“电”的联系,也无地线环流产生,即使某个节点损坏也不会连带其它节点损坏。
(4)良好的接地是工控系统安全可靠运行的重要条件,对于工业通信网络更是如此。在工业通信网络中,至少有三种分开的地线,通过一点接地。第一条是低电平电路地线(即信号地线),包括数字地、模拟地、信号地和直流地等;第二条是噪声地线,即继电器、电动机、高功率电路的地线;第三条是机壳接地点,专供机械外壳、机身、机架、地盘使用,此地线应该和交流电源的地线相接。交流电源地线应和保护地线相连,以达到避免因公告地线各点点位不均所产生的干扰。rs-485通信线采用profibus总线专用屏蔽电缆,保证屏蔽层接到每台设备的外壳并最后接大地。
(5)对于有架空线的系统,总线上最好设置专门的防雷击设施。
5 结束语
rs-485通信是工业网络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网络、接口故障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影响工控系统稳定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处理好这一问题,保证通信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将打打提高工厂自动化的效率。本文的粗浅讨论希望能给工程技术人员在处理实际问题以一定的帮助。来源:西门子官网
分享朋友圈一起看看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