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PLC与威纶通HMI的通信案例

楼主(2024-03-29):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

今天小编以设计一个流水灯控制程序为例,讲解西门子S7-200PLC与威纶通HMI进行通信控制的要点,包括设备的准备,电缆的制作,参数的设置,PLC和HMI程序的设计等等,相信通过这样一个流程下来,你就知道进行通讯的关键点了。

控制要求:一共8个LED灯,按下启动按钮开始流水灯控制,按下停止按钮则停止,要求在触摸屏上控制启动和停止,还能随时改变进行流水灯控制的LED灯的个数。

01准备使用设备:

威纶通触摸屏、西门子S7-200 PLC、S7-200 PPI电缆、两个DB9头

02安装软件:

Easybuilder Pro、STEP 7 Microwin

03准备通信电缆线:

西门子S7-200PLC与威纶通HMI的通讯可以采用RS485接口,通讯线可以自己焊接制作,但是首先得知道PLC和HMI的RS485口的管脚定义。准备好两个DB9头,根据查好的双方的485口管脚定义,再焊接起来即可。

假设使用的是MT8103iE的触摸屏(本文以该型号讲解,其他型号按照相同方法即可),可以去威纶通官网下载好样本手册,样本手册中就有接口的管脚定义。下图我们可以看到COM2口是RS485 2w,是2正1负5 GND。

对于S7-200 PLC,我们都知道RS485口是3正8负的。

注意:通讯线接法必须与选择的COM 口一致,比如选择COM2口,通讯线:屏(公头)1、2、5——PLC(公头)8、3、5。

要进行通讯的时候把制作好的电缆线,一头接PLC的RS485口,另一头接触摸屏的RS485口即可。

04进行PLC程序设计,系统块参数设置,及下载程序到S7-200PLC。

下载PLC程序之前要进行PLC 通讯参数设置,我们在系统块设置好通讯端口参数。如:端口 0、地址 2,波特率 9.6kbps。设置好之后将PLC程序及系统块下载进去即可。

05在EB Pro 中进行PLC设备属性通讯参数设置

通讯参数必须与系统块中设置的通讯端口参数一致,如 PLC 地址 2,波特率 9.6kbps。可依据 PLC 的通讯参数作修改。

06进行HMI画面设计,及下载工程文件到触摸屏。

以上便完成了PLC程序及HMI程序的设计,分别下载到PLC和触摸屏之后,即可将焊接制作好的电缆线插到双方的RS485口,即可进行S7-200 PLC与威纶通HMI的通讯控制了。

你掌握方法了吗?

来源:技成—蔡慧荥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习电工、plc等知识

点一下“在看”给小编一点鼓励,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