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PLC的15个常见经典问题详解

楼主(2024-03-29):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7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S7-200 系列:模块式(主微型PLC (Micro PLC)机采用整体式,可扩展模块)。是一种小型的可编程序控制器,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种场合中的检测、监测及控制的自动化。S7-200系列的强大功能使其无论在独立运行中,或相连成网络皆能实现复杂控制功能。因此S7-200系列具有极高的性能/价格比。

西门子S7-200PLC在实时模式下具有速度快,具有通讯功能和较高的生产力的特点。一致的模块化设计促进了低性能定制产品的创造和可扩展性的解决方案。来自西门子的S7 - 200微型PLC可以被当作独立的微型PLC解决方案或与其他控制器相结合使用。

S7-200系列PLC可提供4个不同的基本型号的8种CPU供使用。有6种扩展单元,它本身没有CPU,只能与基本单元相连接使用,用于扩展I/O点数。

S7-200系列PLC的专用编程软件为STEP7-Micro/WIN。

常见西门子S7-200PLC的15个经典问题详细解答:

1、为什么要用PC/PPI接口?

因S7200CPU使用的是RS485,而PC机的COM口采用的是RS232,两者的电气规范并不相容,需要用中间电路进行匹配。PC/PPI其实就是一根RS485/RS232的匹配电缆。

2、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各自的优点如何?

晶体管不能带AC220V的交流负载,只能带低压的直流。对抗过载和过压的能力差。但可以高频输出,适合高频率输出的场合,例如脉冲控制。继电器可以带AC220V和直流的负载。但由于继电器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高频输出。同时继电器通断的寿命一搬在10万次左右。所以在频繁通断的场合也适合用晶体管。

3、S7-200 CPU上的通讯口,通讯距离究竟有多远?

《S7-200系统手册》上给出的数据是一个网段50m,这是在符合规范的网络条件下,能够保证的通讯距离。凡超出50m的距离,应当加中继器。加一个中继器可以延长通讯网络50米。如果加一对中继器,并且它们之间没有S7-200 CPU站存在(可以有EM277),则中继器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1000米。符合上述要求就可以做到非常可靠的通讯。实际上,有用户做到了超过50m距离而不加中继器的通讯。西门子不能保证这样的通讯一定成功。

4、通讯口参数如何设置?

缺省情况下,S7-200 CPU的通讯口处于PPI从站模式,地址为2,通讯速率为9.6K,要更改通讯口的地址或通讯速率,必须在系统块中的通讯端口选项卡中设置,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CPU中,新的设置才能起作用。

5、M区域地址不够用怎么办?

有些用户习惯使用M 区作为中间地址,但S7-200CPU中M区地址空间很小,只有32个字节,往往不够用。而S7-200CPU中提供了大量的V 区存储空间,即用户数据空间。V存储区相对很大,其用法与M 区相似,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 区数据。例:V10.1, VB20, VW100, VD200等等。

6、S7-200的远距离通讯有哪些方式?

1)RS-485网络通讯:PPI、MPI、PROFIBUS-DP协议都可以在RS-485网络上通讯,通过加中继,最远可以达到9600米。

2)光纤通讯:光纤通讯除了抗干扰、速率高之外,通讯距离远也是一大优点。S7-200产品不直接支持光纤通讯,需要附加光纤转换模块才可以。

3)电话网:S7-200通过EM241音频调制解调器模块支持电话网通讯。EM241要求通讯的末端为标准的音频电话线,而不论局间的通信方式。通过EM241可以进行全球通讯。

4)无线通讯:S7-200通过无线电台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电台的频率、功率、天线等因素;S7-200通过GSM网络的通讯距离取决于网络服务的范围 ;S7-200通过红外设备的通讯也取决于它们的规格。

7、S7-200支持的通讯协议哪些是公开的,哪些是不公开的?

1)P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2)MPI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3)S7协议:西门子内部协议,不公开

4)PROFIBUS-DP协议:标准协议,公开

5)USS协议:西门子传动装置的通用串行通讯协议,公开详情请参考相应传动装置的手册6)MODBUS-RTU(从站):公开

8、S7-200的高速输入、输出如何使用?

S7-200 CPU上的高速输入、输出端子,其接线与普通数字量I/O相同。但高速脉冲输出必须使用直流晶体管输出型的CPU(即DC/DC/DC型)。

9、NPN/PNP输出的旋转编码器(和其他传感器),能否接到S7-200 CPU上?

都可以。S7-200 CPU和扩展模块上的数字量输入可以连接源型或漏型的传感器输出,连接时只要相应地改变公共端子的接法

10、NPN和PNP传感器混接进200PLC的方法大家都知道一般日系PLC如三菱、OMRON等一般公共端是+信号接入的时候通常是选用NPN传感器。

欧系PLC的公共端一般是-,大多选用PNP的传感器接入信号。如200/300等那么当200PLC做系统时候,提供的传感器有PNP和NPN两种那么问题怎么解决呢?

方法一:NPN传感器利用中间继电器转接。方法二: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一般把200PLC的输入端[M]统一接24V-,其实,200PLC同样可以引入-信号输入,把1M的接24V+,I0.0-0.7统一接NPN传感器,把2M接24V-,把PNP传感器统一接I1.0-1.7这样就能达到NPN&PNP传感器混接进PLC的目的。原因很简单,200PLC支持两种信号接入,内部是双向二极管采用光电隔离进行信号传输的。

11、高速计数器怎样占用输出点?

高速计数器根据被定义的工作模式,按需要占用CPU上的数字量输入点。每一个计数器都按其工作模式占用固定的输入点。在某个模式下没有用到的输入点,仍然可以用作普通输入点;被计数器占用的输入点(如外部复位),在用户程序中仍然访问到。

12、为什么高速计数器不能正常工作?

在程序中要使用初次扫描存储器位SM0.1来调用HDEF指令,而且只能调用一次。如果用SM0.0调用或者第二次执行HDEF指令会引起运行错误,而且不能改变第一次执行HDEF指令时对计数器的设定

13、高速计数器如何寻址? 为什么从SMDx中读不出当前的计数值?

可以直接用HC0;HC1;HC2;HC3;HC4;HC5对不同的高速计数器进行寻址读取当前值,也可以在状态表中输入上述地址直接监视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SMDx不存储当前值。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是一个32位的有符号整数。

14、高速计数器如何复位到0?

选用带外部复位模式的高速计数器,当外部复位输入点信号有效时,高速计数器复位为0, 也可使用内部程序复位,即将高速计数器设定为可更新初始值,并将初始值设为0,执行HSC指令后,高数计数器即复位为0 。

15、为何给高速计数器赋初始值和预置值时不起作用,或效果出乎意料?

高速计数器可以在初始化或者运行中更改设置,如初始值、预置值。其操作步骤应当是:

1)设置控制字节的更新选项。需要更新哪个设置数据,就把控制字节中相应的控制位置位(设置为“1”);不需要改变的设置,相应的控制位就不能设置。

2)然后将所需的值送入初始值和预置值控制寄存器3)执行HSC指令

分享朋友圈,一起长见识!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