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79期 | 变频器基础、控制、通信、安装一系列问题解 ...
周报79期 | 变频器基础、控制、通信、安装一系列问题解答!

楼主(2024-03-29):
点击下方"PLC发烧友"关注我们吧!
技成周报技成周报79期:
1、通用变频器有哪些主要功能?
答:1)自动加、减速的控制。
2)加、减速时间的选择。
3)加、减速方式的选择。
4)低频定子电压补偿功能。
5)跳频功能。
6)瞬时停电再启动功能。
2、电压源型变频器和电流源型变频器各有哪些特点?
答:电压源型和电流源型变频器都属于交-直-交变频器,其主电路由整流器、平波电路和逆变器三部分组成。由于负载一般都是感性的,它和电源之间必有无功功率传送,因此在中间的直流环节中,需要有缓冲无功功率的元件。如果采用大电容器来缓冲无功功率,则构成电压源型变频器;如采用大电抗器来缓冲无功功率,则构成电流源型变频器。
3、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分为哪两类?
答:1)检测异常状态后自动地进行修正动作,如过电流失速防止,再生过电压失速防止。
2)检测异常后封锁电力半导体器件PWM控制信号,使电动机自动停车。如过电流切断、再生过电压切断、半导体冷却风扇过热和瞬时停电保护等。
4、变频器保护电路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答:1)瞬时过电流保护
2)过载保护
3)再生过电压保护
4)瞬时停电保护
5)接地过电流保护
6)温度异常保护
5、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是基于什么工作原理?
答:采用工频电源驱动电动机时,为了防止电动机过载损坏,通常使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对于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利用变频器内部的微处理器根据电动机运行电流、运行频率计算出电动机的温度特性,进行过热保护,这就是电子热保护。
6、变频器的接地保护功能可以检出漏电吗?
答: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发生接地短路事故时,若在输入侧装有漏电保护装置则可以保证人身安全,同时可以防止变频器损坏。
7、什么是变频器的失速防止功能?
答: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行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动机继续运行,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防止功能。
8、按比例地改U和F时,电动机的转矩如何变化?
答:变频器输出电源频率下降的同时,输出电压按比例地降低,由于电动机交流阻抗变小而电阻不变,将造成在低速时电动机的转矩减小。因此,在低频时给定U/F要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的启动转矩。可以采用各种方法实现,有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U/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
9、SPWM是什么意思?
答:SPWM的全称是SinePulseWidthModulation,意思是正弦脉冲宽度调制。这是实现改变频率的同时也改变电压的一种调制方式。
10、变频器U/F模式是什么含义?
答:U/F模式是指变频器运行时,变频器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之比。
11、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绝对不允许接反?
答:一旦将电源线接到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时,则任意一个送变管因得到信号而导通,都将形成短路,所以,在设计变频器的主电路时,必须绝对避免电源通入输出端的可能性。
12、变频器的输出端为什么不能接入电容器以改善电动机的电流波形?
答: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矩形脉冲序列,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成分。由于电容器在高次谐波下的容抗较小,高次谐波电流较大,这一方面加重了逆变管的负担;另一方面电容器本身也容易因过热而损坏。
13、有的变频器有一个“停止输出”的控制端,用在什么场合?
答:某些机械(如起重机械)在停止运行时,需用电磁抱闸或锥形电动机等使电动机转子不可能再转动。这时,变频器的输出必须立即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当电磁抱闸得到“抱紧”信号的同时,将“停止输出”控制信号接通,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端就没有输出了。
14、变频器有哪些可设置参数?
答:一般单一功能控制的通用型变频器50~60个参数值,多功能控制的变频器有200个以上的参数。但变频器的大多数参数不需要设置,可按出厂时的设置值,只需把使用时与出厂值不合适的参数予以重新设置即可,如外部端子操作、模拟量操作、基底频率、最高频率、上限频率、下限频率、启动时间、制动时间(及方式)、热电子保护、过流保护、载波频率、失速保护和过压保护等参数是必须重新设置的。若设置后变频器运行不合适时,需对部分参数进行调整。
15、为什么要避免变频调速系统运行在最低频率?
答:变频器的最低运行频率为电动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动机在低转速下运行时,其散热性能很差,电动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会导致电动机温度升高。通用变频器长期运行在低速区域时,其系统性能将下降。
16、变频器频率指令的保持功能有何作用?
答:频率指令的保持功能是:在变频器停止运行后,对是否保持停机前的运行的频率作出选择。频率保持功能无效,系统启动时,变频器运行频率为0Hz,如要回复到原来的工作频率,须重新加速;频率保持功能有效,系统启动时,变频器运行频率自动上升到停机前的工作频率。
17、使用外接给定信号时,工作频率能不能超过?
答:完全可以。只要按照所需的最高工作频率来设置“频率增益”即可,设置频率偏置时,有的变频器是直接设置最高频率值的,如80Hz;也有的变频器则是设置与最高频率相对的百分比,如160%。
18、变频器对外接设置信号有什么规定?
答:1)外接电位器设置时,电位器的阻值和瓦数各变频器的说明书中均有明确规定,应严格遵守。
2)各种变频器对外接电压信号的范围通常有:0~+10V、0~+5V、0~±10V、0~±5V等。
3)各种变频器对外接电流信号的范围通常有:0~20mA、4~20mA。
为了加强抗干扰能力,所有的外接设置信号线都应采用屏蔽线。
19、怎样进行输出频率线的函数设置?
答:输出频率线的函数式是:Y=AX+B。式中,X即设置信号FS;Y即输出频率fX。有的变频器(如日本明电VT200S系列)无偏置频率的设置,只须设置函数中的A值和B值,即设置了输出频率线。
20、怎么设置加减速时间及转矩提升?
答:变频调速系统的负载惯量大,一般启动转矩小。所以,加减速度时间值设置大时,转矩提升值要设置小。启动转矩大的负载,一般惯量小。所以,加减速时间设置小时,转矩提升要设置大一些。如果加减速时间长,大电流流过的时间长。逐步加大转矩提升,电流会逐步减小,直到电流反而增大时,停止转矩补偿的提升。
21、如何设置最大频率?
答:最大频率即最大允许的极限频率。它根据驱动系统的允许最高转速来设置。
22、如何设置变频调速系统的过负载率?
答:过载率设置用于变频器和电动机过负载保护,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大于过负载率设置值和电动机额定电流确定的OL设置值时,变频器则以反时限特性进行过负载保护(OL),过负载保护动作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23、变频调速系统中的电动机的停机方式有几种?
答:1)减速停机
2)自由停机
3)减速加直流制动。
4)异常停机功能。
24、变频器有几种运行模式?
答:变频器有以下两种运行方式:
1)闭环运行模式
2)开环运行模式
25、变频器有几种启动方式?
答:变频器具有正常启动和软启动两种方式。
1)正常启动:变频器按正常方式启动后,变频器开环运行于设定频率,或闭环运行于被控量的期望值。
2)软启动:变频器启动后,不论设定的频率为多少,变频器都直接升速到系统参数中提供的电网投切频率,然后变频器封锁输出,给出“工频投切”指令,控制电气切换连锁电路,将被软启动的电动机由变频器驱动切至工频电源运行。"
26、在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的单位是什么?
答:在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的单位是波特,即传送的二进制位数每秒,其符号为bps。常用的标准波特为300bps,600bps,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和19200bps等。不同的串行通信网络的传输速率差别极大,有的只有数百bps,高速串行通信网络的传输速率等。不同的串行通信网络的传输速率差别极大,有的只有数百bps,高速串行通信网络的传输速率可达100Mbps。
27、有的变频器有一个“停止输出”的控制端,用在什么场合?
答:某些机械(如起重机械)在停止运行时,需用电磁抱闸或锥形电动机等使电动机转子不可能再转动。这时,变频器的输出必须立即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当电磁抱闸得到“抱紧”信号的同时,将“停止输出”控制信号接通,这时,变频器的输出端就没有输出了。
28、变频器过流一般是什么原因?
答:1)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主要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主要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2)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主要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29、变频器过压一般是什么原因?
答: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30、变频器过热一般是什么原因?
答:过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故障,主要原因:周围温度过高,风机堵转,温度传感器性能不良,马达过热。
来源:技成辅导员
《变频器资料合集》免费领取
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变频器资料合集,含电子书、案例、说明书等内容,扫码免费领取!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周报78期 | 低压/高压、故障、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7期 | 三菱Q系列、触摸屏、PLC编程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6期 | 学习ABB机器人必须理解和知道的问题解答
周报75期 | 变频器调速、过载、故障、通信、IGBT等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4期 | :西门子全系列模拟量、定位、通信疑难杂症解答!
周报73期 | 学习电工基础、从事电工,必然会接触到疑难杂症问题
周报72期 | 三菱系列PLC通信、指令、编程等常见问题解答
周报71期 | 200系列、300、1200、1500、WINCC、博途一些易碰问题,有你需要的吗?
周报70期 | ABB机器人与PLC通信等常见问题
周报69期 | 电工、EPLAN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有你困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