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周报88期 | 西门子200系列/1200/1500 PLC、博途、WINCC、触摸屏等问答锦集。

楼主(2024-03-29):
技成周报88期

1.问:西门子DP通讯终端报警,故障点在哪?

答:DP通信报错,如果原来是正常的设备,有可能是DP接头或是DP电缆接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供电问题等都有可能,这些是主要检查的问题

2.问:S7-200PLC Modbus指令时下载显示未为库分配V储存区,如何解决?

答:按下面方式,给库存储区分配V存储区地址:系统块—库存储器地址,点击建议分配。

3.问:STEP 7-MicroWIN SMARTV2.3版本能升级到V2.5版本吗?

答:不能直接将V2.3版本软件升级到V2.5版本,你要先卸载V2.3版本软件后再去安装V2.5版本软件。

4.问:S7-200 SMART 高速计数器是否支持模式12?

答:不支持。

5.问:S7-200 SMART CPU能否支持5 V编码器?

答:ST20、ST30 CPU的I0.0~I0.3,I0.6~I0.7,ST40、ST60 CPU的I0.0~I0.3可以支持。

6.问:在S7-200 SMART CPU内部,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多少?

答:0 - 20mA对应于数值范围0 – 27648。

7.问:对于4 - 20mA的信号,对应的内部数值为多少呢?

答:对应的内部数值为5530 - 27648。

8.问:S7-200SMART系列对应标准型的晶体管输出型PLC可以支持多少HZ的高速脉冲输出,除ST20的CPU支持2轴的高速脉冲输出外,其余CPU可以支持3轴的高速脉冲输出。

答:可以支持可以支持100KHZ的高速脉冲输出。

9.问:S7-200SMART PLC运动控制向导单相(2输出)如何理解?

答:组态时如果选择单相两输出,则一个输出(P0)控制脉冲,另一个输出(P1)控制方向。如果需要正向运行时,则P1为高电平有效,如果需要负向运行时,则P1位低电平有效。

10.问:S7-200SMART PLC步进电机细分是指?

答:细分:细分是指电机运行时的实际步矩角是基本步矩角的几分之一。

11.问:S7-200SMART PLC步进电机步矩角是指?

答:每输入一个脉冲信号时,电机转子转过的角度称为步矩角。步矩角的大小可以直接影响电机的运行精度。

12.问:S7-200SMART PLC步进驱动器PUL+、PUL-如何接线?

答:用于接收控制器所发出的脉冲信号,换句话说接脉冲信号。

13.问:S7-200SMART PLC步进驱动器DIR+、DIR-如何接线?

答:用于接收控制器所发出的方向信号,换句话说接方向信号。

14.问:S7-200SMART PLC步进驱动器GND、VCC如何接线?

答:驱动的供电电压,给步进驱动器供电。

15.问:S7-200 SMART I/O扩展模块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的原因?

答:(1) 模块缺少24V直流供电电源;I/O扩展模块缺少24V直流供电电源时,所有通道指示灯也以红色闪烁。建议核对模块接线图,尤其是模块供电端含两排端子的,确定供电接线是否正确。

(2) 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除了会引起模块的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断线或是超量程的通道的指示灯也以红色闪烁,以提示用户存在故障通道。

16.问:做完PID向导后,能否查看PID生成的子程序,中断程序?

答:PID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中断程序用户是无法看到的,也不能对其进行修改。没有密码能够打开这些子程序,一般的应用也没有必要打开查看。

17. 问: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安装后打开提示出现找不到s7epaapi.dll文件,如何解决?

答:如果丢失s7epaapi.dll文件,需要下载文件s7epaapi.dll ,然后才能正常使用。Windows XP/WIN7/win10系统(64位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dll文件),将s7epaapi.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64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

可以从另一台电脑或者是别人电脑拷贝一份s7epaapi.dll文件,按照上述的方法存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试下先卸载掉软件,关掉诸如360、杀毒软件等,然后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试试。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最好是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

18.问: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设置数据断电保持?

答:打开系统块—保持范围—选择存储器类型,设置存储区区域,偏移量、元素目录,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PLC中即可。

19.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支持哪些类型的编码器?

答:增量型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

20. S7-1200PLC使用延时中断需要注意什么?

1)延时中断 + 循环中断数量 <= 4;

2)延时时间1~60000ms,设置错误的时间,状态返回值 RET_VAL 将报错16#8091;

3)延时中断必须通过“SRT_DINT”指令设置参数,使能输入 EN 下降沿开始计时;

4)使用“CAN_DINT”指令取消已启动的延时中断;

5)启动延时中断的间隔时间必须大于延时时间与延时中断执行时间之和;否则会导致时间错误。

21. 使用硬件中断需要注意什么?

1)一个硬件中断事件只能分配给一个硬件中断 OB ,而一个硬件中断 OB 可以分配给多个硬件中断事件;

2)用户程序中最多可使用50个互相独立的硬件中断 OB ;数字量输入和高速计数器均可触发硬件中断;

3)中断 OB 和中断事件在硬件组态中定义;在 CPU 运行时可通过“ATTACH”和“DETACH”指令进行中断事件重新分配;

4)如果“ATTACH”指令的使能端 EN 为脉冲信号触发,在使用“ATTACH”指令进行中断事件重新分配后;若 CPU 的操作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RUN 时执行一次,包括启动模式处于 RUN 模式时上电和执行 STOP 到 RUN 命令切换,则硬件中断 OB 和硬件中断事件将恢复为在硬件组态中定义的分配关系;

5)如果一个中断事件发生,在该中断 OB 执行期间,同一个中断事件再次发生,则新发生的中断事件丢失;

6)如果一个中断事件发生,在该中断 OB 执行期间,又发生多个不同的中断事件中,则新发生的中断事件进入排队,等待第一个中断 OB 执行完毕后依次执行。

22. 触发诊断错误中断时,CPU 如何响应?

1)启用诊断错误中断且 CPU 中创建了 OB82 ;

2)OB82 是唯一支持诊断错误事件的 OB ;一次只能报告一个通道的诊断错误;

3)如果多通道设备的两个通道出现错误,则第二个错误只会在以下情况触发 OB82 :第一个通道错误已清除,由第一个错误触发的 OB82 已执行完毕,并且第二个错误仍然存在;4)事件的进入或离开都会触发一次 OB82 ;

5)触发 OB82 ,CPU 不会进入 STOP 模式。哪些情况会触发诊断错误中断?如下错误将触发诊断错误中断 OB82 :① 无用户电源② 超出上限③ 超出下限④ 断路(电流输出、电流4~20mA输入、RTD、TC)⑤ 短路(电压输出)

23. 断电停机或复位后,高速计数器的值会复位到什么值?

CPU 断电或重启后,高速计数器的值会复位到初始值;如果执行了外部复位,高速计数器的值会复位为0。

24. 不编写 CTRL_HSC,高速计数器是否可以计数?

只要在硬件配置里使能并组态了高速计数器,不编写 CTRL_HSC,高速计数器就可以正常计数。CTRL_HSC 只是完成参数写入的功能。

25. 为什么S7-1200 高速计数器只能检测到低频率的脉冲信号?

答:在 S7-1200 CPU 和 SB 信号板的属性中,数字量输入通道的输入滤波器默认设置值为 6.4 millisec,该输入滤波时间对应的高速计数器能检测到的最大频率为 78Hz。

26. S7-1200 CPU 最多支持多少个高速计数器?

答:早期固件版本的S7-1200 CPU 中,CPU 1211C 最多支持3个单相的高速计数器,CPU 1212C 最多支持 4 个单相的高速计数器,CPU1214C 和 CPU1215C最 多支持6个单相的高速计数器。

27. 为什么PID控制器没有运行?

PID控制器被添加后,要靠PID_Compact指令块控制,其中工艺对象数据块中的sRet.i_Mode参数用于设置控制器运行方式,共有如下5种模式:

0 := Inactive(未激活)

1 :Start Up整定方式

2 :Tuning in Run整定方式

3 := Automatic Mode自动模式

4 := Manual Mode手动模式

PID控制器未使能自整定,则sRet.i_Mode默认值为0,控制器处于未激活模式,需要手动给sRet.i_Mode参数赋值,如将3写入参数中,PID控制器处于自动模式。

28. 为什么通信数据区在输入指针形式的绝对地址时不允许输入?

答:通信数据区 “DATA” 在输入指针形式的地址时,虽然输入地址格式完全正确,但仍会出现红色 “P#DB3.DBX0.0 BYTE 100”,表示地址错误而不允许输入。这是因为在创建通信数据区 DB 块时选择了“Symbolic access only(仅符号寻址)”,只能用符号寻址方式访问这个DB块。只要在创建DB块时,不勾选“Symbolic access only(仅符号寻址)”,就可以正常输入指针形式的绝对地址了。

29. 为何在使用TCP协议通信时,通信接收区的数据会错位?

答:如果通信数据区与接收数据区的长度不一致,则会导致接收区的数据错位。

30. S7-1200PLC最多支持多少个Get/put连接?

答:S7-1200PLC最多支持8个Get/put连接。

31. S7-1200中FB284块主要作用是?

实现定位控制的指令块,例如:V90、G120等!

32.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支持弹窗吗?

SMART LINE的屏没有弹出画面的功能

33. 博途WinCC历史数据储存时间是多少?

WinCC Professional 的归档数据默认存储方式为:每天生成一个数据库文件,最多存储一周七天的数据,当数据存储超过一周时,按照先进先出的规则清空数据,用户可以通过修改归档属性,扩大归档的存储时间范围。

来源:技成辅导员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西门子全套”资料,含手册、案例、软件等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

往期推荐

周报87期 | 变频器基础应用、接线、过载、过流等问题锦集

周报86期 | 电工系列经典问答,其中有你遇到的吗?

周报85期 | 三菱FX/Q系列、伺服、触摸屏一系列经典问答!

周报84期 | 西门子全系列PLC、触摸屏、WINCC博途由浅到深问题解析

周报83期 | 变频器安装、参数设置、调试、维护保养等问题解答!

周报82期 | 库卡(KUKA)机器人入门学习必备知识!

周报81期 | 西门子博途/触摸屏/WINCC/数控/200/300等问题解答

周报80期 | 西门子200/300/1200、WINCC、博途必备知识解答!

周报79期 | 变频器基础、控制、通信、安装一系列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