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西门子TCP/RS485通讯等问题解答

楼主(2024-03-29):
学PLC、机器人、机器视觉,启程是您的可靠选择
启程专注于10多年工业自动化培训三菱PLC常见问题
问:三菱R系列PLC怎么修改时区?
答:导航窗口——[参数]——[R00CPU]——[CPU参数]——“运行关联设置”——“时钟关联设置”——“时区”
问:如何用GX编程软件读出A系列PLC的故障代码?
答:与PLC连接上后,在“诊断”菜单下选择“PLC诊断”,查看具体报错代码。
问:三菱GS触摸屏实用菜单在哪里设置?
答:系统——GOT设置——基本设置——操作设置/实用菜单调用键设置——打√
问:如果用485bd通讯板,则不能用models rtu 通讯协议。请问是这样吗?
答:485BD板不支持MODBUS协议。实际课程讲的是,PLC用无协议,自由定义通信格式数据,来配合变频器的MODBUS RTU的通信格式。所以,这是可以用的,只是对于PLC来说是无协议通信,对于变频器是MODBUS RTU通信。
西门子S7-200SMART PLC常见问题
问:一台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答:S7-200SMART CPU最多可输出3路高速脉冲(除ST20外),这意味着可同时控制最多3个步进电机,通过运动向导可配置相应的运动控制子程序,然后通过调用子程序编程可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问:STEP 7-MicroWIN SMART 2.5版本能打开低版本创建的程序嘛?
答:不同版本的Micro/WIN SMART 生成的项目文件不同。高版本的能够向下兼容低版本软件生成的项目文件;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打开高版本保存的项目文件。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库中的Addr是指仪表中的通讯地址嘛?
答:是的,是指从站Modbus 地址寄存器信息数据的起始地址。该地址的确定由功能码和信息帧中的数据地址组成,如功能吗为03,信息帧中的数据地址为0000H,则Addr的地址应填写为40001.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通讯可以带多少个变频器?
答:32个站点是标准的推荐值,实际超过32个点也是可能的,站点数越多,传送的信号就越小,也越容易被干扰。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的编程软件能上传S7-200PLC的程序?
答:直接读是读不出来的,200的程序可以在200SMART软件当中打开。
问: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后,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如何解决?
答:当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已停止工作,需关闭程序。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上述方法还不能解决,只能重新安装系统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不用SD卡如何清除PLC上的密码?
答: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左上角菜单栏,鼠标点击PLC,选择清除,选择全部,出现对话框,点击清除即可。注意:从S7-200 SMART V2.3 开始,清除窗口中增加 “忘记密码” 选项, V2.3 之前的版本无此勾选项。
问:如何通过S7-200SMART PLC CPU 本体自带RS485来建立通信上传和下载呢?
答:首先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中,点击“通信”按钮打开通信对话框,在网络接口卡中需选择PC/PPI cable.PPI.1,然后点击查找,搜索到CPU以后,直接上传下载就可以了。注意,编程电缆方面选择西门子原装的PPI电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监控程序的时候提示时间轴不对,要比较?
答:你CPU里面的程序和你现在软件中的程序有不一样的地方,点击比较就行了,或重新去下载一遍程序即可。
问:S7-200SMART PLC支持GPRS通讯吗?
答:S7-200 SMART 暂时还没有GPRS模块。
问:如何通过S7-200SMART PLC本体自带RS485接口更新固件?
答:连接PLC与编程电脑,通信接口可以选择以太网卡或者选择 PC/PPI cable. PPI,需要注意:紧凑型 CPU 仅能使用 RS485接口更新固件,所以只能选择 PC/PPI cable. PPI,在 显示“PLC 信息”(PLC Information) 对话框中,点击“固件更新”按钮。单击“浏览”(Browse) 按钮进行浏览,以找到与您的 CPU 或任一连接的模块对应的固件更新 (.upd) 文件,点击更新即可,但需要注意2.3版本升级到2.4或是2.5可通过软件更新,低于2.3版本的需要用SD卡更新
问:S7-200SMART PLC Modbus通信在同一个网络上只能有一个主站存在吗?
答:modbus RTU是单一主站的方式,只允许有一个主站。
问:S7-200SMART PLC TCP通信,IP地址在TCP_CONNECT程序块中如何填写?
答:TCP_CONNECT块里面IPaddr1到4管脚,分别填写IP地址的四个部分。
问:STEP7 MicroWIN 点通信出现所选设备不存在或不受支持 请尝试选择一台新设备如何解决?
答:SIMATIC S7DOS Help Service或者SIMATIC IEPG Help;状态是否为启动。没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microwin软件造成的
你应该先做设备的通讯,点击step7micro/win菜单栏下面的通讯,如果你用的PPI电缆,直接搜索应该能找到相应的设备 "
问:西门子S7-200PLC如何自定义I/O输入输出地址?
答:西门子S7-200PLC的I/O地址是系统确定的用户无法自定义。
问:S7-200PLC输入接法,接源型还是漏型呢?
答:西门子S7-200PLC既可接漏型,也可接源型,主要看你的需求来定义接法。
问:西门子S7-200PLC 224XP的CPU监控时间是多少呢?
答:在工具栏里---PLC---信息---里面可以查看程序扫描周期。
问:我想装一个虚拟机,虚拟机里装一个XP系统的,主要用来装200的编程软件,安装是有要求嘛?
答:装虚拟机最好装WIN7系统,200编程软件是完全可以兼容WIN7的。安装虚拟机没啥要求,就是在安装的时候虚拟机分配硬盘空间搞大一点。
问:安装STEP7 MicroWIN编程软件是提示请升级安装包什么意思?
答:你的是升级包,不是完整版的,安装STEP7-Micro/WIN sp9 完整版本即可
西门子其他问题
问:在WINCC中可以创建多少个消息类型?
答:WINCC中最多可以创建16个消息类型。
问:博途WINCC与经典版WINCC兼容嘛?
答:经典wincc和博图wincc Professional版本都不兼容
不能安装到一起的哦!
问:安装WINC时C出现提示SQL Standard Database Services如何解决?
答:SQL数据库这个文件安装错误了,你要单独的去安装一遍,先卸载SQL,在重新安装。
问:西门子S7-300PLC程序块OB100中的程序如何在线监控?
答:一般OB100用作初始化数据等功能,如果你要监控OB100组织块运行结果,创建VAT监控结果就可以,只是这个OB100中的那些数据会随着程序的运行,变为非初始值的数据。
问:打开WINCC项目提示无法激活运行系统,检查WINCC中心的设置如何解决?
答:检查项目中计算机的名称与现场所用计算机是否一致,路径不能有中文或是非法字符。
问:WINCC消息记录1000条以后会覆盖,我要查看1000条以前的记录,需要怎么做或WINCC归档怎么设置呢?
答:报警记录只能显示1000条,是报警控件的限制,而并非没有对多于1000条的报警归档。也就是说归档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显示。报警控件本身只支持显示1000条报警记录,这是出于性能上的考虑,与报警归档设置无关。
问:西门子S7-300PLC如何清除密码?
答:用西门子专用的MMC卡和读卡器复位,将MMC卡插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型号的PLC中,如原314上的卡插到315上,由于新型号的PLC与原型号的PLC差别较大,原PLC的MMC卡(存有原型号PLC的组态)插到新PLC上后新PLC会检测到系统数据无效,CPU的STOP灯闪烁(请求存储卡复位),CPU不能运行,也无法与计算机通讯。
此时就可以通过PLC对MMC卡进行复位,清除MMC卡中的组态程序,然后就可以重新下载程序了。
复位按如下操作:
将 MMC 插入 CPU。CPU 请求进行完全复位 (STOP LED慢闪).
将CPU开关拨至 ""MRES"" ,保持直至STOP LED 常亮(约 9 秒).
在接下来的 3 秒内,放开开关并再次拨至 ""MRES"". 此时进入删除过程,STOP LED 闪烁.。
问:TIA v15 Basic和TIA V15 Professional有什么区别?
答:TIA v15 Basic是基本版用于S7-1200编程,TIA V15 Professional是专业版,可针对S7-1200/2500/300/400编程。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点击蓝字阅读
西门子S7-1500基础培训,118页PPT免费领取!
【实用工具】88个电气计算工具,电工计算器+27个电气计算工具+60组电气计算表格!免费领取
【电气设计】AutoCAD 2020版从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限时领取!
2020年西门子最新软件汇总,欢迎下载!
免费领取各种modbus调试工具,轻松搞定modbus通讯协议绝对没问题!
西门子TIA Selection Tool选型软件使用教程(附加安装包)
【免费领取】西门子PLCS7-1500资料包,视频教程+资料,限时下载!
三菱PLCFX2N/3U/5U/Q系列/伺服/变频器/触摸屏——视频教程全套神装免费领取!
学习咨询电话:13809869603
学习报名+老师微信
线下实操学习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