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与触摸屏的RS485通信!

楼主(2024-03-29):
微信搜一搜

技成培训

一、连接数目

S7-200 SMART CPU既可以通过本体集成的RS485端口或信号板连接支持PPI协议的西门子HMI设备,还可以通过本体集成的以太网口来连接支持S7协议的西门子HMI设备。当CPU的三个物理接口同时连接西门子HMI设备时(包含信号板),最多的连接资源数是16个。

CPU的连接能力

Smart Panels 支持的 PLC:

第一代产品 SmartLine(无以太网接口):S7-200、OMRON CP1系列、三菱 FX 系列、Modbus RTU;

注意:只能建一个通讯连接,否则Smart Panels 无法启动项目(白屏)。

第二代产品SmartLine-IE:
串口:S7-200、OMRON CP1系列、三菱 FX 系列、Modbus RTU、台达(DVP-SV/ES2 系列);
以太网:S7-200(CP243-1)、Smart200、LOGO!

Smart Panels 通过串口只能连接一个设备,通过以太网可以连接三个设备,但是串口和以太网不能同时使用(编译通不过)。

注意:串口和以太网口只能使用一个,否则编译通不过。

二、创建项目

用户需要使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2 China或以上版本来组态第一代产品SmartLine,如果是第二代产品SmartLine IE的话,只能使用WinCC Flexible 2008 SP4 China进行组态。

用户既可以在WinCC Flexible中直接创建项目,也可以使用向导创建。下文主要介绍如何直接创建项目。

双击PC桌面的SIMATIC WinCC flexible图标可以启动WinCC flexible,在启动画面中选择“创建一个空项目”,如图1 所示。鼠标左键单击“创建一个空项目”后,打开如图2所示的“设备选择”界面。在该界面选择所使用的设备,在此以Smart 1000 IE为例。

直接创建项目

设备选择

三、配置通信连接

用户通过以下步骤可配置Smart 1000 IE与S7-200 SMART CPU的PPI通信。

第一步:在WinCC flexible的主工作窗口中,展开左侧树形项目结构,选择“项目”>“通讯”>“连接”,双击“连接”图标以打开“连接设置”的属性窗口。如图所示。

打开连接窗口

第二步:在“连接”窗口中双击名称下方的空白表格,或者右击鼠标选择快捷菜单中的“添加连接”可以添加与CPU的连接。如图所示。

添加连接

第三步:添加连接后,根据项目需求用户可以修改默认的连接名称“连接_x”,并选择“通讯驱动程序”和是否在线。由于连接的设备是S7-200 SMART CPU,所以在“通讯驱动程序”下方的下拉菜单处选择“SIAMTIC S7 200 SMART”作为通讯驱动程序,同时激活在线连接。如图所示。

配置连接

第四步:设置连接参数。首先选择Smart 1000 IE的接口为“IF1 B”,即触摸屏的RS422/485物理接口。选中该接口后,该接口的参数设置窗口将在其下方自动显示。设置触摸屏的通信波特率为187500,站地址为1。接着在“网络”窗口选择“PPI”为通信双方的通信协议。

最后在“PLC设备”窗口设置CPU的站地址,此处设置CPU的站地址为2,如图所示。

连接参数设置

注意:CPU的地址必须不同于HMI设备的地址,二者不能重复。

第五步:设置S7-200 SMART CPU的波特率和站地址。在STEP 7 Micro/WIN SMART软件的项目树中选择“系统块”,然后按“回车”键,即可打开如图7所示的“系统块”窗口。为CPU的RS485端口设置的站地址和波特率必须与图6的配置保持一致,CPU的站地址为2,通信波特率为187.5 kbps。

S7-200 SMART通信口设置

至此已经配置完成了Smart 1000 IE与S7-200 SMART CPU的PPI通信。

四、启动操作画面

给Smart 1000 IE设备上电时屏幕会短暂出现启动画面,如图8所示。图中的三个按钮代表的含义如下。

Transfer:HMI设备设置为“传送”模式。

Start:启动装载在HMI设备上的项目。

Control Panel:点击该按钮后进入HMI设备的控制面板,用户在控制面板可以选择传输模式,添加密码等。

启动画面

五、下载项目文件

要将配置好的项目下载到Smart 1000 IE设备上,首先要保证HMI设备的通信口处于激活状态,可通过HMI设备的“Control Panel”>“Transfer”进行设置,如图9所示。如果选择串口方式下载项目,首先需要勾选“Serial”右侧的“Enable Channel”。

通信口使能

其次,要使用Siemens原装的PPI编程电缆下载项目,RS-232/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和USB/P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3DB30-0XA0)都可以。当使用的电缆是USB/PPI时,要求其E-STAND版本是05或更高版本。

接着在WinCC flexible 软件的菜单栏选择“项目”>“传送”>“传输”,如图10 所示。单击“传输”即可打开“选择设备进行传送”窗口,如图所示。在“选择设备进行传送”窗口,用户可以选择传输模式为“串行”或“串口(通过USB-PPI电缆)”,在此选择后者进行传输。

打开传输设置

传输设置

给Smart 1000 IE设备断电再上电后,HMI设备将会出现启动画面,单击Transfer按钮,使HMI设备处于“传送”模式。

接着在WinCC flexible软件中选择“项目”>“传送”>“传输”,单击图11中的“传送”按钮,待HMI设备中的传送状态显示为“传输完成”时,至此已成功通过串口模式将项目传送到HMI设备。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HISTORY/往期推荐

2022年电工初级考试题库完整版(内含答案)

电气人作业必备的3个神器,用微信一键打开即可使用!

【收藏】 十年老电工的“出路”,月入过万的秘诀!

五大电气制图软件(CAD、Eplan、CADe_simu...),你pick那个?

最新电气版CAD绘图软件,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初学者使用S7-200 SAMRT编程软件常见问题(附软件下载)

超全电气计算EXCEL表格,自动生成!电气计算不求人!

蓝牙耳机、电工/PLC入门书籍任性送?快来领取你的电气礼物!

PLC编程基本功:梯形图与控制线路(附1164个三菱PLC实用案例)

还看不懂电气图?电工识图基础、仿真软件拿走,理论实操快速上手!

12门永久免费电工视频、10GB软件/电子书资料、30天免费电工直播课免费送啦!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PLC/电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