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42期 | 西门子SMART PLC 指令及WINCC常见问题 ...
周报42期 | 西门子SMART PLC 指令及WINCC常见问题

楼主(2024-03-29):
免费领取 | 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超全电子书库!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下载西门子S7-200SMART PLC,库指令怎么打不开?
答:你看一下库指令后缀名是不是200SMART后缀名,如果是,把库指令放到200SMRAT库文件夹里面,然后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刷新库文件即可。
问:我是新手,在学习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中,感觉自己软件不会操作,程序不会编写?
答:这个就是逻辑思维的锻炼,你可以先尝试写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如,起保停 星三角 正反转 点动程序,进行监控查看,指令是话,你可以先一个一个使用,就触发它,看它功能,等熟练知道它功能以后在运用到程序当中去。还有可以参照别人写好的程序,拿来自己一步一步的慢慢分析理解,第一步是干什么的?第二步是干什么的?如果是编程软件操作,这是要一定的电脑基础的,不会的,可以慢慢先熟悉一下编程软件的界面,和如何操作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HRB是什么指令?
答:移位寄存器指令,右移字节指令。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怎么和手机间接连接呢?
答:这个需要一个模块可以插手机卡SIM卡的那种模块,然后配置模块选择和手机连接即可。
问:如何测量西门子S7-200SMART PLC模拟量输出模块的4-20ma电流信号?
答:在模拟量模块输出有负载的情况下,把万用表打到直流MA档,一端接模拟量模块输出,一端接负载,串进回路测量。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M0.1指令是什么意思?
答:SM0.1是只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一次。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IQ点表示方式,数据类型是什么?
答:I0.0和Q0.0都是位,数据类型是Bool。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如何查找触点,有快捷键嘛?
答:按下键盘上CTRL+F键 查找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一直接通XMT指令一直报红色是什么意思?
答:XMT指令必须用沿(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接通,如果你一直接通就会导致XMT变红色。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下载时,报“端口无法打开或被其他应用程序使用?
答: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看一下你电脑服务里边S7 DOS服务有没有启动并且自动?第二种关闭其它软件,看一下端口有没有被占用。
问:我在WIN7上安装的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软件打不开,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
答: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若还不能解决只能重装系统。
问:ecat和porfeibus通讯这两者之间的不同?
答:ecat好像是无线通信模块,porfeibus是总线串口通讯
问:西门子V4.0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如何切换成中文界面?
答:打开V4.0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找到上方菜单栏Tool点击下拉后选择最后一个选项Options按钮,然后会出现Options对话框,在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第一个选项General。在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第一个选项General,在语言栏中选择“Chinese”,然后点OK,重新打开软件即可
问:PPI编程电缆与200CN PLC软件ps9连接提示未找到访问点,如何解决?
答: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西门子S7-300PLC
问:西门子S7-300PLC运行一段时间就报故障 314的CPU?
答:这个有很多因素,首先软件方面:检查程序是否运行正常,有没有设置时钟,时间指令、硬件方面:检查接线,带的负载,接口插头。
问:普通的读卡器可以读取西门子MMC卡吗?
答:不行哦,必须要用西门子原版的读卡器,你要用其它的会损坏MMC卡
问:Step7 v5.6中,设置PG/PC接口,找不到PC adapter (MPI)选项?
答:没有PC adapter (MPI)接口,说明你MPI驱动没有正确的装好,或者你STEP7软件没有安装好?
其他
问:西门子smart700的触摸屏如何下载组态画面?
答:查看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然后在触摸屏软件传送设置触摸屏IP地址,这里要注意IP地址必须要和电脑本地连接的IP在同一个网关,记住是在同一个网关而不是同一个地址,接着在触摸屏上操作设置和传送IP地址一致即可下载。
问:WINCC如何做历史记录?
答:在wincc的变量记录中组态你需要记录的变量和归档周期以及是否需要备份等,然后再wincc中用历史趋势控件来显示记录。
问:WIN10系统可以安装博途哪个版本的?
答:博途V14以及以上的版本都可以在WIN10系统上安装
问:WinCC_flexible_SMART_V3SP2_提示不能安装WIN8系统上,如何解决?
答:意思是:WinCC_flexible_SMART_V3SP2不支持WIN8系统的安装,建议安装WIN7或者WIN10系统。
问:联想ThinkpadⅩ240(4代ⅰ5、8G内存)能否安装新版博途软件?
答:可以,没问题的,硬盘最好加一个固态。
问:modbus通讯程序可以用仿真器进行仿真嘛?
答:博途modbus功能是无法仿真的。
问:西门子S7-1200PLC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把一个DB块里的数据全部恢复初始值,就是清零?
答:直接建一个一样的DB块,然后使用FILL_BLK指令即可。
问:TIA V15里S7-1200PLC没有“允许从远程伙伴使用 PUT/GET 通信使用”选项?
答:在CPU,右键属性,常规,连接机制,就可以看到了。
问:WINCC7.4以上版本怎么设置模拟量报警,WINCC7.4以下的版本有,但是7.4以后就没有了?
答:1.首先在项目管理器左边菜单中双击“报警记录”。
2.在弹出的报警记录编辑器中选择“限值监视”。
3.在右边消息列表中选择“变量”。
4.选择需要监视的模拟量。
问:西门子触摸屏可以上传画面嘛?
答:要上传需要下载时插MMC卡,还要勾选一个选项(回传功能)才能进行上传。
来源:PLC发烧友,由技成辅导员解答
文章推荐周报41期 |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实现批量数据监视、三菱/西门子问题汇总周报40期 | 三菱、西门子软件安装常见出错解决方法!(绝对干货)周报39期 | 三菱RS485接线、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8期 | SMART PLC Modbus通讯、组态、模拟量等常见问题~周报37期 | 三菱软件使用、FX 5U 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6期 | SMART PLC升级、程序下载、运行报错?这有解决方案!周报3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编程过程80%都会遇到的问题周报34期 | 三菱、西门子TCP/RS485通讯等问题解答周报33期 | 三菱、西门子全系列这34个问题值得一看!这24个问题 | 三菱5U,西门子smart、西门子1200问题,值得学习~【技成周报31期】三菱系列常见问题汇总【技成周报30期】西门子系列常见问题答疑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