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41期 |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实现批量数据监视、三菱/西 ...
周报41期 |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实现批量数据监视、三菱/西门子问题汇总

楼主(2024-03-29):
三菱常见问题解答
1:通讯参数是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19200,无帧头无帧尾,无协议模式,那么D8120=多少?
答:数据位:1=8位;
奇偶性:11=偶校验
停止位:0=1位停止位
传输速率:1001=19200bps的速率
起始位:0=无起始
终止位:0=无终止
通讯格式:11=RS-485通讯
二进制就是:110010010111;转换成十六进制就是:H0C97
2:PLC中LD DECO D200 M500 K3怎么解读?
答:例如:D200=K100=2#1100100,取低三位2#100=K4 23=8即M500~M507,把M(500+4)即M504置位,其他的清零。
3:FXPLC里面怎么SFC怎么做禁止转移?
答:M8040是转移禁止,一旦置1,转移就会停止,想要继续转移,把M8040置0,是没有用的,必须把M8041置1才能继续转移。类似于SET和RES。
4:“无法读取或写入大于存储卡容量的数据,请确认PLC参数的存储器容量设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答:左边窗口-参数-PLC参数-存储器容量设置-确认-是。再写入试一下。另外在写入的时候选择参数+程序,不要写入注释进去。
5:FX5-16EYR/ES跟FX2N-16ETR可以互换吗?
答:不可以。FX5U现在是用Works3打开的,FX2N是用Works2打开的,两者打开的软件都不一样。
6:FX PLC内置有几轴脉冲输出?
答:基本单元都需要是晶体管输出型。FX1S、FX1N、FX1NC、FX2N、FX2NC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但是FX2N和FX2NC除了V3.0以上对应[D]ABS指令外,不支持定位指令;FX3U、FX3UC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FX3G:40/60点I/O型内置有独立3轴脉冲输出,14/24点I/O型内置有独立2轴脉冲输出。
7: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实现批量数据监视?
答:威纶通的索引寄存器的和三菱的变址寄存器作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改变索引寄存器的值来改变地址,相当于一个指针的功能。
威纶通的索引寄存器地址为LW9200开始到LW9215,为16进制索引寄存器,从LW9230到LW9260为32进制索引寄存器,用户可以随意调用这些地址使用。
那么在触摸屏中如何调用这些索引寄存器呢,我们一起看一下步骤:
1、新建一个数据软元件LW0,先不要点击确定,点击设置按钮
2、勾选上索引寄存器
3、选择自己需要的索引寄存器编号,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一共32个地址,分别对应前面介绍的索引寄存器
4、确定后,在原有地址旁边,出现了一个IDX 0,这个就是我们选择的索引寄存器
添加好之后,我们更改索引寄存器的值,就可以改变LW0的地址了。
比如索引寄存器中存储的值为5,那么LW0对应的地址就变成了LW(0+5)=LW5。
西门子常见问题解答
01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在写程序的时候不用SM0.0也可以嘛?
答:肯定可以,这要看你在程序中需不要使用到一直为1指令,根据需要时来使用。
问:32位的XP系统可以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嘛?
答:可以安装,必须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V2.1及以下版本。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加密了PLC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答:当然可以的,可以使用SD卡复位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支持几路脉冲输出?
答: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T20脉冲支持2路脉冲,ST30 40 60 脉冲支持3路脉冲输出100khz。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R20 CPU电源接线如何接线,是可以直接接家用插座嘛?
答:只要看你PLC CPU的型号了,ST都是晶体管输出,电源是24V,SR一般继电器输出220V,千万别接错了,接错就短路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给客户做项目,给个地址表供他们的上位机使用。用网线通讯,客户问我们这根网线是什么协议的?MODBUS?
答:如果是以太网就不要说是MODBUS了,MODBUS一般是指串口通讯,以太网可分为好几种,PN通讯 TCP通讯等。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通讯时,既可以做服务器又可有客户端吗?
答:可以,最多8个。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使用SD卡下载程序?
答:打开编程软件,点击“PLC”->“设定” ,打开“设定”对话框,选择需要被拷贝到存储卡上的块(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点击“设定”按钮。显示编程成功即可。
问:WinCC flexible SMART能和西门子S7-200PLC仿真吗?
答:单独,WinCC flexible SMART可以仿真,S7-200PLC必须连接实际的PLC才可以仿真。
问:西门子S7-200PLC 模拟量编程需要设置向导嘛?
答:200PLC不需要设置向导,也没有向导设置,直接写程序就行,或可以从网上搜索Scaling的库函数指令可以直接换算使用。
问:WIN7上安装的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软件打不开,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
答: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若还不能解决只能重装系统。
02西门子S7-300PLC 问题
问:STEP7要就使用.NET.3.5,请在该PC上启用.NET.3.5,如何解决?
答:到控制面板的“添加和删除程序”找到“启用和关闭windows功能”中进行一下配置选择。完成后再安装.net framework3.5
问:西门子S7-300PLC CMP-D是什么指令?
答:西门子S7-300PLC CMP-D是双整形的数值,进行>=指令判断,IN1和IN2只能填写地址,不能填写数值。
问:西门子S7-300PLC冷启动和热启动的区别?
答:冷启动:当前数据丢失,程序处理以初始值再次启动。热启动:一旦供电恢复,程序从断电时的值开始继续工作。热启动可以比喻中断理解。
问:step7 v5.6在win10系统无法安装,提示重新启动电脑,我重新启动电脑还是提示?
答:这提示要删除注册表,执行Windows的菜单命令“开始”→“运行”(或者按WIN+R),在出现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中注册表左边的文件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中的“Session Manager”,删除右边窗口中的条目“PendingFileRename Operations……”,不用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安装软件了。
问:西门子S7-300PLC SF灯亮红灯,什么意思?
答:系统故障,检查一下模块接线或者用故障诊断看一下具体错误。
03其他问题
问:WinCC flexible SMART和电脑如何通讯?
答:查看计算机本地连接IP地址,然后在触摸屏软件传送设置触摸屏IP地址,这里要注意IP地址必须要和电脑本地连接的IP在同一个网段,记住是在同一个网段而不是同一个地址,接着在触摸屏上操作设置和传送IP地址一致即可下载。
问:先安装博途V15和博途WINCC,后装的300编程和仿真,再安装WINCC7.3时候安装不上去了?
答:经典版的WINCC是不能和博途里面的WINCC一起安装的。
问: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打不开文件,出现此项目的数据库已使用版本高于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的服务器保存,因此无法打开
答:当前的软件SQL版本低于你项目当时的打开版本。当前电脑Mic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的SQL服务器版本问题,版本过低,更新一下电脑上版本就即可
来源:PLC发烧友,技成辅导员整理
文章推荐周报40期 | 三菱、西门子软件安装常见出错解决方法!(绝对干货)周报39期 | 三菱RS485接线、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8期 | SMART PLC Modbus通讯、组态、模拟量等常见问题~周报37期 | 三菱软件使用、FX 5U 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6期 | SMART PLC升级、程序下载、运行报错?这有解决方案!周报3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编程过程80%都会遇到的问题周报34期 | 三菱、西门子TCP/RS485通讯等问题解答周报33期 | 三菱、西门子全系列这34个问题值得一看!这24个问题 | 三菱5U,西门子smart、西门子1200问题,值得学习~【技成周报31期】三菱系列常见问题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