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软件安装|为什么你安装的软件问题这么多?

楼主(2024-03-29):
作为工控人,工控软件是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画图、编程、调试等,统统都要用到它。

工控软件按类分有:

PLC编程软件

触摸屏编辑软件

上位机组态软件

OPC软件

……

那你知道工控人最常遇见的软件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吗?

1、网上工控软件资源五花八门,版本之多,可谓让学员挑花了眼。

2、工控软件成功安装才是难上加难。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同样是搞工控的,都需要在电脑上安装各种软件,在别人电脑上能稳定的运行,而自己安装的软件却时不时出现小毛病。

▲软件安装bug五重奏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大多是在安装软件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叫兼容性的东西。

兼容性(compatibility)是指硬件之间、软件之间或是软硬件组合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工作的程度。

兼容的概念比较广,相对于硬件来说,几种不同的电脑部件,如CPU、主板、显示卡等,如果在工作时能够相互配合、稳定地工作,就说明它们之间的兼容性比较好,反之就是兼容性不好。

对于软件的兼容性,指的是某个软件能稳定地工作在若干个操作系统之中,而不会出现意外的退出等问题。

以上是对于兼容性给的定义,本文所说的兼容性特指软件与软件之间的兼容性。更详细点说,是工控行业使用的各种软件之间的兼容性。

那么如何应对软件安装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呢?

一、系统

目前常用的系统有Win7、Win8、Win10这三大类,工控软件对Win7的兼容性是比较好的,其次是Win10。win8系统是支持的最差的,尽量不要使用。

除了系统选择要注意,系统的版本也有区别,以Win7为例常见的系统版本有:

Windows 7 Home Basic(家庭普通版)

Windows 7 Home Premium(家庭高级版)

Windows 7 Professional(专业版)

Windows 7 Enterprise(企业版)

Windows 7 Ultimate(旗舰版)

从功能上看,Win7旗舰版功能是最全,也是最好的Win7系统,功能最全自然对电脑的硬件配置要求也最高。

这些系统具体有哪些区别,我们没必要去深究,只需要知道,做工控会在系统上安装很多编程软件,为让软件运行更加流畅,直接选择旗舰版就行了。

在微信上经常有朋友问:我的系统是家庭版,能不能安装某某软件?

其他版本的操作系统,不是能不能安装某一个软件问题,而是我们尽量不要使用这些版本。不使用旗舰版也能安装一些软件,但是出现问题的概率要大的多。

我们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也要锻炼出规避问题的能力。

二、软件兼容性

拿西门子举例,其他品牌的可以参考一下。

西门子有个专门提供兼容性查询网站: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kompatool/pages/main/index.jsf

打开如下图:

英文不好的可以选择中文界面

换成中文界面后(点击看大图)

有两种办法查看兼容性,左边“启动兼容性工具”可以一步步的按提示操作,然后对比软件的兼容性。

这个比较快捷,也比较简单,只需要根据提示一步步操作就行,最后会给出兼容性列表。

另一种办法是,通过右侧下载软件兼容性列表。这个办法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直接把常用的软件列表下载保存到电脑。用到的时候直接打开,很方便。

下面介绍这种方法:

直接选择“software”查看软件,如下图

这里我选择S7-300编程软件STEP7,提示选择软件的版本,如下图所示:

选择版本任选,也就是所有版本的。

呦······要注册

注册个用户再回来下载吧!步骤很简单,应该不用介绍了。

登录后就可以直接下载了,下图是我下载的压缩包:

解压后:

有两版本的表格STEP7 V5.4和V5.5的,直接打开就可以查看。(点击看大图)

上图中红色×表示不兼容或者没经过西门子工程师的测试,绿色√表示兼容。

当然表格中还有更多内容,以下是图片供大家参考:

STEP7 V5.5与STEP 7-Micro/WIN(点击看大图)

STEP7 V5.5与WinCC flexible(点击看大图)

STEP7 V5.5与WinCC(点击看大图)

STEP7 V5.5与S7-PLCSIM和S7-SCL(点击看大图)

三、软件下载地址

为解决广大电气人网上找资料找不齐全的困扰,我们将常用工控软件分门别类整理出来。手册、软件、案例,我们统统都有。

▲软件下载页面

三菱PLC软件
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8.52下载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8.103h下载
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三菱仿真软件gx simulator7.12
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 2 works3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 2
GT-Works3 触摸屏综合软件包三菱触摸屏GT Designer2 V2.79H
三菱触摸屏选型工具软件三菱伺服软件MT Works2

西门子PLC软件
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西门子S7-200仿真软件
西门子S7-200库西门子S7-200帮助文件
西门子smart s7-200软件v2.1版本西门子smart 200编程软件v2.2版本
西门子smart 200编程软件v2.3版本西门子smart 200编程软件v2.4版本
s7-200 SMART 库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step7v5.6下载
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step7v5.5ch下载西门子300仿真软件plcsimv54sp4
西门子s7-300库文件下载西门子s7-1200编程软件

欧姆龙PLC软件
欧姆龙编程软件cx-one 4.30欧姆龙编程软件cxp_9.3_绿色安装版
欧姆龙仿真软件下载欧姆龙 CX-ONE软件专用卸载工具
欧姆龙Sysmac Studio下载欧姆龙 mptst 5.04软件下载
欧姆龙编程软件cxp711_schi下载欧姆龙usb驱动

威纶通触摸屏软件
eb8000【适用于mt/tk系列机型】cMTViewer_V2.8.48
EasyAccess2-2.6.24EasyLauncher_V1.10
EBproV6.02EBproV5.07
EB8000V466.02.016eb8000v465.12_20140507
eb8000v443_20110701威纶触摸屏EB8000常用图库

其他PLC软件

组态王6.55ABB机器人软件
艾默生plc编程软件ab编程软件
施耐德PLC编程软件UnityPro XL V5.0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软件
发那科编程软件松下FP OPC Server2.0版本
电工仿真软件下载cade simu电气线路绘制仿真软件
电气 CAD制图软件台达编程软件-wplsoft_v2.41

三菱PLC手册
三菱FX系列手册全集三菱Q系列手册合集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GX Developer Ver 8操作手册
三菱Q系列L系列编程手册三菱FX 5U编程手册
MR-E-AG伺服手册GT-Designer3画面设计手册

西门子PLC手册
西门子S7-200 可编程序控制器 系统手册西门子S7-200PLC编程手册
西门子S7-200PLC全套接线图西门子S7-200 SMART 系统手册
西门子SIMATIC 用STEP 7 V5.5 编程 手册西门子S7-300_PLC编程手册
西门子S7300-400手册集合西门子S7-1200手册合集
西门子S7-1500 自动化系统手册2013博途手册大全,v13+v14+v15
西门子LOGO!编程手册Wincc手册大集合
西门子200smartV2.5系统手册EM253快速入门

欧姆龙PLC编程手册

CP1L+CP1H+CP1E合集欧姆龙CPM1A系列PLC功能指令
CX-Programmer 6.1中文操作手册OMRON伺服用户手册

变频器手册
汇川MD380系列变频器用户手册西门子变频器MM430中文使用说明书
西门子变频器MM 440操作手册三菱FR-A540变频器使用手册中文版
三菱E500变频器手册台达变频器CP2000使用说明书
施耐德变频器ATV303手册施耐德ATV28变频器说明书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软件安装教程

↓  ↓  ↓

四、软件安装步骤

100个工控人会遇到100种安装问题,为了让学员能成功顺利的安装上工控软件,技成团队录制了软件安装系列视频,解决学员软件安装过程的常见问题。

软件名称权限
三菱GXWorks2软件安装免费
三菱GXDeveloper编程和仿真软件安装免费
三菱GXWorks3软件安装免费
三菱触摸屏软件安装免费
西门子S7-200软件安装免费
200SMART_PLC软件安装免费
200SMART_PLC软件与PLC连接通信免费
EPLAN软件安装免费
TIA博途软件安装免费
欧姆龙软件的安装免费
欧姆龙软件的下载程序免费
欧姆龙软件的下载及说明免费
欧姆龙软件的卸载免费
ABB机器人robotstudio6.07版本软件安装免费
Kingview7.5-SP3软件安装免费
S7-300SIMATIC-STEP7-V5.6中文版免费
S7-300的编程软件与PLC连接免费
SoMachine-以太网下载的方法免费
TIA博途软件与PLC连接通信免费
Wincc_flexible_SMART_V3软件安装免费
Wincc_flexible_SMART_V3与触摸屏连接免费
WINCC-7.4版本软件安装免费
倍福软件安装免费
电脑与LOGO控制器连接步骤免费
电脑与倍福软件连接PLC步骤免费
电气CAD软件安装 免费
机器视觉软件halcon-18.11.1.0安装免费
罗克韦尔PLC编程软件-RSlogix5000安装免费
SoMachine-V4安装免费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软件安装教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