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47期 | 哇哦!西门子、触摸屏、电工,WINCC等一系列 ...
周报47期 | 哇哦!西门子、触摸屏、电工,WINCC等一系列问题解答!

楼主(2024-03-29):
【免费下载】工控人都抢着收藏!超全西门子资料包免费下载啦~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CPU自带的RS485接口能用来干嘛?
答:可以做RS485通讯用,Modbus RTU通讯、USS通讯,自由口通讯等。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CPU prot0和CM01这两个Modbus RTU 可以同时都为主站嘛?
答:Modbus RTU主站指令库不能同时应用于CPU 集成的 RS 485 通讯口 和 CM 01 信号板,这两个通讯口可以同时做为主站使用。
问: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如何上传组态画面?
答: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不支持上传,仅支持备份和恢复。
问:PLC控制电路,当外部电路有故障,可以用电脑连接上PLC查找吗?如果可以,该怎样操作?
答:可以通过电脑查找,可以通过电脑和PLC通讯在编程软件里面监视程序,看外部硬件有没有动作?
问:S7-200SMART PLC ST系列CPU支持扩展模块吗?
答:可以的,除了经济型不支持模块扩展,SR/ST系列是支持模块扩展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 可以和多少个服务器通讯呢?
答:最多可以连接8个服务器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高数计数指令监控时HDEF错误显示红色?
答:HDEF只需要调用一次就行了,你可以使用SM0.1调用,或者I1.0上升沿调用。一直触发调用肯定会报红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L区是什么?
答:L区是局部存储器,存放局部变量的,只在局部有效。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有接通计时断开上电从断开的计时继续开始计时的定时器指令嘛?
答:有,TONR保持型通电延迟定时器可以实现。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主程序和子程序有什么区别?
答:子程序和主程序最大的区别:子程序只有在被调用的时候才会执行,而主程序只要在运行就会执行。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最多支持多少个PID回路?
答:最多支持8个PID回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7通讯可以带什么个从站?
答:最多可带8个从站。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定时器最长延时时间是多少呢?
答:定时器最长延时时间是:32767.7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中断程序的作用?
答:中断程序和主程序在一起的时候,会先执行中断程序然后在回头去执行主程序,中断程序必须要在允许接通的情况下优先执行,如果没有允许接通是不会优先接通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八进制数1234表示十进制数多少?
答:八进制数1234表示十进制数668
问:S7-200 PLC中指令INC_B是什么指令?
答:INC_B 指令是字节加指令。字节值的有效范围是 0-255。
问:S7-200PLC 输入点I正常指示灯也灯,Q点没反应,什么情况?
答:监控程序的时候Q点线圈有没有接通,Q点在程序中可以强制接通,外部硬件不需要接,Q点指示灯也会亮。
问: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设置 PG/PC接口”时显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是什么原因?
答: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问: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如何切换语言?
答:项目界面下—-Tools—Options—General—Chinese更改后 重启软件即可显示中文。
西门子S7-1200PLC及博图
问:S7-1200PLC在不用使用PID的情况下如何做曲线块就是最简单的曲线?
答:用数组做数据即可。
问:kepware如何读取用博途软件设置的DB块?
答:通信协议,modbus和TCP都可以通讯。
问:安装博途V15时出现了需要%Diskld%上的文件‘snpnio.sys。如何提示?系统是win10企业版?
答:必须要安装WIN10 64位专业版系统才可以哦!出现这样的提示多半是软件和系统的问题。
问:西门子S7-1200PLC 博途软件如何导入GSD文件?
答:在博途软件中“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找到GSD文件存放路径,选择GSD文件,点击安装,硬件目录中“其他现场设备”查找硬件
问:安装博途V15后 打开“帮助”提示文字乱码?
答:电脑安装的IE浏览器版本过低 需要安装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及以上版本。
问:西门子S7-1200PLC 博途软件如何将PLC GSD文件导出?
答:在硬件和网络编辑器中,选择智能设备或 PROFINET 接口。编辑好配置后,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操作模式”—勾选“IO设备”—配置传输区域,编译该项目,然后导出GSD文件(注意不要修改设备名称)。此时,可指定典型智能设备的名称和说明,并更改 GSD 文件的存储路径。
西门子S7-300PLC 及WINCC
问:WINCC如何插入动态图片?
答:WINCC只能插入静态的,不能插入动态的。
问:如何从SMART LINE触摸屏备份组态画面?
答:1.打开 Prosave 软件(软件位置:计算机开始菜单-所有程序-Siemens Automation-SIMATIC-ProSave)
2.将设备类型设置成您的 SmartLine IE V3 的类型,IP地址处填写您给触摸屏设置的IP地址即可备份。
问:WINCC运行系统画面刷新慢,采用以太网经交换机和西门子S7-1200PLC通讯?
答:画面有个刷新周期默认是2秒,把时间设置成短一些试试,出现数据更新慢,与交换机或者网线有关。有可能是交换机端口数据拥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网线质量差,有干扰时造成数据慢。
问:S7-300PLC模拟量模块SF灯常亮如何解决?
答:SF灯亮表明硬件故障。可能的原因如下:模板所需24VDC电源未正确接入;前连接器未插到位,检查模块进线端电压是否正常,软件方面,300不是有在线诊断嘛?你检查一下具体什么错误,程序运行监视检查有没有问题。
问:315-2DP的SF红灯常亮,BF灯不亮,如何解决?
答:SF是系统故障,BF是总线故障。在线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看看有些错误信息,检查DP接口。
其他问题
问:能解读一下P# M0.0 INT1
答:从M0.0开始的1个int型数据类型的地址(也就是一个字地址)
问:数据块内变量怎么调用
答:可以用符号名也可是使用绝对地址
问:win7 32位可以装s7 V5.6中文版吗
答:可以
问:库里面有FC105,那我是不是不能创建FC105
答:可以的
问:老师编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用过L存储区,它和FC里面的TEMP是一个存储区吗?
答:我一般不会再主程序中用L区,是和TEMP是一个存储区
问:321输入模块上的sF亮红灯是怎么了
答:可能是硬件或软件问题,请查看PLC的模块信息来获取详细信息
电工问题
问:相量是等于正弦量吗?
答:相量只是表示正弦量,不能等于正弦量,因为正弦量是变化的,而相量是不变的。
问:欧姆定律可以用相量表示吗?
答:是的,欧姆定律不仅适用于直流电路,也适用于交流电路,所以可以用相量表示。
问:相量都是用大写吗?
答:相量的大小一般用有效值表示,有效值用对应正弦量的大写字母表示,所以相量也是直接用相应正弦量的大写字母加“·”表示。
来源:技成辅导员
文章推荐周报46期 | 众多学员碰壁的西门子常见问题汇总,都给你!赶紧!周报45期 | 西门子SMART程序、西门子1200PLC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4期 | 西门子1200复位PLC、欧姆龙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3期 | 三菱指令、西门子 指令、PN通讯常见问题解答周报42期 | 西门子SMART PLC 指令及WINCC常见问题周报41期 | 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实现批量数据监视、三菱/西门子问题汇总周报40期 | 三菱、西门子软件安装常见出错解决方法!(绝对干货)周报39期 | 三菱RS485接线、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周报38期 | SMART PLC Modbus通讯、组态、模拟量等常见问题~周报37期 | 三菱软件使用、FX 5U 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