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组态王五●设计画面

楼主(2024-03-29):
奥科远电器点击左上角奥科远电器加关注

建立新画面
为建立一个新的画面请执行以下操作:

1、在工程浏览器左侧的“工程目录显示区”中选择“画面”选项,在右侧视图中双击“新建”图标,弹出新建画面对话框,如图 3-1 所示。

▲图3-1

2、新画面属性设置如下:

画面名称:监控中心

对应文件:pic00001.pic (自动生成,也可以用户自己定义)

注释:反应车间的监控中心——主画面

画面风格:覆盖式

画面位置:

左边:0

顶边:0

显示宽度:1024

显示高度:768

画面宽度:1024

画面高度:768

标题杆:无效
大小可变:有效3、在对话框中单击“确定”组态王软件将按照您指定的风格产生出一幅名为“监控中心”的画面。
使用工具箱:

接下来在此画面中绘制各种图素。绘制图素的主要工具放置在图形编辑工具箱内。当画面打开时,工具箱自动显示。工具箱中的每个工具按钮都有“浮动提示”,帮助您了解工具的用途。1、如果工具箱没有出现,选择“工具”菜单中的“显示工具箱”或按 F10 键将其打开,工具箱中各种基本工具的使用方法和 Windows 中的“画笔”很类似,如图 3-2 所示。

▲图3-2

2、在工具箱中单击文本工具

,在画面上输入文字:反应车间监控画面

3、如果要改变文本的字体,颜色和字号,先选中文本对象,然后在工具箱内选择字体工具 。在弹出的“字体”对话框中修改文本属性。

使用调色板:

选择“工具”菜单中的“显示调色板”,或在工具箱中选择

按钮,弹出调色板画面(注意,再次单击

就会关闭调色板画面),如图 3-3 所示。

▲图3-3

选中文本,在调色板上按下“对象选择按钮区”中“字符色”按钮(即图 3-3 所示),然后在“选色区”选择某种颜色 ,则该文本就变为相应的颜色。

使用图库管理器

选择“图库”菜单中“打开图库”命令或按 F2 键打开图库管理器,如图 3-4 所示。

▲图3-4使用图库管理器降低了工程人员设计界面的难度,用户更加集中精力于维护数据库和增强软件内部的逻辑控制,缩短开发周期;同时用图库开发的软件将具有统一的外观,方便工程人员学习和掌握;另外利用图库的开放性,工程人员可以生成自己的图库元素。(目前公司另提供付费软件开发包给高级的用户,进行图库开发,驱动开发等)。
在图库管理器左侧图库名称列表中选择图库名称“反应器”,

选中后双击鼠标,图库管理器自动关闭,在工程画面上鼠标位置出现一“|_”标志,在画面上单击鼠标,该图素就被放置在画面上作为原料油罐并拖动边框到适当的位置,改变其至适当的大小并利用

工具标注此罐为“原料油罐”。重复上述的操作,在图库管理器中选择不同的图素,分别作为催化剂罐和成品油罐,并分别标注为“催化剂罐”、“成品油罐”。
继续生成画面

1、选择工具箱中的立体管道工具

,在画面上鼠标图形变为“+”形状,在适当位置作为立体管道的起始位置,按住鼠标左键移动鼠标到结束位置后双击,则立体管道在画面上显示出来。如果立体管道需要拐弯,只需在折点出单击鼠标,然后继续移动鼠标,就可实现折线形式的立体管道绘制。

2、选中所画的立体管道

,在调色板上按下“对象选择按钮区”中“线条色” 按钮,在“选色区”中选择某种颜色 ,则立体管道变为相应的颜色。选中立体管道,在立体管道上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管道宽度”来修改立体管道的宽度。

3、打开图库管理器,在阀门图库中选择图素,双击后在反应车间监控画面上单击鼠标,则该图素出现在相应的位置,移动到原料油罐和成品油罐之间的立体管道上,并拖动边框改变其大小,并在其旁边标注文本:原料油出料阀。

重复以上的操作在画面上添加催化剂出料阀和成品油出料阀。

最后生成的画面如图 3-5 所示。

▲图3-5

至此,一个简单的反应车间监控画面就建立起来了。

4、选择“文件”菜单的“全部存”命令将所完成的画面进行保存。

图文来源:网络
历史文章

1、《全自动恒压供水系统学习参考》

2、《工业以太网应用的七大要素》

3、《工业自动控制中的SCADA系统》

4、《智能化低压配电系统的主要特点》

5、《不间断电源UPS容量计算方法与日常管理维护》

6、《UPS系统中电池的维护和使用》

7、《弱电电线各种参数》

8、《电子元器件故障具有哪些特点?》

9、《逆变器的工作原理,一下子让你吃透》

10、《逆变电源开关电源设计基本常识》

11、《什么是上位机、下位机》

12、《工控机》

13、《组态软件》

14、《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

15、《-ADAM-4015/4017+》

16、《中央处理器◆CPU(一)》

17、《中央处理器◆CPU(二)》

18、《PLC选型导向》

19、《PLC编程入门就这么简单》

20、《西门子PLC S7-200和S7-300、S7-400的区别》

21、《PLC与单片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22、《十问西门子 PLC通讯》

23、《组态王6.55 做MODBUS远程从站的方法》

24、《MODBUS标准协议》

25、《通信协议:Http、TCP、UDP》

26、《TCP协议和UDP协议的区别》

27、《RS232/485/422》

28、《了解DCS系统》

29、《半导体二极管》

30、《光电编码器》

31、《二极管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32、《半导体三极管》

33、《晶闸管》

34、《压敏电阻》

35、《温控开关工作原理》

36、《如何将传统电工图转换为PLC梯形图》

37、《受控源》

38、《视频光端机》

39、《LED显示屏知识大全》

40、《LED知识大全》

41、《LED显示屏零线电流过大如何处理?》

42、《工信部发布智能传感器产业三年行动指南》

43、《弱电工程施工工艺要点有哪些?》

44、《运算放大器》

45、《零点漂移》

46、《制动电阻》

47、《PLC与变频器控制电动机》

48、《自整角机》

49、《运算放大器》

50、《PID控制中P、I、D参数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51、《再讲自动化控制中的PID》

52、《集线器、交换机、路由器、网关含义详解》

53、《CPU双核是什么意思 和四核有什么区别》

54、《PLC编程应用案例,双恒压无塔供水系统》

55、《图解组态王一●组态王软件》

56、《图解组态王二●工程管理器》

57、《图解组态王三●工程浏览器》

58、《图解组态王四●定义外部设备和数据变量》

戳原文,更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