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300/400通讯实用问答

楼主(2024-03-29):
自动化软件:下载入口

小编微信:hate4000je

西门子S7-1500项目设计与实践全套教程!

西门子通讯原理与方法精通教程免费下载!

600多例电子维修妙招维修工程师宝典!

600多个电工常用电路图集打包免费下载!

热门品牌的PLC编程系列丛书免费下载!

(一)

西门子 200 plc 使用 MPI 协议与组态王进行通讯时需要哪些设置?

1)在运行组态王的机器上需要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 STEP7 Microwin 3.2 的编程软件,我们的驱动需要调用编程软件提供的 MPI 接口库函数;

2)需要将 MPI 通讯卡 CP5611 卡安装在计算机的插槽中,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专用电缆和网络接头将 CP5611 卡和 S7-200 的 Port 口相连(CP5611 卡的 3,8 分别和 S7200的 PORT 口 3,8 连接),一般情况下 MPI 网络中连接最后一个设置得网络接头的终端电阻应打到 ON(有效)状态;

3)PLC 中 MPI 网络的创建和通讯波特率的正确设置;

4)在控制面板中 SetPG/PC 接口参数的设置;具体可参考组态王电子帮助。

(二)

组态王与西门子 200 plc 自由口协议通过 modem 通讯,硬件接线怎样实现?

设备上插标准 PPI 电缆,modem9 针口通过一个标准 232 交叉线接到 PPI 电缆上即可,232 交叉线的 modem 侧需要 1 4 6 短接,7 和 8 短接。

(三)

一台 S7 200 PLC通过串口方式能否接两个上位机通讯?

通过串行电缆的方式不行,可以考虑使用以下两种方式:

1)PLC 配置为 MPI 协议,这样两个上位机需要各配置一块 MPI 卡;

2)两个 PC 机中,一个作为采集站和 PLC 通讯,另外一个作为客户端和采集站通讯。

(四)

西门子 200Plc 通过 PPI 协议与组态王通讯失败,为何?

请检查如下设置是否正确:

1)用户编程电缆的拨码设置:在编程电缆的拨码中,第 5 个端子是设置通讯协议的:拨码设置为 0,表示 PPI/Freeport ;拨码设置为 1,表示 PPI(master);用户使用 PPI 协议和组态王通讯时,拨码选择 PPI/Freeport 对应拨码值即可;

2)PPI 通讯传输的是 11 位的数据,也就建议客户拨码选择 8 数据位 1 停止位偶校验(拨码默认为 11 位),并且 PLC 的波特率和 PPI、组态王要一致;

3)要求编程软件必须是离线时启动运行组态王。

(五)

西门子 200plc 通过 modbus 协议与组态王通讯时,组态王中定义的寄存器地址与plc 地址是如何对应的?

映射关系如下:0-Q,1-I,3、4、8、9-V;

3,4,8,9 的 dd 号与 PLC 中 V 寄存器的偏移地址(实际地址-1000)的对应关系:组态王中(寄存器的 dd 号-1)*2=PLC 中的 V 寄存器的偏移地址。组态王中 40031对应 PLC:VW1060 (组态王中寄存器 4 表示 SHORT 型变量)组态王中 90640 对应 PLC:VD2278 (组态王中寄存器 9 表示 FLOAT 型变量)。

(六)

西门子 200plc 通过 modbus 协议与组态王通讯,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1)需要向 PLC 中下载对应的初始化程序(KVmoddbus.mwp),由亚控提供。此程序默认的 plc 通讯端口为 port0,地址为 2,波特率 9600,无校验(地址和波特率可由程SBR0 中的 VB8,SMB30 进行修改);

2)由于 PLCModbus 协议程序占用 V1000 及以前的地址,所以用户在编写逻辑控制程序中用到的寄存器不能和亚控提供的协议中所占用的 V 区地址冲突;

3)西门子 S7200PLC 和通过 modbus 协议和组态王通讯时,CPU 上的开关必须拨在RUN 状态,否则 PLC 中的 modbus 通讯程序没有处于运行状态,组态王和设备通过自由口协议肯定通讯失败。

(七)

S7 300 MPI 电缆方式是否支持通过 GPRS 和组态王通讯?

不支持。

组态王的 GPRS 通讯方式要求必须创建虚拟串口并通过此串口进行数据通讯。而对于 MPI 协议,我们的 MPI 驱动是通过调用西门子 PLC 的专用动态连接库(s7onlinx.dll等)实现和 PLC 进行通讯的,并不是直接通过串口实现数据通讯。

其他类似调用方法的驱动,同样也不支持 GPRS 连接。

(八)

组态王和多台西门子S7-300、400 PLC 通过 DP 协议通讯时,设备地址应如何定义?

1)硬件连接:计算机中插入一块CP5611(或CP5613)可实现将多个S7-300/400PLC连接在一条 DP 总线上。

2)DP 协议设置:所有 PLC 必须设置的 DP Slave 站, CP5611(或 CP5613)要求通过 Simatic net 设置的 DP 唯一 master 站;

3)组态王中设备地址定义:选择 PLC/西门子/S7-200 系列(DP)/Profibus-DP ,设备地址固定为 1.1 (该地址与从站 PLC 的地址设置无关)。

(九)

西门子 300 plc 通过 MPI 通讯卡与组态王进行通讯时,能否实现双设备冗余的功能?

可以实现。

1)一个 cp5611 卡可以连接两台 s7300plc(使用西门子厂家提供的可编程插头来实现);

2)在组态王软件中建立两个 s7300plc,设备地址分别设备为 7.2 和 8.2(设备地址根据实际设备来设置),小数点前面的号指 plc 的地址,后面是 cpu 所在的槽号。这两个 plc 在 STEP7 编程软件中是单独定义的,所以除 plc 地址不一样,槽号是一样的;

3)在组态王中只须定义主设备的变量即可。

(十)

组态王和西门子 300、400PLC 通讯支持哪些通讯链路?是否需要西门子软件的支持?

1)MPI 电缆通讯方式: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 STEP7 编程软件;

2)MPI 通讯卡方式: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 STEP7 编程软件;

3)以太网通讯方式:不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 STEP7 或 Simatic net 通讯软件;

4)Profibus-DP通过方式:需要在本机上安装 STEP7 编程软件和 Simatic net 6.0(或以上版本)的通讯配置软件和授权;

5)Profibus-S7通过方式: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 STEP7 编程软件 ,但不需要安装SIMATIC NET 软件。
推荐阅读

◆高清全彩图电工技术与技能(收藏版)
◆史上最全的接地技术(电子版)
◆电工超级实用口诀大全!
◆做一名合格电工,你知道需要多少证吗?
◆还记得当年那个领我入门的老大吗?

◆CAD电气设计从入门到精通系列教程

◆PLC编程九大步骤,老师傅推荐!
◆工程常用的各种图形计算公式都在这了!

◆安川、库卡、ABB、发那科等机器人资料免费下载!
◆现场不求人:变频密码大全
◆现场不求人:机床密码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