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远程无线模拟量信号采集案例

楼主(2024-03-29):
方案基本情况

本参考方案使用西门子PLC S7-200SMART 结合西安达泰电子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 和DTD433F 实现PLC 对远端设备模拟量的远程无线输入输出查询控制。

    适用PLC型号:西门子S7-200smart PLC

    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

    无线模拟量信号测控终端——DTD433FC

    通讯协议:Modbus-RTU

    通讯关系:一主二从

方案概述

本案例严格遵循Modbus RTU 标准协议,使用西门子S7-200SMART PLC 作为 主机,并进行主机初始化编程。主机通过485 总线与无线数据终端DTD434MC 连接,以代替主机(S7-200SMART)与从设备(用户终端模拟量设备)之间的线路连接。用户从设备的模拟量传感器4~20mA电流输出信号可直接接入模拟量无线数据终端DTD433FC。

这样就在Modbus 主站(S7-200SMART)和从站(DTD433FC,可以多个从站) 建立了一条无线链路,并实现实时模拟量的输入采集或输出控制。

编程及设置说明

西门子200smart Modbus主站编程

在microWin设置Modbus主站工程如下:

网络1:

EN:Modbus_CTRL 每个周期必须打开;

Mode:1=Modbus,0=PPI;

Baud:9600;

Parity:0=无校验,1=奇校验,2=偶校验;

Timeout:300ms;

Done:Q1.0(显示MBUS_CTRL是否完成);

Error:错误信息放进MB0;

网络2:

T32:设定一个定时器T32用于1000ms经行一次查询;

网络3:

M8.0:复位定时器T32;

网络4:

EN:使能MBUS_MSG;

First:需要一个上升沿开启一次传输;

Slave:从机地址=1;

Rw:0=读,1=写;

Addr:30001,3=输入模拟量 区地址=0001(读1通道输入模拟量);

Count:通道数量=1;

Datapr:读回数据放在 VB0 开始的地址;

Done:Q1.1,显示发送状态;

Mb2:错误信息存放进;

网络5:

En:使能 MOV_B;

IN:VB0,从 DTD433F 取回的两字节数据;

OUT:QB0,将取回数据低字节输出显示;

无线数据终端DTD434MC 与PLC 的选择设置

由于西门子s7-200SMART 通信口为RS485,选择适当波特率的西安达泰电子DTD434MC 无线终端模块,通过拨码开关设定为RS485 模式,并设置正确校验位模式及选择合适的无线信道。(详见用户手册:微信公众号回复“DTD434MC”即可点击查看)

无线数据终端DTD433F 与模拟量设备的选择设置

西安达泰电子DTD433F 无线模拟量采集终端可以满足两种协议:西安达泰电子自由协议和Modbus RTU 协议。本案例中使用ModbusRTU 协议的DTD433F 模拟量无线终端进行无线远程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查询,选择相应波特率,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校验位,并选择特定无线信道。(详见用户手册:微信公众号回复“DTD433F”即可点击查看)

西安达泰电子DTD433F 提供四路模拟量输出和四路模拟量输入可以就近与模拟量设备如变送器或信号调节器相连。

测试及调试

西门子S7-200SMART 下载程序,并与无线终端模块连接。本案例主要通过S7-200SMART 查询DTD433F 的一路模拟量输入通道状态,并将模拟量AD 的低位一个字节输出到S7-200 的Q0.0—Q0.7 通过状态指示灯显示。

方案总结

以上方案中的设计细节和编程代码已经通过严格测试和调试,实时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成功实现了通过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对远端DTD433F 设备的Modbus  远程无线实时测控。

多台组态王做从站与S7-200smart无线通讯

300 PLC与组态王之间Modbus无线通讯中如何设置从站

9台西门子PLC的无线通讯建立

5分钟实现S7-1200与S7-200PLC无线通讯

8台三菱PLC无线N:N协议通讯讲解

更多PLC无线通讯资料请关注“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