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S7 200Smart TCP连接

楼主(2024-03-29):
组态王与S7 200Smart V2.2通信。(6.55版本不行)
进入亚控官网下载最新S7-TCP驱动如下,下载前需先注册。
解压并打开。
用记事本方式打开kvS7200文件并编辑
1是安装组态王电脑的IP。
2 是S7 200Smart PLC的IP,如果是两台PLC,就在下面再添加另一台的IP地址。电脑和PLC的IP必须同一网段。
3组态王添加S7-TCP设备时 设备的地址。 编辑完后保存
4.更新组态王驱动
打开组态王“安装新驱动” 选择刚才解压并编辑保存的文件夹选中 S7-TCP.dll 打开 安装 直到安装完成。如下图
5. 组态王软件添加新设备
6.添加变量Q0.0,如下
通过按钮点击测试成功,可以点亮和熄灭Q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