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详解组态王与S7-200 Smart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4-03-29):
【导读】今天分享一篇组态王通过以太网与西门子S7-200SmartPLC通讯的文章。

S7-1200 运动控制实例下载

S7-1500模拟量模块接线图

PLC手动和自动程序编程方法

很实用的西门子常用编程技巧
(一)驱动通讯配置步骤

(1)在亚控公司网站或通过组态王技术部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版本为60.3.24.30;

(2)改写下载的驱动中的初始化文件:

该文件夹中的初始化文件“kvS7200.ini”原文为:

[192.168.31.12:0]

LocalTSAP=4D57

RemoteTSAP=4D57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

将它改写为:

[192.168.2.1:0]   //实际的PLC IP地址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其中的“192.168.2.1”是CPU的IP地址。如果有多台PLC,应列出它们的IP地址,例如

[192.168.2.1:0]

[192.168.2.2:0]

(3)安装驱动程序

单击Windows的“开始”按钮,执行菜单命令“\所有程序\组态王6.60 SP1\工具\安装新驱动”,打开驱动安装工具(见图1)。单击“…”按钮,打开保存驱动的文件夹,双击其中的驱动文件“S7_TCP.dll”,单击“安装驱动”按钮,安装成功后显示“安装完成!”(如图2)。

图1  驱动安装界面

图2  驱动安装完成提示界面

(4)组态通信中的接口

选中工程浏览器中的“设备”,双击右边窗口中的“新建”,弹出设备配置向导界面。选中设备驱动列表中的“PLC”- “西门子”-“S7-200(TCP)”-“TCP”。单击“下一步”按钮,填写设备逻辑名称,点击“下一步”按钮,选择所连接的串行设备的串口号,点击“下一步”按钮,设定安装设备的地址为“192.168.2.1:0”,采用默认的恢复间隔和最长恢复时间。

(5)通信实验(略)
(二)配置说明

对于新增的S7200_Smart设备配置文件做如下说明:
(1)配置文件的格式范例:\ProgramFiles\kingview\Driver文件夹中的kvS7200.ini。
[192.168.31.12:0]

LocalTSAP=4D57

RemoteTSAP=4D57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2)配置文件的格式说明:

红色标记是用来区分Smart设备的。蓝色标记对应设备的IP地址。

对应字段:

LocalTSAP和RemoteTSAP,原S7设备默认值为4D57,Smart默认值是0101

对应字段:

TpduTSAP和SourceTSAP是为Smart设备新增的两个字段,这两个值是初始化时与原S7设备不同的地方(可能会因Smart设备型号不同而值发生变化导致无法连接,这种情况需要截取现场数据帧来确认这两个值,确认方法见附录)

注意:对于多上位的配置依然是修改LocalTSAP和RemoteTSAP字段,配置操作应与原驱动说明文档中类似,此二值由西门子软件配置。如下图LocalTSAP和RemoteTSAP改为0201即可支持两个上位连接。此二值可选0101、0201、0301三个值。

【SR6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A

【SR3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CR4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CR6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1

【1SA0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31C

【ST4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

【SR20】  【SR4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

【ST6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DD

【ST40】【ST3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ST40还可以设置为0001、0152)

【SR20】【SR30】【SR4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09(SR30还可以设置为0001,SR40还可以设置为0006)

【ST6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DD  (也可以是0003、0329、000F、005A、004F)

【ST20】

[192.168.2.1:0]

/SMART

LocalTSAP=0101

RemoteTSAP=0101

TpduTSAP=000A

SourceTSAP=0011
(三)Wireshark软件获取方法

如果在应用的SMART型号上没有找到,还可以通过wireshark软件获取,确认方法如下:

在西门子软件与设备三次握手成功后的第一帧中包含配置文件中的所有的需要的数据。选择第一条数据后下面会有对应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点开ISO 8073包含的内容,其中:内容TPDU size对应字段TpduTSAP的值;内容Source reference对应字段SourceTSAP的值;TPDU为单字节数据,高位补零,例如TPDU size对应数据为0x0A,对应到配置文件为0x000A。如下图所示:

内容Source reference对应字段SourceTSAP的值031C,如下图示:

对应修改即可。(注:配置文件中涉及到数据的字母均大写)

(四)TSAP参数的设置

TSAP即为传输服务访问点-TransportService Access Point的缩写,表示的是连接资源的地址。ISO-on-TCP 协议允许至单个 IP 地址的多个连接。TSAP可唯一标识连接到同一个 IP 地址的这些通信端点连接。端口 102 为 ISO-on-TCP协议所专用。不能为此协议设置端口号,不过,可以为本地或远程伙伴设置TSAP。TSAP参数的设置通过PC_Access_SMART进行。TSAP 规则如下:

● TSAP 须为S7-200 SMART 字符串数据类型(长度字节,后接字符串);

● TSAP 长度必须至少为2个字符,但不得超过16个 ASCII 字符;

● 本地 TSAP 不能以字符串“SIMATIC-”开头;

● 如果本地 TSAP 恰好为2个字符,则必须以十六进制字符“0xE0”开头。例如:TSAP“$E0$01”是合法的,而TSAP“$01$01”则是不合法的。(“$”字符表示后续值为十六进制字符。)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