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11月,注定超特别!

楼主(2024-03-29):
技成11年
离不开大家的认可与支持
4015天印刻了无数学员的成长故事
这故事中,有我,有他
还有素未谋面的你~
一行行留言,记录着你们的拼搏
也为技成正名
↓↓
学员留言节选(滑动查看)
学员abitmy留言:
不知不觉中在技成学校,学习自动化已有5年了,回顾这5年来的经历,这是我走出学校,进入社会以来,自己的技能水平成长进步最快的时间。从一个普通的电工,一越成为今天公司设备主管。当然这期间得到了同事们的推荐,以及公司领导的信任与提拔。在职业生涯中有如此成就,最要感谢的是我们技成学校的刘伦辉老师。因为没在技成学习之前,苦于找不到学习资料,纠结于没有老师教,没有师傅带,没有学习方法,不知如何安排时间,不知如何拟定学习计划等等。来到了技成学校之后,技成刘伦辉老师耐心、热情的解决了我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常常回访关心我的学习进程。自己不但扩展了专业知识,重要是让我意识到了终身学习对于人生的重要性。现在要求自己不仅要活到老学到老,更以此种精神教育自己的子女。人生有技成学校及刘伦辉老师的陪伴,我相信自己职业生涯会更上一层楼!同时祝技成学校越办越好。
学员chenyuyun1821114留言:
终于开放留言,真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你跟我联系的时候正是我迷茫没有方向的时候,做了几年的一个电工,收入平平,在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以我现在的工作,我不能给她一个好的未来,因为我自己能力不够! 所以我想到了学技术提升自己的价值,改变自己现在的现状,才有了在技成注册账号你跟我联系的那一幕,起初,我担心过很多问题,怕自己学不会,怕没时间去学,但是老师不耐其烦的劝说我,跟我介绍学校的学习方法,你说的很对,不去尝试怎么知道有没效果呢,这也让我下定决心好好学一门技术,也是过了一年多,虽然现在越来越辛苦了,但是生活也比之前过的好些了,谢谢你陈老师!让我有能力撑起一个家,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希望技成学校越办越红火,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学员hb1732566留言:
认识技成也有两年多了!之前也是一个维修电工,只会厂里的一些简单故障处理,接接线,换换马达,自动厂里改造了好几次,自动化设备越来越多,在工作中很多方面都不足,所以一个同事介绍我来技成认识了曾老师,曾老师对我非常好,很好的了解了我的工作情况,给我合理的安排了学习计划,学习很受用,可能刚开学习有点慢,经过曾老师耐心的辅导,前期两个月的学习自己基本上可以独立编写一些程序了,后来越学越有劲、慢慢的学习了一年。 基本上自己可以接一些不大不小的项目了,这两年来自己在这方面也渐渐成熟,当然这工作工程中少不了曾老师一直对我的辅导,不管是学习中,还是工作中也经常有问题来打扰曾老师等各位专家老师,所以才让我现在工作比较顺利,我现在年纪也大了,感慨还是挺大的,按照我这个年纪本来是没想到学习了,但是能够有幸认识技成的各位老师,尤其是曾老师,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技成学校越做越好,曾老师越来越年轻!
学员lichunle留言:
来技成也有快三年的时间了,刚毕业那会儿因为不懂这些自动化,所以工作也不如意,后来加入技成,认识了温老师,他帮我分析情况,提出了好的建议,让我对未来产生美好的向往,立志做名合格的设备工程师,现在虽说进步慢了点(主要是自己不能够集中精力踏实学习),但也一直有上升,目前我是一名设备维护,但相比其他人,我还是觉得自己优势明显,这些大概就是技成带给我的优势。我会一直坚持学习,相信那句,技高一等,高人一筹。也希望技成越办越好,更好的帮助和服务我们所有的学员。
学员jcUWcBu5留言:
我在十年前就关注技成,那时候心里总有一些担心,比如:是不是能真正的学习到知识?遇到问题老师是不是会耐心指导?甚至在你们无数次电话沟通还是没有消除我的担心,直到遇到我们的许贵由老师,在技成学习的日子里,我收获了渴望已久的相关知识,也收获了来自许老师对我工作和学习方面的支持,每每遇到问题,无论是何时何地许老师都会第一时间为我指导,另外很喜欢李金城老师的课。希望我们的李老师能再上新课程。
当双11遇见技成11周年庆
史前特惠必须有!
好礼已备,就等你来!
↓↓
还有满载工控知识的自动化课程
为你助力!
长按二维码,立享优惠
新课上架,更多精彩
技成培训网
双十一上新啦!了解一下!

网友:
王大壮、小林子、大宇
技成培训网
新课出炉,马上学!

网友:
方平兄、小敏敏、琦琦
技成培训网
出新课啦,终于等到你!

网友:
陈小二、大攀哥、熊二
系列好课,全年最低三菱系列课程
课程大纲(滑动查看)↓
1、电气基础
《电工基础》
《电工识图》
2、FX系列
《三菱FX PLC编程与应用入门》
《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使用》
《三菱FX5UPLC编程入门》
《PLC应用知识讲座》
《三菱FX系列PLC功能指令详解》
《FX3U新增功能指令讲解》
《三菱FX系列PLC顺序控制应用》
《GX软件在SFC里面的应用》
《三菱FX系列PLC定位控制技术基础知识》
《三菱FX3U定位控制与伺服应用技术》
《三菱FX系列模拟量及PID应用基础》
《PID控制规律及其应用》
《三菱PLC通信基础及应用》
《MODBUS通信协议及其应用》
《三菱FX3U通讯讲解》
3、Q系列
《三菱Q系列PLC基础》
《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
4、拓展系列
《三菱触摸屏应用》
《三菱3C行业机器人应用》
《三菱学习机箱接线介绍》
《三菱学习机箱接线演示》
《组态王从入门到提高》
《三菱FR-D700型变频器参数设置和实操训练》
5、案例课程
《三菱变址寄存器及应用实例》
《SFC编程实例第二节程序编写》
《FX系列PLC位移指令SFTR、SFTL在多工位控制中的用法》
《三菱SFC编程实例第一节理论基础》
《基于三菱PLC与组态王的计算机监控系统》
《基于PLC和变频器的大搅拌机控制系统改造》
《基于三菱PLC与变频器的磨矿分级控制案例》
《基于PLC与变频器的矿井提升机自动控制案例》
《基于PLC与变频器的风机节能自动控制案例》
《PLC在隧道射流风机上的应用》
《PLC在拌胶机上的应用》
《三菱IST指令在机械设备上的编程应用》
《基于PLC与变频器、触摸屏的恒压供水系统》
《PLC在运料小车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PLC与变频器、触摸屏在中央空调节能改造技术中的应用》
《三菱FX系列PLC注释使用方式》
《三菱FX系列PLC浮点运算指令使用方式》
《三菱触摸屏多语言画面实现方式》
《通过三菱软件用电脑监控保存PLC数据方式》
《程序控制FX系列PLC运行停止方式》
《三菱触摸屏报警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控制MR-J3伺服逐步讲解》
《三菱FX系列PLC控制MR-J2S伺服逐步讲解》
《三菱FX系列PLC原点回归指令应用》
《定位指令在找中间点定位控制中的应用》
《FX系列PLC密码功能的使用》
《FX3U3G表格定位功能》
《三菱FX系列PLC FROM TO 指令使用方式》
《三菱变频器多段速、模拟量控制及操作》
《三菱伺服电机模拟量方式速度控制实例》
《FX2N-4DA数模转换模块使用及偏移增益调整》
《电子齿轮比在三菱伺服中的应用》
《三菱触摸屏密码功能使用方式》
《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在伺服控制中的应用》
《维纶触摸屏MT6056I与FX系列PLC连接实例》
《三菱FX系列PLC之间的网络通信技术应用》
《三菱GX和GT仿真软件综合应用》
《三菱PLC网络控制三菱变频器运行》
50+门课程:包含电工/PLC入门、编程、通讯、模拟量、定位、案例等八大板块,软件、资料相辅相成,专属班级优化学习,在线辅导答疑解惑,全力助你从零基础进阶为三菱工程师!
西门子系列课程
课程大纲(滑动查看)↓
1、电气基础
《电工基础》
《电工识图》
2、LOGO
《西门子LOGO!基础应用》
《西门子LOGO8.2新特性及亮点》
3、S7-200
《西门子200 STEP-7MicroWIN编程软件使用》
《西门子S7-200PLC从入门到精通》
4、S7-200SMART
《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应用入门》
《西门子学习机箱接线演示》
《S7-200SMART高速脉冲输入输出功能介绍》
《S7-200SMART通信功能介绍》
4、S7-300
《西门子S7-300PLC初级》
《西门子S7-300使用指南》
《西门子S7-300中高级应用技术》
《西门子S7-300中高级应用技术——以太网通信技术》
5、S7-1200
《西门子S7-1200PLC编程入门》
《西门子S7-1200PLC串行通信应用》
《西门子S7-1200PLC定位控制功能应用》
6、拓展系列
《WINCC应用与提高》
《西门子触摸屏入门及应用》
《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设置和实操训练》
7、案例课程
《西门子S7-200PLC接线演示》
《基于S7-300PLC的多机组控制案例》
《S7-200通过自由口通信控制三菱变频器的运行》
《基于S7-300的PID液位控制系统》
《西门子S7-200的物料称重控制系统》
《西门子S7-200的定长切割设备控制系统》
《S7-300中功能块FB的编程与应用》
《S7-300带参数功能FC的编程与应用》
《S7-300不带参数功能FC的编程与应用》
《PROFIBUS-DP从站之间的DX方式通讯》
《CP342-5作主站的PROFIBUS-DP组态应用》
《CP342-5作从站的PROFIBUS-DP组态应用》
《CPU31X-2DP 通过DP接口连接远程IO站》
《CPU31X-2DP 之间Profibus-DP主从通信》
《PLC与变频器、触摸屏在中央空调节能改造技术中的应用》
《S7-300之间的MPI全局数据通信》
《基于S7-200PLC与文本显示器的变频器运行监控系统》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常用基本控制电路》
《基于组态王PLC的水处理系统案例》
30+门专业课,囊括S7-200、200SMART、300、1200等PLC,由电工基础到WINCC拓展,节节提升,循序渐进,案例、实操相辅相成,海量资料、专属班级、在线辅导等增值服务。帮你实现从小型项目学员到大型设备工程师的蜕变!
长按二维码,立享优惠
特惠会员,超值福利
金牌会员权限:
①观看技成精品课程
②参加论坛答疑;
③参加在线公开课;
④参加在线班级课;
⑤参加考试并发电子证书;;
⑥可用手机app上课
⑦服务期限1年
金钻会员权限:
①观看技成精品课程
②参加论坛答疑;
③参加在线公开课;
④参加在线班级课;
⑤参加考试并发电子证书;
⑥可用手机app上课
⑦享10年金牌会员服务
会员续费,技能升级
学习设备,实操更强
西门子学习机
学习机标配:S7-200SMART ST20 PLC,选件扩展,精确定制,以太互联,经济便捷;二轴脉冲,运动自如,通用SD卡,快速更新;软件友好,编程高效

新增变频器,硬件升级,性能更稳定,精选20多种实例,全能实操、轻松上手,配套使用指导书,内含40道编程综合应用,练习题机箱中的学习设备,既可学习用也可用于实际工程

硬件升级、性能稳定、可靠性高,配套使用说明书,轻松上手,学习更轻松,精选PLC编程案例40多种,变频器应用举例10多种,设备既可以学习用,也可以直接用于实际工程
购买机箱福利
购买学习机或机箱的学员可获得以下服务:
①专属技成在线实操课程;
②技成精品视频课程;
③技成公开课;
④论坛答疑;
⑤论坛作业;
⑥考试发证;
⑦白金会员服务期限1年
超多优惠,只在技成双十一
把握时机,就等你来~
长按二维码,立享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