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楼主(2024-03-29):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 上升沿下降沿梯形图解析

上升沿:上升沿就是此点从不通到通的过程,在PLC里面表现就是只通一次。

举例:如上图,当按钮1未按下的时候按钮1是断开的,此点不通,当按钮1被按下,按钮1导通,上面上升沿指令表示当按钮1按下去后,PLC只通一次,后面不管按钮1是否按下,整条线路都不通。

下降沿:下降沿就是此点从通到不通的过程,在PLC里面就表现就是只通一次。

举例:如上图,当按钮1已经按下,按钮1已经导通,在按一次使按钮1瑞口,当按钮1从导通到断开,这条线路通一次,通了以后按钮1不管是通还是不通,此线路都不通。

■ PLC培训梯形图案例:网络1

1:此段程序功能是控制灯1亮和灭

2:常开点按钮1,代表将按钮1按下。

3:常闭点按钮2,代表没有将按钮2按下

4:触摸屏灯1,代表触摸屏上的按钮被按下

5:整段程序说明,当按钮1按下或者触摸屏上的触摸屏灯1按下同时按钮2没有按下的时候,灯1亮,如果条件不成立,灯1灭。

■ PLC培训梯形图案例:网络2

1:此段程序功能是控制灯2亮和灭

2:常开点按钮2,代表将按钮2按下。

3:常闭点按钮2,代表没有将按钮1按下

4:触摸屏灯2,代表触摸屏上的按钮被按下

5:整段程序说明,当按钮2按下或者触摸屏上的触摸屏灯2按下同时按钮1没有按下的时候,灯2亮,如果条件不成立,灯2灭。

■ PLC培训梯形图案例:网络3

1:此段程序功能是记录灯1,灯2亮的次数和传感器感应到金属的次数,最多纪录10次

2:灯1和灯2在未亮的到亮,计数器计数加1。

3:传感器在已经感应到金属物品后,在将金属物品移开,计数器计数加1

4:延时器T39导通,计数器C0复位,计数值归零。

5:整段程序说明,当按钮1和按钮2从未按下或者传感器从感应到金属到未感应到金属,计数器记一次数。当延时器T39导通时,计数器复位,计数值归零。

■ PLC培训梯形图案例:网络4

1:此段程序功能是当计数器计数达到10次后,延时器T39开始延时2秒

2:常开点C0,代表计数器C0计数达到设定值10次。

3:整段程序说明,当计数器计数达到10次后,C0导通,延时器T39开始延时。

■ PLC培训梯形图案例:网络5

1:此段程序功能是控制蜂鸣器发声和不发声。

2:常开点C0,代表计数器已计数10次。

3:常开点M0.4,代表触摸屏上蜂鸣器被按下。

4:整段程序说明,当计数器计数达到10次或者触摸屏上的按键蜂鸣器被按下,蜂鸣器发出声音,条件不成立则不发出。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福利来了!各大品牌PLC资料免费领取!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