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骤详解】Excel表格如何写入组态王数据,看完就会了 ...
【步骤详解】Excel表格如何写入组态王数据,看完就会了!

楼主(2024-03-29):
今天给大家分享 Excel表格如何写入组态王数据,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第一步:(打开组态王软件,创建一个新项目)。
第二步:(输入工程名描述)
第三步:(提示是否要创建,这里点击确定)。
第四步:(工程名称写入Excel到组态王,工程描述写入Excel表格到组态王画面显示数据信息)
第五步:(提示是否设置为当前工程点击(是))。
第六步:(这里就可以看到刚才创建的工程文件了,工程名前面的小红旗代表是当前使用工程)。
第七步:(打开主页面,找到左边菜单栏设备DDE驱动打开它)
第八步:(点击右侧新建,打开设备配置向导,选择DDE驱动,点击下一步。)
第九步:(连接对象名,输入:Excel到kingview)。
第十步:(服务程序名为新建的需要通讯Excel表格名称,话题名为此Excel中的电子表格sheet1、sheet2等选择其中一个。数据交互方式选择:标准的Windows项目交换,然后点击下一步。)
第十一步:(检查之前设置参数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点击完成)。
第十二步:(点击完成之后,回到主页面,会看到已经成功建立DDE驱动)
第十三步:(这时候我们要建立变量,找到左侧菜单栏数据库里面的数据词典。)
第十四步:(变量名输入(Excel到kingview),变量类型选择(I/O整数)项目名写入R1C1其中的R1表示第一行,C1表示第一列。项目名用来确认组态王从Excel中哪一个单元格中读取数据,选择完点击确定。)
第十五步:(找到左侧菜单栏,选择画面,点击新建画面。)
第十六步:(画面名称写入:Excel到kingview)。
第十七步:(现在开始建立画面,先在左边工具箱选择大写蓝色的T点击选中,然后点击到左边画面开始输入文字:Excel到组态王:)。
第十八步:(这里要组态一个数显,可能有的小伙伴要问了,矮油,怎么在工具箱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数显按钮呢?心想奇怪了,小伙伴们不必担心哦!我刚才开始学习这个的时候也是如此想法,、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才发现,原来有奥秘,这里还是一样在左边工具箱选择大写蓝色的T点击选中,然后点击到左边画面开始输入三个#号就是显现按钮,哈哈,原来它是隐藏菜单)。
第十九步:(双击三个#号打开数显属性设置对话框,1.值输入选择勾选模拟量输出 2.打开模拟量输出对话框,表达式点击正方向问号。3.打开变量名对话框,选择第十四步创建的变量,点击确定。)
第二十步:(在左上角菜单栏中文件下拉选择全部存)。
第二十一步:(在左上角菜单栏中文件下拉选择切换到view)。
第二十二步:(如果切换到view,转到运行系统是白色画面什么都没有,不要惊慌,我们点击左上角菜单栏—画面,点击打开,选择之前创建的画面,点击确定即可,如果没有白色画面请直接跳转到第二十三步继续)。
第二十三步:(进入运行系统画面)
第二十四步:(打开一个空的Excel表格,在Excel表格第一行第一列随便输入一个数值,组态王就能立刻显示你在Excel表格上输入的数值)。
恭喜您,已完成。你是最棒的!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徐陈爽
收藏,西门子博途编程软件安装失败常见问题汇总(附软件安装视频)
2023-09-11
电气特训用的16套PPT,各种电路和PLC干货,拿了直接学~
2023-09-08
为啥老电工维修变频器故障,一眼就知道原因?
2023-09-05
往期推荐
三相电零线共线的后果是什么?90%的电工不知道!
手把手教会你:三菱PLC模拟量控制海普蒙特变频器
西门子200SMART字符串转换指令解析
数字化时代,高级PLC或电气工程师,要会的专业英语知识
编程十年,为什么不建议你使用置位和复位指令进行编程呢?
【案例分享】基于FX3U的多台电机的随机顺序启动控制程序
德国西门子强大到没朋友!100年前为中国建的发电机组还正常运转
西门子S7-1200 PLC用计数器控制圆盘正反转动,进阶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