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案例--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

楼主(2024-03-29):
硬件连接

三菱PLC FX系列可以通过自身的编程口和计算机通信,也可通过通信口和计算机通信。通过编程口,一台计算机只能和一台PLC通信。实现对PLC中软元件的间接访问;通过通信口,一台计算机可与多台PLC通信,并实现对PLC中软元件的直接访问,但两者通信协议不同。

模拟电压输入:将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与PLC相连。在模拟量输入1通道V+与VI-之间输入电压0~10V。

模拟电压输出:将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4DA与PLC 相连。在PLC输出口可以连接一个发光二极来表示电压变化。

数字量输入:按钮、行程开关等常用触点接PLC输入端点(X0、X1、···、X17与COM之间接开关)。

数字量输出:不需要连线,直接使用PLC提供的输出信号指示灯,也可外接指示灯或继电器等装置来显示开关输出状态。

通信设置

如果将三菱FXPLC与计算机相连,需要一根编程电缆。

当PLC使用RS232与计算机上位机相连时,其参数设置为:波特率:9600;数据位长度:7;停止位长度:1;奇偶校验位:偶校验。

组态王定义设备时选择:PLC\三菱\FX2N\编程口。

组态王的设备地址与PLC的设置保持一致(0~15)。

仿真PLC

在进行组态王程序调试时,可以使用仿真I/O设备,用来模拟实际设备向程序提供数据。以下是组态王中内部寄存器:

● 自动加一寄存器INCREA:最大变化范围是0~1000,寄存器变量的编号原则是在寄存器名后加数值,此数值表示变量从0开始递增变化范围。

● 自动减一寄存器DECREA:最大变化范围是0~1000,寄存器变量的编号原则是在寄存器名后加数值,此数值表示变量从0开始递减变化范围。

● 随机寄存器RADOM:变量值是一个随机值,此变量只能读,无法写入;寄存器变量的编号原则是在寄存器名后加数值,此数值表示变化最大值范围。

● 常量寄存器STATIC:是一个静态变量,可保存用户的数据,并且可以读出。

● 常量字符串寄存器STRINC:也是一个静态变量,可保存用户的字符,并且可以读出。

● CommEr寄存器:可读写离散变量,用户通过控制CommEr寄存器状态来控制运行系统与仿真PLC通信。

这是一个极简标题

● 功能概述

实现组态王对三菱PLC FX1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电压的采集。

● 硬件连接

PLC硬件连接,如图9-4所示。使用分压电路(滑动电阻器)将0~5V电压接到模拟通道输入1。

图9-4  PLC模拟电压量输入硬件连线图

● 三菱FX1N PLC模拟量输入梯形图程序

图9-5  PLC模拟量输入梯形图程序

●  在组态王中实现与三菱PLC模拟量输入

1. 串口设备连接及测试

(1)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串口连接及进行端口参数设置,如图9-6所示。

图9-6  设备管理器串口设置

(2)在组态王中设置新设备。新建组态王工程,在组态王工程浏览器中选择设备,双击右侧的“新建”,启动“设备配置向导”

选择:“设备驱动”--- PLC --- 三菱 --- FX2 --- 编程口,如图9-7所示。

图9-7  选择串口设备

单击下一步,给设备指定唯一逻辑名称,命名“PLC”。单击下一步选择串口号,如“COM5”(与电脑设备管理器一致),再单击下一步,安装PLC指定地址“0”。接着单击下一步,出现“通信故障恢复策略”窗口,设置试恢复时间为30秒,最长恢复时间为24小时。单击下一步完成串口设备设置。

(3)PLC通信测试

设置串口通信设置,双击“设备/COM5”,弹出设置串口窗口,进行参数设置,如图9-8所示。

图9-8  设置串口--COM5

完成设置串口后,选择已建立的PLC设备,单击右键—选择“测试PLC”项,弹出“串口设备测试”,对照参数是否设置正确,若正确,选择“设备测试”选项。如图9-9所示。

图9-9  对照PLC通信参数

寄存器输入“D100”,数据类型为“SHORT”,单击添加—读取;可以看到PLC返回的数值。如图9-10所示,这说明组态王已经与三菱PLC FX1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通信成功。用万用表测量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约2.3V左右。

图9-10   PLC寄存器通信测试

2. 组态王工程画面建立

定义变量“PLC模拟量输入”,变量属性如图9-11所示。注:变量读写属性为“只读”。

图9-11  定义“模拟量输入”

再定义一个内存实型变量“电压”,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新建“PLC模拟量输入”画面,如图9-13所示。在“模拟值输入”和“模拟值输出”处将“####”关联到“电压”变量。

图9-13  PLC模拟量输入画面

在工具箱的“插入通用控件”列表中插入超级XY曲线,打开控件属性,设置如图9-14所示参数。

图9-14   超级XY曲线控件参数设置

3. 画面命令写入

进入画面命令语言,选择“存在时”选项卡,将“每3000毫秒”改为“每1000毫秒”,写入如下程序:

\\本站点\电压=\\本站点\PLC模拟量输入/200;

                   Ctrl0.AddNewPoint(\\本站点\时间,\\本站点\电压,0);

4. 运行系统调试

图9-15  运行系统画面

End

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扫描下方二维码

助你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

左老师:18073180632(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