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楼主(2024-03-29):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此次着重讲解组态王与PLC控制电动机正反转的实验案例,大伙可以学习借鉴一下,有问题也可以反馈出来!

一、用组态王虚拟实现三相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1 、画一个风扇以表示电动机的正反转运行。同时画这个电动机 正反转的控制面板。控制面板上设有总的断路器、停止、正转、 反转按钮。

2 、画出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电气原理图,并且以组态王的动画形式表现。

下图是三相电动机的电路图:

变量表和变量表的设置方法:

下图是画面中开关的设置,与变量连起来:

这是填充的动画效果的设置:

如图为开关效果的动画连接设置:

图为程序的命令语言:

二、用组态王虚拟实现三相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与PLC连接

如图画面是组态王中的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如图是通过设备端口的设置与外部设备相连:

开关的动画效果设置和之前的实验一样:

数据词典的设置:

其中开关与PLC相连的变量设置比较特别:

命令语言的设置如图:

在PLC程序中梯形图的画法:

通过这些设置,最后能实现设备与电脑互相连接,互相控制。在工厂中的异地控制和控制室中的设备都与之相类似。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PLC控制系统的一般结构和故障类型

●三相异步电动机全压起动控制线路举例

●跳步、重复和循环序列PLC SFC编程方法

●如何用PLC实现步进电机的直接控制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收藏向!新手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