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电工都希望搞PLC?

楼主(2024-03-30):
PLC是一项技能,需要进行不断的练习和实践,作为一个新手小白,要怎么学呢?从哪方面入手?
其实在学习PLC之前,是先了解自己学习需求,比如PLC 是个什么产品?
你学会了有什么用?学成了PLC,它可以给你带来是什么样的价值?
本学习计划意在指导PLC初学者不知道如何学习的朋友,仅供参考!首先我们要了解三菱、西门子PLC有哪些!
西门子PLC
小型PLC
LOGO! S7-200 S7-200SMART S7-1200
大型PLC
S7-300 S7-1500
三菱PLC
学习误区
1、认为学习PLC是必须要很高的学历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其实只需要初中毕业的学历就可以(为什么要初中,因为初中以上才有物理这门学科,我们做电的,物理还是必须要懂一些的)!
PLC的起源,就是从我们电工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PLC本来就是给我们电工人员使用的,不是给高科技分子使用的,这点我们要有绝对的自信,PLC里面的梯形图,和我们的继电器电路是一模一样的!
2、认为要学会PLC,就必须记很多编程指令
首先我们要清楚,全世界有多少个品牌的PLC?指令,我们是记不完的,但是一定要记住,PLC能做什么功能,一般应该怎么样去实现!而差不多各大品牌的功能(指令)大同小异。
3、认为成为一名自动化工程师要会多种品牌PLC
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一套系统的解决办法,把一种品牌的PLC学精学透,剩下的就是举一反三,查看相应的手册,找出相应的功能,及其编程的方式,然后按照控制的思路一步一步地往PLC里编写程序。
注意:编程思路远远要比记住指令重要千万倍!!
该选择学习的PLC类型
市场主流的PLC厂家有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等,推荐先学三菱,学习西门子,基本上了解这两种,不愁没饭吃。
三菱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思维,西门子则是德国的严谨作风。专业电气技术应该了解三菱的FX、Q;西门子的200、300系列。
三菱PLC常见的有三种,从编程上,三者之间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FX系列 小型机 适合初学者,一般的小工程用这种PLC足够了
Q系列 中大型机 ,熟悉FX系列以后再学它
A系列 中大型机 已经快停产,不建议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话对于我们学习PLC也是一样的,师傅只能带你入门,若需要真正的掌握并能够熟练的使用,这需要大家的不断实操训练和实践,在实操和实践过程中碰到问题需要能够自行相办法找资料解决,所有在学习PLC的过程中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与指导!
对于初学者往往出现不知道选择哪个课程学习?该如何学习的情况?
三菱学习规划
为什么要学PLC的原因
现在时代真的变了。以后是自动化的天下,PLC是电工的基本技能,不会PLC的电工将寸步难行!
公司以后肯定会有很多自动化设备,老板想让你去学,是想让你以后能胜任新的工作任务。他为什么不直接招一个懂PLC的新人呢?
首先,你对工厂、设备都很熟悉,上手快。
其次,你学会PLC以后,只需要在你原来工资的基础上加一点点就行了;如果招个新人,那么点工资肯定是招不到的。就算招到,也不知人怎么样,还不一定能干多久,试错成本高。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讲,这都是个机会。赶紧去学,学到就是赚到,即使不在这个公司干了,以后跳槽选择余地也要多的多。
下面是电工入门必懂PLC资料,,三菱PLC入门学习全流程、电工进阶PLC、PLC例程……
《三菱PLC从入门到精通》完整目录
第一章 PLC的概述
1.1 PLC的基础简介..................10
1.1.1 PLC的发展历史................10
1.1.2 PLC主要特点...................11
1.1.3 PLC的应用范围...............12
1.1.4 PLC的分类......................12
1.1.5 PLC的发展趋势................13
1.16 PLC与继电器系统的比较.....13
第二章 PLC的硬件介绍及接线
2.1 3U和5U的硬件介绍..............14
2.1.1 三菱PLC简介......................14
2.1.2 FX3U PLC简介...................15
2.1.3 FXSU PLC简介...................18
2.2 PLC的硬件组成.....................20
2.2.1中央处理器(CPU)............20
2.2.2 输入/输出接口(I/O).......21
2.2.3 通讯接口............................23
22.4 扩展接口............................23
2.25 拨码开关...........................23
2.2.6 电源..................................23
2.2.7 面板显示灯........................24
2.3 PLC硬件接线.........................24
2.3.1 PLC外部接线......................24
2.3.2 传感器接线.......................26
2.4 PLC的工作原理......................28
2.4.1 输入扫描............................28
2.4.2 程序执行............................29
2.4.3 输出刷新............................29
2.5 PLC的编程语言......................30
2.5.1 梯形图..............................30
2.5.2 指令语句表.........................30
2.5.3 状态转移图.........................31
第三章 编程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3.1 编程软件的安装...........................32
3.1.1 GX works2安装步骤....................32
3.1.2 GX work3的安装步骤...................36
3.2 GX Works2的使用介绍....................39
3.2.1 创建新项目…..............................39
3.2.2 输入方法......................................40
3.2.3 添加注释.......................................42
3.2.4 端口查询........................................44
3.2.5 写入与读取......................................46
3.2.6 连线的输入与删除............................48
3.2.7 搜索和替换软元件.............................48
3.2.8 改变PLC类型......................................49
3.2.9 密码设置...........................................50
3.2.10 内存清除..........................................51
3.2.11 程序模拟仿真...................................51
3.2.12 使用标签..........................................52
3.3 GX work3的使用介绍.............................54
3.3.1 创建新项目.........................................54
3.3.2 通讯连接............................................54
3.3.3 程序编写….........................................55
3.3.4 写入读取............................................55
3.3.5 添加注解............................................56
3.3.6 添加密码............................................57
3.3.7 模拟仿真............................................58
3.3.8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58
3.4 PLC内部软元件.....................................59
3.5.1 输入继电器(X)...............................60
3.5.2 输出继电器(Y)..............................60
3.5.3 辅助继电器(M)..............................61
3.5.4 状态继电器(S)................................63
3.5.5 定时器(T)........................................64
3.5.6 计数器(C)........................................68
3.5.7 数据寄存器 (D)................................73
3.5.8 位组合元件 (Kn)...............................74
3.5.9 变址寄存器 (V. Z)..............................76
3.5.10 指针(P.I)..........................................77
3.5.11 常数(K、 H、E、B)..........................78
3.5 进制.........................................................78
3.5.1 二进制..................................................78
3.5.2 十六进制...............................................79
3.5.3 进制互换................................................79
第四章 基本指令和功能指令
4.1 基本指令....................................................81
4.1.1 输入输出指令............................................81
4.1.2 触点串联指令............................................81
4.1.3 触点井联指令.............................................82
4.1.4 SET、RST 指令.............................................82
4.1.5 LDP、LDF 指令............................................83
4.1.6 PLF、PLS指令...............................................83
4.1.7 INV指令.......................................................84
4.1.8 MC、MCR指令..............................................84
4.1.9 步进阶梯指令................................................86
4.2 功能指令..........................................................92
4.2.1 功能指令格式.................................................92
4.2.2 传送指令........................................................92
4.2.3 比较指令......................................................98
4.2.4 移位循环指令................................................101
4.2.5 数据运算指令................................................104
4.2.6 数据处理指令................................................110
4.2.7 高数处理指令.................................................113
4.2.8 方便指令.........................................................116
4.2.9 时钟指令..........................................................117
4.2.10 程序流指令.....................................................120
第五章 运动控制
5.1 定位控制的基本知识....................................125
5.1.1 脉冲的输出方式..........................................125
5.1.2 PLC定位控制系统........................................127
5.1.3 原点和零点.................................................129
5.1.4 指令标志位M8029...............................130
5.2 伺服驱动器和伺眼电机.................................131
5.2.1 伺服驱动器...............................................131
5.2.2 伺服电机..................................................133
5.2.3 安川伺服简介.............................................133
5.2.4 安川伺服面板认识.......................................134
5.2.5 试运行JOG模式.............................................135
5.2.6 位置控制模式参数........................................136
5.2.7 参数初始化..................................................136
5.2.8 报警记录删除................................................136
5.2.9 电子齿轮比设置.............................................136
5.3 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137
5.3.1 步进驱动器....................................................137
5.3.2 步进电机.......................................................138
5.3.3 技研步进简介.................................................139
5.3.4 步进驱动器面板功能介绍.................................140
5.3.5 步进驱动器和PLC的接线图................................140
5.4 脉冲输出指令......................................................141
5.4.1 PLSY脉冲输出指令格式......................................141
5.4.2 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142
5.5 定位控制指令........................................................142
5.5.1 原点回归指令(D)ZRN.....................................142
5.5.2 原点回归指令(D)DSZR.....................................145
5.5.3 相对定位指令(D)DRV.....................................149
5.5.4 绝对定位指令(D)DRVA....................................152
5.5.5 手动程序.............................................................154
5.5.6 综合定位程序案例..............................................155
5.6 FXSU运动控制介绍.................................................156
5.6.1 参数设置.............................................................157
5.6..2 脉冲输出.............................................................159
5.6.3 原点回归..............................................................159
5.6.4 相对定位.............................................................161
5.6.5 绝对定位..............................................................161
5.6.6 综合程序案例....................................................163
第六章 模拟量和PID
6.1 模拟量基本知识...................................................164
6.2 位置编号和缓冲存储器.........................................164
6.3 特殊模块读写指令….............................................165
6.4 FX 2AD模块............................................................166
6.4.1 FX-2AD模块的参数介绍......................................166
6.4.2 FX-2AD模块的连线.............................................167
6.4.3 FX-2AD模块的编程............................................168
6.4.4程序案例...........................................................168
6.5 FX-2DA模块..........................................................169
6.5.1 FX-2DA模块的参数.............................................170
6.5.2 FX-2DA模块的接线..............................................170
6.5.3 FX-2DA模块的编程.............................................171
6.5.4 程序案例.....................................................172
6.6 FX4AD模块.....................................................173
6.6.1 FX-4AD模块的参数......................................173
6.6.2 FX-4AD模块的连线.......................................174
6.6.3 FX-4AD模块的编程........................................174
6.6.4 程序案例......................................................176
6.7 FX-4DA模块.......................................................177
6.7.1 FX-4DA模块的参数..........................................177
6.7.2 FX-4DA模块的接线..........................................177
6.7.3 FX-4DA模块的编程...........................................178
6.7.4 程序案例........................................................179
6.8 FX5U的内置模拟量.............................................180
6.8.1 模拟量参数设置...............................................180
6.8.2 模拟量接线方法...............................................181
6.8.3 模拟量输入规格...............................................181
6.8.4 模拟量输出规格...............................................182
6.8.5 模拟量输入程序案例........................................182
6.8.6 转换为模拟量电流输入....................................182
6.8.7 比例缩放功能.................................................182
6.9 PID的基本知识...................................................183
6.9.1 PID的特点......................................................183
6.9.2 PID控制的方法..............................................184
6.9.3 PID运算指令格式...........................................184
6.9.4 PID的参数设置表............................................184
6.9.5 PID恒定转速程序案例.......................................186
第七章 变频器在调速系统中的应用
7.1 变频器基本知识.................................................188
7.2 台达M系列使用简介…........................................189
7.2.1 型号说明.........................................................189
7.2.2 控制端子说明...................................................189
7.2.3 面板显示功能说明............................................189
7.3 面板控制启动停止方法........................................190
7.3.1 面板控制..........................................................190
7.3.2 旋钮控制..........................................................190
7.4 外部端子控制方法案例........................................190
7.4.1 电机正反转.....................................................190
7.4.2 多段速...........................................................190
7.5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案例.......................................191
7.5.1 参数调试..........................................................191
7.5.2 程序案例..........................................................192
第八章FX3U和FX5U PLC的通信
8.1 通信基本知识....................................................193
8.2 PLC通信的方式…................................................194
8.2.1 按传送位数分类..............................................194
8.2.2 按传送方向分类..............................................195
8.2.3 通信介质分类…...............................................196
8.3 通信格式和数据格式...........................................197
8.3.1 串行异步通信基础...........................................197
8.3.2 异步通信格式..................................................197
8.4 通信协议...........................................................201
8.4.1 通信协议概述.................................................201
8.4.2 RS232通信接口标准........................................202
8.4.3 RS485通信接口标准........................................202
8.5 MODBUS的RTU通讯协议介绍.............................203
8.5.1 MODBUS的RTU通讯协议.................................203
8.5.2 MODBUS的RTU格式.......................................204
8.5.3 MODBUS的功能码..........................................205
8.5.4 校验指令CRC..................................................205
8.6 FX3U的1:1网络通信........................................206
8.6.1 1:1网络通讯简介.........................................206
8.6.2 1:1通讯模式...............................................206
8.6.3 1:1网络通讯案例.........................................207
8.7 FX 3U的N:N网络通信....................................209
8.7.1 N:N链接通信简介.......................................209
8.7.2 N:N通讯辅助继电器................................209
8.7.2 N:N通信数据寄存器..................................209
8.7.3 N:N通信参数设置......................................210
8.7.4 N:N网络通信案例....................................211
8.8 FX 3U(无协议通信).....................................213
8.8.1 无协议数据传输简介...................................213
8.8.2 和台达变频器通讯案例.................................216
8.9 FX5U简易通信.................................................217
8.9.1 简易通信简介.............................................217
8.9.2 系统构成...................................................217
8.9.3 链接模式.....................................................219
8.9.4 主站设置..................................................219
8.9.5 从站设置....................................................220
8.9.6 程序案例..................................................220
8.10 FX5U的MODBUS RTU通信...........................221
8.10.1 MODBUS RTU通信简介............................221
8.10.2 MODBUS协议..........................................222
8.10.3 MODBUS RTU模式..................................223
8.10.4 MODBUS配线步骤...................................223
8.10.5 MOOBUS参数设置.....................................224
8.10.6 MODBUS主站功能........................................225
8.10.7 MODBUS特殊维电器...................................227
8.10.8 执行结束标志位........................................228
8.10.9 通信格式显示.............................................228
8.10.10 两台PLC进行通讯的案例..........................231
8.10.11 FX5U和台达M变频器通讯案例..................232
8.10.12 FX5U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案例......................233
8.10.13 MODBUS软元件分配的参数初始值.............234
8.11 CClink通信.....................................................236
8.11.1 FX5-CCL-MS CC-Link简介..............................236
8.11.2 最大连接个数.........................................237
8.11.3 CC-Link系统配置........................................238
8.11.4 CCLINK模块认识........................................239
8.11.5 链接软元件的分配.....................................240
8.11.6 主站动作时的输入输出...............................241
8.11.7 CCUNK模块的电源配线................................242
8.11.8 参数设置步骤...............................................243
8.11.9 网络配置设置...............................................245
8.11.10 链接刷新设置.............................................245
8.11.1 主站和智能设备站的通信例.........................248
8.11.12 数据链接状态的确认..................................252
8.11.13 两台PLC通信案例........................................253
8.11.14 PLC和变频器通信案例.................................254
附录...............................................................259
1. 基本指令格式表......................................259
2. 功能指令格式表.......................................260
3. 常用特殊辅助维电器.........................266
4. 常用特殊数据寄存器.........................269
【三菱FX3U/5U从入门到精通】,本书为实体的纸质书,全书共269页,下单后24小时之内安排发货,全国包邮,购买方法如下
长按识别下图,扫码自助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