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设备上拆下一个三菱5U PLC,为什么用不了?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30):
微信搜一搜

技成培训
你是否在连接PLC时遇到过以下情况:从设备上拆下了一个旧的5U的PLC,想要把程序下载下来,为什么操作不了?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用排除法,可以线排除通讯线和通讯端口的,问题,假如这两个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写程序的人做了以下的配置:

5U的PLC可以通过上图配置,可以进行IP筛选,只有指定的IP才能够通讯的上;可以让CPU不响应搜索,这时就无法通过网口上传下载程序了。

那么如何解决呢?我们可以通过PLC自带的485通讯口下载程序(如下图红圈),前提是这个口写程序时没有用作他用,不然还是连接不上,需要使用别的方法连接。

我们需要准备一根USB转485的线连接PLC的485端口;

然后进入WORKS3进行当前连接目标设置;

点击“其他连接方法”;

然后点击“串行USB”,选择“RS232”,COM口的选择要根据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口进行选择,我这边用的是CM6;

然后点击“CPU模块”选择”FX5CPU”;

点击“无其他站指定”,然后点击“确定”;

最后点击“通讯测试”,提示成功了就点击确定。

接下来就可以对PLC进行读取和写入了!

如果这么设置了还不行,可能是写程序的人用本身就使用了这个485的口,这样也会导致写不进去,这个时候,可以在5U的本体上插入其他的通讯模块,选择其他的通讯口进行下载。

HISTORY/往期推荐

2021年电工初级考试题库完整版(内含答案)

变频器故障查询检修难?只需一键即可!

一键即可刷遍所有电气考题,这个神器你还没有拥有吗?

五大电气制图软件(CAD、Eplan、CADe_simu...),你pick那个?

最新电气版CAD绘图软件,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初学者使用S7-200 SAMRT编程软件常见问题(附软件下载)

超全电气计算EXCEL表格,自动生成!电气计算不求人!

蓝牙耳机、电工/PLC入门书籍任性送?快来领取你的电气礼物!

PLC编程基本功:梯形图与控制线路(附1164个三菱PLC实用案例)

还看不懂电气图?电工识图基础、仿真软件拿走,理论实操快速上手!

12门永久免费电工视频、10GB软件/电子书资料、30天免费电工直播课免费送啦!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PLC/电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