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设备上拆下一个三菱5U的PLC,用不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30):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29个工控编程软件安装视频,免费领

你是否在连接PLC的时候遇到以下情况,今天遇到一个学员,说他从设备上拆下了一个旧的5U的PLC,想要把程序下载下来,为什么操作不了。

遇到这种问题,用排除法,可以先排除通讯线和通讯端口的,问题,假如这两个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写程序的人做了以下的配置。

5U的PLC可以通过上图配置,可以进行IP筛选,只有指定的IP才能够通讯的上;可以让CPU不响应搜索,这时就无法通过网口上传下载程序了。

那么如何解决呢?我们可以通过PLC自带的485通讯口下载程序(如下图红圈),前提是这个口写程序时没有用作他用,不然还是连接不上,需要使用别的方法连接。

我们需要准备一根USB转485的线连接PLC的485端口。

再进入WORKS3进行当前连接目标设置

点击“其他连接方法”

然后点击“串行USB”,选择“RS232”,COM口的选择要根据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口进行选择,我这边用的是CM6

然后点击“CPU模块”选择”FX5CPU”,

点击“无其他站指定”,然后点击“确定”。

最后点击“通讯测试”,提示成功了就点击确定。

接下来就可以对PLC进行读取和写入了

如果这么设置了还不行,可能是写程序的人用本身就使用了这个485的口,这样也会导致写不进去,这个时候,可以在5U的本体上插入其他的通讯模块,选择其他的通讯口进行下载。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陈育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小编给大家整理三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我的三菱FX PLC学习之通信指令(下)

三菱FX PLC学习之通信指令(上)

三菱5U PLC和威纶通触摸屏通讯(以太网)

【三菱PLC案例】定期锁机程序控制,巧妙解除密码技巧

【精品案例】正反转控制电路转换成PLC控制

【案例分析】3台电机顺启逆停控制,从电路设计到程序解析

三菱FX5U PLC定位利用DOG搜索功能进行原点回归

FX3U PLC通过手摇轮,如何手动控制步进电机(附源程序)

三菱FX 5U PLC高速计数器基础及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