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实操案例】设备上拆下一个三菱5U的PLC用不了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4-03-30):
"
你是否在连接PLC的时候遇到以下情况,今天遇到一个学员,说他从设备上拆下了一个旧的5U的PLC,想要把程序下载下来,为什么操作不了。
"

遇到这种问题,用排除法,可以线排除通讯线和通讯端口的,问题,假如这两个没问题的话,那有可能写程序的人做了以下的配置。

5U的plc可以通过上图配置,可以进行IP筛选,只有指定的IP才能够通讯的上;可以让CPU不响应搜索,这时就无法通过网口上传下载程序了。

那么如何解决呢?我们可以通过plc自带的485通讯口下载程序(如下图红圈),前提是这个口写程序时没有用作他用,不然还是连接不上,需要使用别的方法连接。

我们需要准备一根USB转485的线连接plc的485端口。

然后进入WORKS3进行当前连接目标设置

点击“其他连接方法”

然后点击“串行USB”,选择“RS232”,COM口的选择要根据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口进行选择,我这边用的是CM6

然后点击“CPU模块”选择”FX5CPU”

点击“无其他站指定”,然后点击“确定”。

最后点击“通讯测试”,提示成功了就点击确定。

接下来就可以对PLC进行读取和写入了

如果这么设置了还不行,可能是写程序的人用本身就使用了这个485的口,这样也会导致写不进去,这个时候,可以在5U的本体上插入其他的通讯模块,选择其他的通讯口进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