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 PLC 和5U PLC进行N:N通讯详解

楼主(2024-03-30):
↖戳上方 蓝字 “ PLC发烧友 ” 关注我们!
29个工控编程软件安装视频,免费领
学习3U和5U通讯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N:N通讯(5U的PLC称这种叫做“简易PLC间连接”),N:N通讯是三菱FX系列PLC很基础的一个通讯协议,能够实现最多8台PLC直接的信号交互,这里面有一台PLC作为主站,能过和其余的7台PLC(从站)进行通讯(2到8台都可以通讯),首先需要进行接线,如下图接成2线制的,也可以接成4线制的。
接下来我们把3U和5U分别设置为主站,看下程序如何配置
一
3U作为主站,5U作为从站
3U PLC的设置
M8038是N:N通讯固定用的,D8176是设置站号,给0表示作为主站;给D8177赋1表示只有一个从站,D8178是设置通讯数据范围的,设置为模式1.
如上图,表示的是主站的
M1000~M1031的线圈导通了,那么所有从站对应的M点的常开触点就会闭合,主站给D0~D3赋值,任何一个从站对应的D寄存器就能接收到对应的数据;一号站的M1064~M1095线圈导通了,主站对应的M点常开触点就会导通(从站的数据只能给到主站,给不到其他从站),1号站给D10~D13赋值,主站对应的寄存器也会接收到数据。
5U PLC的设置
5U的PLC是在导航栏的485串口配置,选择“简易PLC间连接”
先设置为1号站
设置FX3兼容,选择CH1,然后点击应用,这时5U这边的配置就完成了。
最后面写一下通讯的程序测试下
主站按下X0按钮,M1000的线圈就会导通,从站M1000的触点就会导通,从站的Y0就会有输出;主站按下X1按钮,M1001的线圈就会导通,从站M1001的触点就会导通,从站的Y1就会有输出;从站按下X0按钮,从站的M1064线圈就会导通,主站的M1064常开触点就会导通,主站的Y0就会有输出;从站按下X1按钮,从站的M1065线圈就会导通,主站的M1065常开触点就会导通,主站的Y1就会有输出
二
5U做主,3U做从
主站设置
在导航栏的485串口配置,选择“简易PLC间连接”
设置为0号站,从站个数选择1个,通讯模式选择为模式1
最后选择FX3系列兼容,使用CH1
从站设置
只需要把站号设置好就行
通讯程序
控制的原理和上面一样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陈育鑫,转载请注明出处。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小编给大家整理三菱全套资料,包含:三菱软件、案例、手册等超全资料哦!扫码免费领取,不要忘记啦!
扫码免费领取
设备上拆下一个三菱5U的PLC,用不了怎么解决?
2020-12-19
【三菱案例】变址寄存器与多台电机顺序启动
2020-12-18
三菱FX PLC学习之通信指令(上)
2020-11-30
我的三菱FX PLC学习之通信指令(下)
2020-12-01
三菱5U PLC和威纶通触摸屏通讯(以太网)
2020-11-24
【三菱PLC案例】定期锁机程序控制,巧妙解除密码技巧
20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