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数控零件的自动编程实例

楼主(2024-03-30):
使用数控铣床的模具零件的编程与加工(自动编程)

一、零件实体模型如图所示

图(1)

二、零件工艺分析

利用测量工具测得零件的最大轮廓长宽高分别为:100 100 28。最深处为25.635,内腔突处到内腔侧壁的最短距离为6.1491;圆角为3.018,对刀方式采用四面分中,顶面为零。加工坐标取在顶面中心位置。利用NC助理分析面的性质右图变色的区域均为平面。

三、操作的顺序和刀具的规格

打开零件图档,进入加工环境。单击“打开文件”图标

,打开/E/24091034/practice_4.prt部件文件。在工件条上单击“起始”按钮,在其下拉列表中选择“加工”选项,进入加工环境配置对话框。设置型腔铣环境。

具体步骤如下:

1加工方法视图设置

单击加“32工方法视图”图标,操作导航器自动显示加工方法视图。

2几何视图设置

1、工件坐标系的设置

在指定MCS中选择图1.3中的红色区域面,

软件自动分析面中心为加工坐标系。安全

设置中选择平面选项,单击

图标,弹

出图1.4平面构造器对话框,依然选择红色

区域面,在偏置中设为0;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

2、双击图1.2中

图标,弹出如铣削几何体,单击

弹出部件几何体对话框选择零件实体,单击确定。

3、单击

按钮,弹出毛坯几何体对话框,点选自动块,单击确定。则默认零件的最大外形轮廓为毛坯。单击确定,返回上一对话框,再单击确定。完成机床视图的设定。

4机床视图的设置

1、单击

转换到刀具视图。再单击

创建刀具,弹出创建刀具对话框。

1) 分别在直径和底圆角半径中输入相应的值

单击确定,想学习UG编程加Q群614096521完成刀具的创建。

2) 按照以上步骤创建D5R0,D4R0的立铣刀

和D4的球头刀。创建完成后如图所示:

6创建操作

6.1创建“CA_1”操作

弹出“型腔铣”对话框,再单击“确定”。

在弹出的“切削参数”对话框中的策略

选项卡中设置相应参数,如右图所示

单击“确定”完成切削参数的设定,返回型腔铣对话框。

6.2创建“CA_2”操作,进行二次开粗。

复制粗加工操作CA_1,在program中内部粘贴,并重命名为CA_2,进行二次开粗。

由于第一把刀具直径过大,中心凹槽切削不到,留有很大的余料,采用D5R0的刀具进行中间部位的开粗。

按照步6.1操作,进行加工仿真,结果如图:

单击“确定”弹出“深度加工轮廓操作”操作对话框。再次单击确定,然后在程序视图中双击“CA_4”图标,再次弹出“深度加工轮廓操作” 操作对话框,对里面的参数进行相应的调整。

步骤五 创建平面铣精加工操作

2、进入平面铣对话框,进行相应参数的

3生成刀轨,进行加工仿真,其结果如图所示

6.5 复制CA_5操作并粘贴,双击打开仿照步骤五2操作将面改为顶平面,刀具改

D10R0的刀具其他参数不须修改,生成刀轨,单击确定,完成操作创建。

6.6 复制CA_3操作并粘贴,双击打开

6.7 复制“CA_4”操作,并粘贴,双击打开,

单击确定完成操作生成刀轨并进行加工仿真,结果如图所示

            关注可以领取视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