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PROFINET通讯问题汇总

楼主(2024-03-30):
【导读】从S7-200 SMART V2.4开始,标准型CPU(ST/SR型CPU)支持PROFINET IO 控制器;从V2.5版本开始,支持作智能设备。

技术交流点此进群

销售采购点此进群
概述

PROFINET IO 是 PROFIBUS International基于以太网的自动化标准。它定义了跨供应商通信、自动化和工程组态模型。借助 PROFINETIO,可采用一种交换技术使所有站随时访问网络。因此,多个节点可同时传输数据,进而可更高效地使用网络。数据的同时发送和接收功能可通过交换式以太网的全双工操作来实现(带宽为 100 Mbps)。

(一)PROFINET IO 系统由下列设备组成:

PN控制器:控制自动化任务。

PN设备:是现场设备,由PN控制器进行监视和控制。PN设备可包含多个模块和子模块。

软件:通常基于PC,用于设置参数和诊断各个PN设备。

(二)PROFINET 的目标如下:

实现工业联网,基于工业以太网(开放式以太网标准)

实现工业以太网与标准以太网组件的兼容性

凭借工业以太网设备实现高稳健性。工业以太网设备适用于工业环境(例如温度和抗干扰性)

实现实时功能

其他现场总线系统的无缝集成

1、紧凑型CPU是否支持PROFINET通信?
答:标准型SR/ST CPU 从V2.4版本开始,支持作 PROFINET IO控制器,从V2.5版本开始支持作智能设备。紧凑型CPU CRs未包含以太网接口,所以不支持PROFINET通信相关的功能。
2、做PROFINET通信,是否可以使用第三方交换机?
答:可以。但是 Profinet IO 通信中如果使用了不能识别 RT 实时数据优先级的第三方交换机时,实时数据不会被交换机优先转发。使用这类交换机时,为了避免因达到看门狗时间数据未更新而造成通信故障误报,需要调整 IO 设备的更新时间和看门狗时间。
Profinet RT 性能等级的通信,需使用符合“PROFINET 一致性等级 A”或更高等级的交换机。所有西门子 SCALANCE 系列交换机都满足这些要求。如果还需要使用其它 PROFINET 功能(例如,拓扑识别、诊断、不带可更换介质时支持设备更换),必须使用符合“PROFINET 一致性等级 B”或更高等级的交换机。
3、最大模块数量64如何理解?
答:最大模块数为所有设备的模块加在一起的数量。举例如图1所示,组态8个ET200SP IM155-6 PN HF接口模块,在其中一个接口模块下面进行组态 DI16 ST数字量输入模块,组态到56个DI模块以后,再添加模块时,会弹出对话框,如图2所示。

图1.组态举例

图2.设备模块总数

4、设备编号是否可以修改?
答:不可以修改,S7-200 SMART最多可以带8个IO设备,设备编号从1-8是固定的,如图3所示。

图3.设备编号不可修改

5、如何导入S7-1200/1500/300/400通过博途导出的GSD文件?
答:在自行测试时,S7-200 SMART可以和例如S7-1200智能设备通信。 博途导出GSD文件,添加到S7-200 SMART后,组态PROFINET向导,点击生成后报错如图4所示。

图4.报错
需要在导出GSD文件之前,需要进行勾选,如图5.所示

图5.勾选参数

6、为什么和V90PN通信有错误出现时,PLC信息无诊断信息显示?
答: 查看PROFINET 向导配置时的组态激活诊断选项,默认是:当前无效,需要选择:标准报警,否则有错误不会在PLC信息中显示出来,如图6所示。

图6.激活诊断

7、PROFINET通信控制器和IO设备是否可以跨网段通信?
答:基于网络结构模型,做PROFINET通信时,不可以跨网段通信,IO设备和控制器必须处于同一子网中!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牛?

回复“sicar”获取教程和案例(已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