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常见问题集锦

楼主(2024-03-30):
【导读】西门子200 SMART问题合集之基本概念篇。
技术交流点此进群
销售采购点此进群(1)问:S7-200 SMART CPU的存储区结构是怎样的?存储区是否被分为工作存储区,装载存储区和保持存储区?每个存储区的大小是多少?答:工作存储区结构同传统的S7-200CPU相同,分为程序存储区(OB1)、数据存储区(DB1V)、标志位区(M),其大小依不同CPU型号而定,如表1所示:
表1.S7-200 SMART CPU工作存储区大小
(2)问:怎样实现数据保持?保存方式同S7-200完全一样吗?答:从使用者期望的角度考虑,数据保持的方法和S7-200一样:在系统块中,使用者定义数据保持区的范围。但是,由于Smart CPU的数据备份技术不同于S7-200,不能实现所有数据区的保持。因此,默认情况下数据区的保持范围是0,使用者必须在系统块中设置保持范围。
(3)问:S7-200 SMART PLC是否有存储卡,是否支持数据归档和配方的功能?答:S7-200 SMART CPU 的存储卡可使用商用的 microSD 卡,可用于程序传输、固件更新以及恢复出厂设置。不 支持配方和数据归档的功能。实际上,当卡插入CPU,CPU的模式不会转换成运行模式。如果CPU在运行模式 下被插入存储卡则会自动转入停止模式。在用户忘记密码时,卡中可以装载一个专门用来恢复工厂设置的文件 来重置PLC到出厂设置状态。
(4)问:数据可以存储到存储卡么?答:不能。
(5)问:S7-200 SMART CPU支特的Micro SD卡最大是多少?答:目前测试到4G、8G、16G和32G。
(6)问:S7-200 SMART项目可以使用多少上升下降沿?答:S7-200 SMART CPU 支持总共1024个上升/下降沿。
(7)问:S7-200 SMART有一个功能是“Warm Start”,该功能和“运行”模式有何区别?答:“Warm Start”功能允许用户强制CPU以像重新上电一样的方式重启。重启之后:-设置了数据保持的数据值不会发生变化;-非保持数据值设置成初始值,除非在数据块中已定义数值;-CPU的模式取决于系统块中的定义。运行模式是CPU两种主要操作模式之一(“运行”或者“停止”)。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在于,在“运行” 模式下,用户逻辑被执行,在“停止”模式下不执行用户逻辑。
(8)问:中断程序和子程序的嵌套深度是多少?答:可以嵌套调用8层子程序,4层中断子程序。
(9)问:最大扩展I/O模块数是否为4?答:早期V1.0的CPU最大扩展模块数为4,近期版本为6,这种限制是由SNC确定的。
(10)问:如何加密子程序?答:和传统S7-200子程序加密方式相似,但是做了一些加强,比如,增加了密码长度。
(11)问:GET_ERROR指令的功能是什么?答:GET_ERROR 指令是一个新添加的指令,它允许用户获取非致命错误代码,在此之前用户只能通过Micro/WIN 或者是HMI才能获取。这个指令的执行会清除CPU内非致命错误的的值,从而允许CPU捕捉新的非致命错误状 态。
(12)问:S7-200 SMART CPU是否支持模拟量电位器,SMB2829包含什么信息?答:S7-200 SMART CPU 不包模拟量电位器, 所以SMB28\29被配置为存储已安装信号板的ID和错误数据。
(13)问:有多少个PG可以同时监控同一台CPU?
答:只能有一个通过以太网口监控。
(14)问:如何将S7-200项目移植到S7-200 SMART?答:可以从Micro/WIN导出项目然后移植到Micro/WIN SMART,或者可以在Micro/WIN SMART中直接打开一个 Micro/WIN项目文件(.mwp)。当然,S7-200 CPU和S7-200 SMART CPU有一些区,例如在系统块中的I/O 组态、HSC的数量和输入点分配、运动控制等,这些需要用户自己手动调整。
(15)问:S7-200 SMART的程序用Micro/WIN可以打开吗?用Micro/WIN SMART软件能来为以前的产品编程吗?答:不能。
(16)问:S7-200 SMART系列将来会出SIPLUS产品吗?答:目前还未获知相关产品信息。相关信息有待咨询SNC市场部和SIPLUS相关工作人员。
(17)问:Micro/WIN SMART和Windows的兼容性如何?答:Micro/WIN SMART 可以在装有Windows XP SP3 和 Windows 7 (32 位 和 64 位) 的 PC 机上运行。
(18)问:Micro/WIN SMART软件与Step7、TlA、WinCC等兼容吗?答:兼容。
(19)问:数字量输出有无5A的继电器输出?
答:目前都没有。
(20)问:S7-200 SMART CPU上是否有拨码开关?
答:没有。
(21)问:扩展模块的硬件连接和S7-1200是一样的方式吗?答:一样的。
(22)问:有CE认证吗?答:有,CE主要在国内有。船级社认证:第一版都无,第二版有中国船级社认证。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牛?
回复“V18”获取博途V18全家桶(含授权)